50a的交流电流表, 可以改到20a的吗,手上有几个,

楼主(2015-07-09):
50a的交流电流表,可以改到20a的吗,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改变分流电阻的数值即可。

网友A:
    交流的, 可能是外附互感器的吧? 不太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的, 可能是外附互感器的吧? 不太详细.

是内置的互感, 不知道电阻要调小多少, 上次换了个电阻, 大小有偏差,

网友:
减少互感器次级匝数,具体减多少圈,要试验。

网友B:
发片看看是什么表头?

网友:
理论上很容易,但实作很麻烦,我搞过。首先要排除山寨货,再者就是看表的结构,老式的动铁表有电流绕组,一般是多条叠加的扁铜条,要测量出电流密度,拆除后按原电流密度配线并且增加原匝数2.5倍。之后还要改刻度,因为刻度为非线性而且数值也不配,要用标准表逐点描绘表盘。要是电流表是近代的互感器加整流式的结构,就要看你拆那小互感器的手艺了,小小的变压器结构紧凑并且浸漆,次级还要重复使用,有挑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的, 可能是外附互感器的吧? 不太详细.

一体的   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片看看是什么表头?

图片来了, 内部有互感器, 二极管, 电阻, 只是想确定, 电阻应该多大比较好

网友C:
前几天在矿坛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有个把50mA交流电流表改成20mA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在矿坛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有个把50mA交流电流表改成20mA的介绍。

那个改电阻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也是, 只是精度不好调

网友:
你这种表头只需换电阻即可。把后盖打开,给几张清楚的照片

网友D:
表面上不是清晰地写着“外接50A/5A互感器”吗?怎么非得要说是内置的呢?虽然内部有互感器,但那也是将5A变成表头合适电流的互感器呀!所以该表头实际就是一个量程为5A的交流电流表。要将其变为20A的话,只要外配一个20A/5A的互感器即可。

网友:
这个是外接50/5电流互感器的,不要去动表头,只要外接20/5的电流互感器就变成了20A量程的了,或者找个100/5的穿心电流互感器,在孔中穿5圈也可以。

网友:
      这种表头实际上就是一只5A电流表,只是刻度盘绘成50A,外配10比1互感器使用。楼上改表内小互感器办法可行,外配4比1互感器也行。

网友E:
原来的50比5互感器穿两匝,变成25安的,凑合着就用了,刻度还更容易读数,只要改刻度上的数字,都变成原来的一半,最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改电阻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也是, 只是精度不好调

(3)将50mA交流电流表的测量范围改为25mA

网友F:
这种交流电流表有拆过,里面的互感器次级线圈经过一个限流电阻后,由两只电阻,两只二极管做桥式整流,然后驱动指针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50比5互感器穿两匝,变成25安的,凑合着就用了,刻度还更容易读数,只要改刻度上的数字,都变成原来的 ...

穿两匝,是多绕一圈, 初级还是次级, 小白一只, 多担待

楼主:
引用 网友G:
13楼和16楼方法最好,不过表盘数字要重标!

刚才看了下, 确实如此, 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交流电流表有拆过,里面的互感器次级线圈经过一个限流电阻后,由两只电阻,两只二极管做桥式整流,然后 ...

对, 我这个是98年的, 螺丝还是铜的, 只是打滑了反而不好搞, 要用烙铁加热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面上不是清晰地写着“外接50A/5A互感器”吗?怎么非得要说是内置的呢?虽然内部有互感器,但那也是将5A变 ...

直接换互感器吗? 那个

网友F:
这种电流表10A的买过,15元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流表10A的买过,15元一只。

好便宜, 我头两年买的时候28元一只, 运费还要18好像, 我定了两只, 走淘宝

网友F:
  实体店还是很容易买到的。我本来是买来修电磁炉的,可惜屁股太长不好安装在墙上,都转手给别人了。另买了电动式的10A,不用互感器,交直流都能测,10元一只。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换互感器吗? 那个

不是要换互感器!
表内已有的互感器是将表扩展到5A的量程(表头的量程比这小得多),而要用来作20A量程的表的话,要外接一只20A/5A的互感器(原来表内的互感器不要作任何改动,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体店还是很容易买到的。我本来是买来修电磁炉的,可惜屁股太长不好安装在墙上,都转手给别人了。另买了 ...

我也是买来修电磁炉的, 可以安的, 你找个86暗合, 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有几个都是连排插, 这样上面的时候方便, 有2个就是上门时候摔坏了, 质量还行, 用一年了, 然后, 表针游丝粘连了, 搞了下, 越搞越乱, 主要是想搞一个, 这样坏了还有一个备用的, 不然, 走来走出的, 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要换互感器!
表内已有的互感器是将表扩展到5A的量程(表头的量程比这小得多),而要用来作20A量程的 ...

哦, 感觉有点晕, 让我消化一下, ,还是非常感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买来修电磁炉的, 可以安的, 你找个86暗合, 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有几个都是连排插, 这样上面的时 ...

  上门带这种表是不合适的,还不如带个钳表,将排插的两根进线一根剪短,较长的一根绕个圆环便于钳表测电流,分辨率和耐用性都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两匝,是多绕一圈, 初级还是次级, 小白一只, 多担待

电流互感器都只有固定匝数次级线圈的,初级都是待测电流的导线穿过中心圆孔,标准是穿1匝(穿过1次),原来是50A比5A的匝数比就是1比10,次级线圈不变(你也变不了),你穿2匝,变成2比10,即1比5,电流就变成25比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交流电流表有拆过,里面的互感器次级线圈经过一个限流电阻后,由两只电阻,两只二极管做桥式整流,然后 ...

对是这样的,线路比较老,所以很耐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是这样的,线路比较老,所以很耐用

  用电动式的里面只有线圈,电阻二极管什么的都没有,应该更耐用啊。我买的是精度2.5的,回来传张图给你看。
  请看图,后面还有正负标记的,可测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动式的里面只有线圈,电阻二极管什么的都没有,应该更耐用啊。我买的是精度2.5的,回来传张图给你 ...

哇,达人大人,厉害

网友(2017-05-27):
可以改的,不动次级,仅改绕初级即可
参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4449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