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U1232A通病故障

楼主(2015-07-09):
二手故障安捷伦U1232A

现象:正常开机,有的档位出现张冠李戴,电压档显示电阻,交流显示直流,反复旋转开关偶尔又能正常工作,试着测试能自动挂档且测量准确。出现不正常的时候只有“----”,进度条有反映,不出现数字。
初步打理:拆开簧片清洗校正,排除了接触不良。开始怀疑是不是过孔问题,该机起码4层板子,认真观察基本排除过孔问题。
反复选动开关,偶然正常现象也消失了,任何状态下,屏幕只有“----mV”。其它功能键均能正常工作,初步判断主芯片没多大问题。各坛子搜索经验,这个故障还不少。分析很有可能是电路过孔、焊接不良或者有附属芯片故障。

该表内部线路密集,原件紧凑,不借助放大镜无法操作,给维修带来不便。打理这类仪表,必须使用恒温焊台,温度控制在300~330度,焊头使用细小尖头。操作过程当中焊头储热少,很不好搭锡,引脚、器件之间距离太小,0.3的焊丝都不敢送锡助焊,只好不停的磨蹭焊咀耐心细致的补焊。
所有怀疑会出现虚焊的地方都操作到位,故障依然。

即使在放大镜下操作,时间久了也扛不住,眼泪泪汪汪的。拿出40倍双目立体显微镜再进行观察操作,终于发现故障所在,原来转盘内圈功能档定片间距太小,只有0.2MM,长期旋转导致定片之间敷铜之间形成连接。找到原因,手术刀片慢慢把各定片之间的.02mm空白区清理赶紧,开机整机工作正常。
此故障属于设计问题,定片之间间距太细,转盘上的V片厚实了,导致V片对电路板压力过大,虽然板上定片镀金,但是定片边沿敷铜由于压力过大,时间稍长会出现敷铜挤压蔓延填满这个0.2mm空区导致短路。这也是为什么该表故障逐步恶化的原因。
有坛友说故障是扒盘V片接触不良,可能故障轻微的时候,酒精棉签清洗擦拭电路板排除了故障,实际上并不是接触不良,而是压力过大接触太好了,必须刀片清理定片之间空白区才能一劳永逸。注意,该空白区不能切割槽口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片片之间短路,因为该板为多层叠压电路板,切割沟槽会导致下层电路损坏。

网友A:
精彩。话说我看到安捷伦手持里面的电路就恐怖,原件太多,不像F,两片集成块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彩。话说我看到安捷伦手持里面的电路就恐怖,原件太多,不像F,两片集成块解决问题

U1232拨盘与一般表不一样,拨盘信号送入单片机,再由单片机给出切换信号到逻辑电路指令模拟开关进行切换的,拨盘接触好坏对精度没影响;图片显示的CM053/CMO52就是模拟开关,板上小芯片多数都是这一类开关所占领。
正因为这种工作肌理,才会出现拨盘下面电路板定片之间绝缘破坏产生误动作(不一定短路),严重导致罢工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U1232拨盘与一般表不一样,拨盘信号送入单片机,再由单片机给出切换信号到逻辑电路指令模拟开关进行切换 ...

也就是说,拨盘接触电阻不影响电阻档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拨盘接触电阻不影响电阻档归零

拨盘与测量电路无关,所以归零问题分析会是电路板受潮、脏污,或者相应电子开关原件不良引起。

网友:
元件真多,修理难度真大.

网友:
谢谢楼主。我正好有这个表。虽然还没有出现这个故障,先学了一招,以防万一。

网友:
请问楼主,该机拆外壳是不是只要卸下2颗螺丝?表头端是用卡扣的方式吗?求教

网友:
我都在学习当中望大师教教。。。

网友:
GJH。
没涂点东西上去绝缘?

网友:
我也有带1232a,学习了

网友:
曾经很想入这块表!

网友(2015-08-08):
安捷伦万用表电路太复杂了,膜拜高手并学习了

网友:
手持表不买安捷伦,台表,电源还可以。

网友:
楼主好细致!而这种细致正是电子维修的人格基础。

网友B(2015-09-21):
能不能用橡皮试试  楼主  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橡皮试试  楼主  行吗

估计不行,看上去短路点厚了一些,反复擦拭也会导致不该擦掉部分的镀金磨损裸露出铜箔易氧化,小刀伺候比较考普

网友:
手上有一个!马克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6-12-29):
请教老师,我也有这块表,现在交流电压档不能测交流电压了,接入交流电没反应,但是可以测频率,直流电压档正常,我应该怎么排查,谢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彩。话说我看到安捷伦手持里面的电路就恐怖,原件太多,不像F,两片集成块解决问题

感觉采用的集成电路集成度太低。

网友:
楼主厉害 我的1231a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C(2017-07-30):
请问楼主电压平均每增加10v,电压档就多出0.8v,该怎么修?内部很干净  是热敏电阻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电压平均每增加10v,电压档就多出0.8v,该怎么修?内部很干净  是热敏电阻小了吗?

          校验

网友:
    通过看帖学到不少,谢谢大师奉献与解惑!

网友:
分析细致 楼主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