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压缩机不转

楼主(2015-07-09):
家里的海信变频柜机大约用了12—13年了,期间一直运行正常,就在刚刚,空调正常运行但是压缩机不转了,室内外风机正常运转,空调使用中没有移动过,没有添加制冷剂,现在的情况是,室内机的屏幕现实压缩机转速的那个位置只有一格,开窗看外机风机运转压缩机不转,打到强制高效制冷,虽然室内机显示压缩机全速运行但是差看外机仍然不转,请问维修大神问题出在哪?昨晚上还好好的。。。

网友:
不用说是自己修,就是专修空调的都不一定能修,一般都是换板子,建议找专业人士,用的时间长的变频空调坏了,如果报的维修价格高了直接不修了,新空调保修六年,多合算。

网友:
如果变频板坏了,自己没得搞。老鼠咬断线搞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变频的电机设备,包括变频洗衣机电动机和空调压缩机等,由于是功率输出部件变频版都是故障率高的部位,希望我的回复能帮到你

网友:
看下电机线是否接触好,久了也许会松动.

网友:
不报故障代码?

网友:
你这就叫人没法说,现拆开室外机看看,大概的检查一下再说

网友:
关机马上又开机   憋了

网友A:
为什么不怀疑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怀疑启动电容?

没修过变频空调吧?哪有启动电容。

网友:
12,3年可以报废了!

网友:
能不能确定是压缩机不能启动还是不通电而不启动。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机保险坏了,海信空调变频压缩机质量不怎么样,时间长了运行电流大,整流桥,PFC场效应管看看有没有问题,还有外机控制板,模块有没有击穿。

网友:
简单问题自己可以修 差不多的还是找厂家吧   板子不好配   现在代用板好像还没有   也不晓得是哪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