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版6P14单端电路已完成,状态良好

楼主(2015-07-09):
     首先得感谢白版提供的电路图和无私指导,答疑解惑。我整理了一下图片顺便分享选材到安装的过程,供后来者参考改进。在安装布局上我做了一点小小的升级,如下
1 电子管安装在另外的铝板上,再把铝板安机壳上,机壳另外定制。大家可能会问,定制很贵,为什么买成品?可以算一笔账,成品机箱的木侧板是要另外收钱的,并且不包邮。一个70块的机箱可能到手就要一百大洋了。所幸我遇到了一家好店,空白的完整机箱79还包邮,要开孔另收钱。因为本人会CAD画图,于是测量好尺寸,设计好布局,画好图纸发送过去。加工费最后讲定30块两个星期,也是十分便宜。安装板废物利用自己锯打孔,动手能力有点差,不怕大家笑
         2 电源部分用洞洞板搭。限流电阻怕发热,用了两只560 5W的水泥电阻并联,不用担心啦。电容用日本化工,体积小又可靠。接变压器部分用热熔胶固定加强强度,就不上图了。
电路布局太急设计,发现难看时也木已成舟  这看起来还好吧?后面傻眼了,还好没什么交流声问题。干到一半时突然开窍,画了一张备用图纸,分享給新手们
接下来是安装过程,看图
     完成之后接喇叭,接cd。过了一秒钟,响了!仔细分辨,除了歌声,没有任何的杂音,交流声。当时试音音乐是用了一位意大利女高音唱的歌剧,解析力很到位,一点不输我的雅马哈家庭影院功放。功率方面合适,推BOSE7寸喇叭不用开很大

手机作音源

手机作音源
现在在煲机  .6P14用的是T级,也就28,想要淘宝链接的短信我,前级管换了苏联的6H2声音还需要煲,电路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出色。但是交响乐显得力不从心,打算换一个书架箱,JBL或者迷宫箱配全频。就这样了,下面是抄画的电路图,清楚些  69899c4dh8b08d8f0e6fa&690.jpg 脑子一片混乱,大家凑合着看吧

网友A:
你试试直流点灯,效果出奇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直流点灯,效果出奇的好~

直流灯丝音色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灯丝音色不好

但是嗡嗡的干扰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嗡嗡的干扰就没有了。。。

没干扰啊,交流声听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干扰啊,交流声听不出来

嗯,灯丝平衡掉还有3.15的交流干扰,但是直流里面就没有这么大的交流干扰了。。。。我做的那个机子感觉趴在喇叭上都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放大管是6N3吗?

6N2图随便找的

网友C:
做的很好,牛牛是自制的还是买成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很好,牛牛是自制的还是买成品的?

老水牛买的,还不错。避免麻烦没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好,会误导别人呢。

不好意思,看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很不错

谢谢海版夸奖,工艺上还有很多不足。

网友E:
嗯,确实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确实不错哦

电路易做。

网友:
做得还可以呀,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F:
装的不错,高音如何,清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的不错,高音如何,清脆吗?

那得看音箱灵敏度了

网友G:
祝贺楼主!这个电路只要布线正确,交流声低至不可闻,灯丝没有必要直流供电,很多网友认为,即便2A3、300B等,灯丝直流供电声音缺乏灵动感。由于输出功率小,听交响乐显然不合适,我在听交响乐等大动态音乐时用EL34推挽功放。另外这个底盘还是加侧板好看,其实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祝贺楼主!这个电路只要布线正确,交流声低至不可闻,灯丝没有必要直流供电,很多网友认为,即便2A3、300B等 ...

白版,我听说直流给电子管供电会影响到电子管的寿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白版,我听说直流给电子管供电会影响到电子管的寿命

收音机用的小功率管无所谓,但是像300B这样的,灯丝用直流供电,过一段时间要把正负极调换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收音机用的小功率管无所谓,但是像300B这样的,灯丝用直流供电,过一段时间要把正负极调换一下。

谢谢,那6N2推6P1就算直流供电也不会影响寿命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谢谢,那6N2推6P1就算直流供电也不会影响寿命是吗?

兄弟,像6N2, 6P1这样便宜的管子,你跟白老提寿命,太不值得了吧。随便100块买一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那6N2推6P1就算直流供电也不会影响寿命是吗?

除非话放、唱放等弱信号输入前级对交流声十分敏感,否则完全没有必要直流供电。我始终认为动辄灯丝直流供电是缺乏自信,在我的所有制作中只有一个6N3胆前级用直流点燃灯丝,那是因为电源变压器低压绕组为8V,只能采用晶体管桥式整流,然后通过7806稳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像6N2, 6P1这样便宜的管子,你跟白老提寿命,太不值得了吧。随便100块买一堆了。

勤俭节约

网友J:
楼主电源牛壮实,功率应该够大,不会发热严重。我用红灯6灯机电源牛(27厂)已满足白版主的电路,效果十分出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祝贺楼主!这个电路只要布线正确,交流声低至不可闻,灯丝没有必要直流供电,很多网友认为,即便2A3、300B等 ...

侧板有,只是底板还需打磨一下才可插侧板进去。底板与机壳分开的设计取自无线电杂志2013年[自制双底板6P6P,6P1单端]一文,个人十分欣赏。外表除了四脚的螺丝别无它物,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那6N2推6P1就算直流供电也不会影响寿命是吗?

电子管本来就是消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电源牛壮实,功率应该够大,不会发热严重。我用红灯6灯机电源牛(27厂)已满足白版主的电路,效果十分出 ...

功率大点也是有考虑到发热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功率大点也是有考虑到发热的

我的红灯电牛在此电路里听音1小时后发烫,但可以接受,我是手头有什么用什么,最近还想做一台6p14小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红灯电牛在此电路里听音1小时后发烫,但可以接受,我是手头有什么用什么,最近还想做一台6p14小单端。 ...

我的牛老水牛买的,100W。煲了两小时,也就温暖,达不到烫手的程度。价格也就100,红灯牛好像只有7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牛老水牛买的,100W。煲了两小时,也就温暖,达不到烫手的程度。价格也就100,红灯牛好像只有70W

6p14小单端的确声音靓丽,放在书房里刚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牛老水牛买的,100W。煲了两小时,也就温暖,达不到烫手的程度。价格也就100,红灯牛好像只有70W

       红灯收音机的DB-45-160变压器只有45VA,次级高压电流60mA,我用北京6P14(T)总电流约70mA,改用俄罗斯6BQ5/EL84后,总电流控制在60mA,长时间工作温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灯收音机的DB-45-160变压器只有45VA,次级高压电流60mA,我用北京6P14(T)总电流约70mA,改用俄 ...

45W?小牛拉大车了,如果不是废物利用没必要搞个红灯牛

网友G:
引用 楼主:
45W?小牛拉大车了,如果不是废物利用没必要搞个红灯牛

前些年从青海买到两个红灯电源牛,成色很新,一个做收音机实验电源了,为了利用剩下的一个,才设计的6P14三极接法单端功放电路,再设计制作输出变压器(如果再次制作也会购买成品输出牛)。这个电源牛没有令人失望,不过现在价格炒上去了,货源也很少,不如买成品套牛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些年从青海买到两个红灯电源牛,成色很新,一个做收音机实验电源了,为了利用剩下的一个,才设计的6P14 ...

的确还是新货合算,不就是个变压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纸漂亮......

尺规作图,学过画机械图纸

网友L:
引用 楼主:
尺规作图,学过画机械图纸

建议耦合电容和阴极电容换好点的音质会进一步提升,我有亲身经历我的那台机子原来用ERO的小体积电容400V0.1的,出来的声音干高频暗淡,换了一个斯碧的声音就正常了声音圆润高频细腻,当然这得用好点的喇叭才能听出来,后机用的EL84把它换成6P14真的是差别太大了,听了84那个6P14根本听不下去,原来我也不相信那些大师吹嘘的换了个电容如何如何了,现在我是真的信了换电容真的变化挺大的,整流管也同样重要换不同的整理管出来的声音不一样和换前级管差不多,甚至换整流管比换前级管还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耦合电容和阴极电容换好点的音质会进一步提升,我有亲身经历我的那台机子原来用ERO的小体积电容400V0 ...

这台机器到此为止了

网友M:
换电容真的变化挺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直流点灯,效果出奇的好~

会不会缩短电子管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换电容真的变化挺大的

好的机器效果明显,普通的机器再换也没用。除非我从音源到喇叭都换上高级的,不然听不出来,懂?

网友N:
引用 楼主:
好的机器效果明显,普通的机器再换也没用。除非我从音源到喇叭都换上高级的,不然听不出来,懂?

现在多数的玩法是CD机直接接驳胆机,这种玩法是不科学的,必须接前级放大器,晶体管前级最好,信噪比可以达到90db,这样,音量,平衡,音调,信源切换,增益等全部解决,胆机可以用最简单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多数的玩法是CD机直接接驳胆机,这种玩法是不科学的,必须接前级放大器,晶体管前级最好,信噪比可以 ...

推荐个电路?

网友N:
引用 楼主:
推荐个电路?

我用的前级是NAD1000成品,胆机就是最简单的6N2推6p14三极管接法,不过没有用白版的6N2阴极电路(加电容的那种),直接就是一个1K阴极电阻,外接20K的负反馈电阻,就是最简单的电路,直接接CD机增益是不够的,有了前级一切解决,高低音任意调整,还可以弥补6p14一致性差所造成的音量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用的前级是NAD1000成品,胆机就是最简单的6N2推6p14三极管接法,不过没有用白版的6N2阴极电路(加电容的 ...

悄悄告诉你,我要上300B

网友N:
引用 楼主:
悄悄告诉你,我要上300B

这个其实没多大意思,威廉逊电路,6P14三极管推挽才是正道啊,也有5W功率,搞好了效果非凡啊,不过推挽牛要用TANGO,300B搞好比较难,低成本版的还不如6P14,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其实没多大意思,威廉逊电路,6P14三极管推挽才是正道啊,也有5W功率,搞好了效果非凡啊,不过推挽牛 ...

与其慢慢升级,不如一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直流点灯,效果出奇的好~

我不敢对你说交流点灯音质活跃,不然您又要一本正经地夸我是玩玄学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与其慢慢升级,不如一次到位

300B其实是90年代才在国内流行,尽管是老胆了,但是对于中国爱好者来说是全新的了,不怀旧啊,6p14三极管推挽的声音至今难忘,那是70年代初的声音,太怀旧了  还有不知道300B这东西能耗几年,半途夭折换起来成本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缩短电子管使用寿命

够折腾,管子才几个钱,费劲劳神去噪声绝对比这个费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敢对你说交流点灯音质活跃,不然您又要一本正经地夸我是玩玄学的。

音质活跃?是个啥情况,哈哈哈各有各的学派~玄学也没错,都是图开心嘛~~
我改天试试,有个专门的6.3V灯丝变压器,就是觉得噪声太大所以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质活跃?是个啥情况,哈哈哈各有各的学派~玄学也没错,都是图开心嘛~~
我改天试试,有个专门的6.3V灯丝 ...

我搭棚焊都没听出噪音,灯丝交流供电没那么可怕,都是加热阴极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300B其实是90年代才在国内流行,尽管是老胆了,但是对于中国爱好者来说是全新的了,不怀旧啊,6p14三极管 ...

「每个玩电子管的都会走到这一步」那位老烧笑着对我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搭棚焊都没听出噪音,灯丝交流供电没那么可怕,都是加热阴极罢了

我感觉像是蚊子哼哼那样嗡嗡嗡嗡超级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像是蚊子哼哼那样嗡嗡嗡嗡超级烦

是没搞好

网友O(2015-08-17):
引用 网友A:
嗯,灯丝平衡掉还有3.15的交流干扰,但是直流里面就没有这么大的交流干扰了。。。。我做的那个机子感觉趴 ...

适当的底噪可以提升动态

网友O:
耦合电容可以升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耦合电容可以升级一下

估计也不会提升很多。

网友P:
只要是自己动手的帖子,都会有很多支持者。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只要是自己动手的帖子,都会有很多支持者。努力!!!!!

谢谢支持!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直流点灯,效果出奇的好~

直流是6.3v加个二极管整流吗

网友R:
楼主机壳边侧板随便找个小木条打磨一下就可以了啊,冷镀板喷漆后找了根小木条一锯两段砂纸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机壳边侧板随便找个小木条打磨一下就可以了啊,冷镀板喷漆后找了根小木条一锯两段砂纸磨一下,

有侧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兄弟别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Q:
直流是6.3v加个二极管整流吗

AC6.3整流完比6.3大,你算一下网上有公式,可以求出来多大的AC整流完是6.3DC,适当留一点余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O:
适当的底噪可以提升动态

不知道是我滤波没有处理好还是怎么回事,方正那个声音嗡嗡嗡的听得头疼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我滤波没有处理好还是怎么回事,方正那个声音嗡嗡嗡的听得头疼的不行。。。。

电路板设计有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我滤波没有处理好还是怎么回事,方正那个声音嗡嗡嗡的听得头疼的不行。。。。

你把前级电压放大管拔了看还有没有嗡嗡声,如果没有了就是前级线路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我滤波没有处理好还是怎么回事,方正那个声音嗡嗡嗡的听得头疼的不行。。。。

也有可能是电源牛和输出牛的摆位不好造成的干扰,可以试一下拔掉所有管子,通电看看喇叭有没有干扰声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把前级电压放大管拔了看还有没有嗡嗡声,如果没有了就是前级线路问题

好,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板设计有问题

那个交流供电的是搭棚焊的,自认为焊的还算工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O:
也有可能是电源牛和输出牛的摆位不好造成的干扰,可以试一下拔掉所有管子,通电看看喇叭有没有干扰声

电源牛放在八百米开外哈哈哈,我估计是有交流信号窜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交流供电的是搭棚焊的,自认为焊的还算工整

不是供电,是主体功放电路板

网友T:
LZ好!我也正在准备装白版主的这个电路,但输出变压器一直没落实,一直困扰着。原因是自绕没条件,买吧,这个3.5K阻抗的不好买。能悄悄的告诉我您用的输出变压器的情况吗?(可站内短消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LZ好!我也正在准备装白版主的这个电路,但输出变压器一直没落实,一直困扰着。原因是自绕没条件,买吧,这 ...

买老水牛6.5W或乐潘,没什么可害怕别人说我涉嫌做广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牛放在八百米开外哈哈哈,我估计是有交流信号窜进来了

能把一个这么简单的电路硬是做出交流声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搭棚焊接都没那么容易有交流声,你倒好,有才的。电子管机电路简单,电流又大,放着搭棚不用,非要搞个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供电,是主体功放电路板

没有主体电路板,全是搭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把一个这么简单的电路硬是做出交流声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搭棚焊接都没那么容易有交流声,你倒好 ...

额。。。。交流声是出现在搭棚焊上。。。电路板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不错~~
老师要不然等我下一版做好了咱们友情交换一张给您?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交流声是出现在搭棚焊上。。。电路板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不错~~
老师要不然等我下一版做好了咱们 ...

你硬要说功放电路板不错我也没办法

网友:
白版的6P14电路相当成熟,我也做过台户废旧利,相当耐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硬要说功放电路板不错我也没办法

搭棚我用直流交流都试了,嗡嗡声音大得很,然后就放弃了
电路板用直流飞线(没在电路板上走线),效果很不错,没有嗡嗡声

网友(2017-04-06):
朋友你好,能给个高清电路我吗,木人想焊一台

网友U:
我也用的这个图,不过把6p14改成6p15啦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也用的这个图,不过把6p14改成6p15啦

可以发你的图上来吗

网友:
焊的还算工整

网友G:
6P14三极接法最佳负载阻抗3.5K,输出变压器是本人自行设计请网友代为制作的,使用66的Z11退火片,具体数据原来帖子里有。也可以使用3.5K的6P3P单端输出变压器。
     有网友问5K输出牛是否可用,初级阻抗5K的输出变压器,可以在次级8欧姆端接6欧姆喇叭(日本和欧洲标准)。6P1三极接法虽然可以使用5K输出牛,但是功率不到1W。
     也有不少网友问是否可以使用6P15,查资料 6P15三极接法,屏极电压280V,负载阻抗5K,屏极电流33mA,阴极电阻270欧姆(该管互导高,离散型大,因此需要适当调整使左右声道电流尽量相等),输出功率2W。改用6P15很简单,只要把管座1脚与3脚连接,滤波降压电阻适当调整,以提高屏极电压,其他电路完全不动。
     该电路交流声用耳朵贴近音箱也听不到。

网友:
按照本人一贯做法,电路实验成功以后发完帖子随后就拆了,该功放声音确实耐听,因此破例又买了铝合金机箱重新装了一遍,把松下5DVD组合音响的主音箱改造了一下,电子管6P14升级为俄罗斯的EL84/6BQ5,6N2先换为6N4后来又升级为RCA的12AX7,电位器也改用ALPS的,放在卧室里几年来一直在听。

网友:
引用 网友G:
6P14三极接法最佳负载阻抗3.5K,输出变压器是本人自行设计请网友代为制作的,使用66的Z11退火片,具体数据 ...

白版主好!你这个《修旧利废.......》得到众多网友青睐,仿制者甚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再次感谢您!将6P14换成15,整个成本又有大幅度降低,真乃造福于坛友。不说了,祝您老健康长寿!

网友:
好图纸,式一式

网友(2022-09-19):
做得还可以呀,比我的好多了。我看我的要重新装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