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张底板及其电路图照片 请问 这是什么上的部件

楼主(2015-07-11):
今天网速比较好 赶快发图片 让大家看看  最近维修时遇到一些问题 没有解决 顺便问问大家 请帮帮忙

第一次使用 1MB 以上的大图片 压缩为  300KB左右 的图片 自我感觉良好  清楚了许多 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   欢迎讨论 探讨  谢谢关注支持

补充内容 (2015-7-15 09:56):
46楼还有大图图片 可以看看他的做工和走线 谢谢

补充内容 (2015-7-15 11:00):
61楼有 7600录像机 容易损坏  又不容易买的的两个集成块M54519和54532的有关资料图片  有兴趣 可以去看看 谢谢

楼主:
   在电脑里面最大的图片是390KB 在这里成了201KB大小了  怎么误差这么多?         如果是这样下一次不要压缩这么多了
谢谢关注支持 下面的图片原来是291KB  这里是185KB

补充内容 (2015-7-11 11:06):
电路图 图纸比较差 比较黄 比较旧 又是复印件 效果不是很理想 不太漂亮  但是能看清  连我的铅笔标注都能看清楚 谢谢

楼主:
有时 无图无声   有时有图无声音  找不到故障所在
RF频率微调 找不到小可变电容在哪里
底板上的CF4和CF6是什么意思? 电路图中找不到它
请高手帮助看一看 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 无图无声   有时有图无声音  找不到故障所在
RF频率微调 找不到小可变电容在哪里
底板上的CF4和 ...

   首先,这是高频头和中放板,吐槽下:真老啊!
   其次,你说得图声问题,判断这部分电路是否有故障我们注意看调谐的情况,就是说调台的时候能不能调谐到最准确的位置停下(主要以图像为主,伴音调谐另外说),调好台后图像有没有逐步漂移。建议检修时注意图像和伴音的调谐中周,这么来的机器10指8 9 中周有问题,估计伴音和图像中周都出问题了

网友A:
   补充点,关于可变电容的问题,应该在中放得屏蔽罩内了,绿豆大小的器件,圆柱形可调

网友:
10几年不搞这个东西了 录像机都没有了  都忘记了 让我想一想 找一找资料 再给你回复  图片非常漂亮 非常清楚 基本上是屏幕的最高像素了  可以介绍介绍经验 值得学习和推广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是高频头和中放板,吐槽下:真老啊!
   其次,你说得图声问题,判断这部分电路是否有故障我 ...

这是录像机的高频头  小微调电容器就在高频头里面    楼主在 电路图中已经标注 主要是在机器上找不到位置来调整  谢谢关注支持

网友B:
先换掉中周再说,一个中频的,一个伴音的。如果正常了,就是中周里面的谐振电容漏电,银层黑了,银层脱落等,

网友B:
图片用电脑摄像头直接拍,不用压缩。要用相机拍的话,相机调到最低像素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用电脑摄像头直接拍,不用压缩。要用相机拍的话,相机调到最低像素就行了,

电脑摄像机没有用过  卡片机使用像素最低  不行   照片一般般  不太清楚   原来的图片都是网络标准850x640  现在矿坛允许340KB   可以上传更好的图片质量了 我升级的主要目的 就是这个  在数码之家 最多260KB  也就是850x640 图片质量一般般  大电路图  大机器部件 底板等等   都看不太清楚   谢谢关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用电脑摄像头直接拍,不用压缩。要用相机拍的话,相机调到最低像素就行了,

am是正解 别忘记给他鼓励鼓励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摄像机没有用过  卡片机使用像素最低  不行   照片一般般  不太清楚   原来的图片都是网络标准850x64 ...

你说的很对  很好 很给力 实事求是 实话实说 1MB大图片经过剪、压之后 取340KB左右 的大小图片 接近屏幕最高显示像素  效果是最好的  VIP是391KB 效果就更好了  谢谢回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掉中周再说,一个中频的,一个伴音的。如果正常了,就是中周里面的谐振电容漏电,银层黑了,银层脱落等 ...

RF微调与其他电路无关  是RF变换器本身的高频振荡器产生的 原来调整过  现在忘记了位置在什么地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点,关于可变电容的问题,应该在中放得屏蔽罩内了,绿豆大小的器件,圆柱形可调

你说的微调电容 在中频放大器里面    是 不对的        它在高频振动器里面  电路图中有    就是在录像机高频头里面的什么位置   忘记了           这个录像机 是JVC   HR--7600  MS   后来的新型号 小可变电容器   都是 变容二极管  比较可靠     谢谢关注支持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录像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