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6.5寸二分频音箱

楼主(2015-07-11):
第一次做好的时候没发上来,今天重新测量了曲线,改造了一遍,发上来看看。请无视那堆杂乱的垃圾。

喇叭:大杂牌。

分频器:低音直通,高音4uf电容一只。分频点5000左右,-6db倍程。原来是用6.2u分在3000,经实验衰减太缓,高音播放低频太多,刺耳。改到5000。

曲线如图:

话说我硬是觉得这个测量套件测不准,特别是高频部分一团糟。

但是好在是2分频,只要给出一个分频点处状况的参考就行了,管它高音不准低音也不准。

实际效果:

1. 低音到70以下就基本没了,70以上声压足够。摆在小房间可以了。

2. 中音有一点不够突出,但是不刺耳。

3. 高音衰减比较多,但是不刺耳,我喜欢不刺耳。

网友A:
曲线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怎么测?

我买了hifidiy上的测量套件,教程如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d3b808360912a216147929e1.html

烦死了。而且好像测不准。

据说,为了减少各种反射的影响,他们推荐这样测量。

网友B:
也还不错嘛,玻璃音箱十分新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还不错嘛,玻璃音箱十分新奇

很贵而已。。 立异的代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贵而已。。 立异的代价。

我在废品店花二十元就收了一对八寸书架箱。不过当然就没有制作的乐趣了,倒也是个捷径 玩得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废品店花二十元就收了一对八寸书架箱。不过当然就没有制作的乐趣了,倒也是个捷径 玩得开心 ...

你们那是什么废品站啊,我从来都没找到一个地方20块能买哪怕一个箱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那是什么废品站啊,我从来都没找到一个地方20块能买哪怕一个箱壳。

天津市收废品的摆摊,勤溜达着点就能淘到。还有废品店也行,不过就不新鲜了,比如被雨淋了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那是什么废品站啊,我从来都没找到一个地方20块能买哪怕一个箱壳。

音箱不值钱,他们只是砸了卖铁,只要扬声器和分频器上的一点点铜!其余木板夹在废纸里回收!所以下手一定要快!注意一定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不值钱,他们只是砸了卖铁,只要扬声器和分频器上的一点点铜!其余木板夹在废纸里回收!所以下手一定 ...

真没见过,其实我不指望那种东西整体有多好,只需要个箱体就行。箱体一对8寸的200-300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没见过,其实我不指望那种东西整体有多好,只需要个箱体就行。箱体一对8寸的200-300块。

我绝对不骗您,这是真事。漫步者R201T系列的2.1声道音箱全套才10元,变压器都买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绝对不骗您,这是真事。漫步者R201T系列的2.1声道音箱全套才10元,变压器都买不下来

我是说新的8寸空箱,卖两三百的。我这个6.5空箱,400多。  一大半的本花在这上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新的8寸空箱,卖两三百的。我这个6.5空箱,400多。  一大半的本花在这上面了。

二手的好歹打理一下也和新的一样,扬声器不要可以拆下来,这样箱体就能拿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好歹打理一下也和新的一样

我觉得也是,至于那上面的喇叭多半会被我换掉。分频器也重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至于那上面的喇叭多半会被我换掉。分频器也重做。

在我们天津,这样做就可以白拿走空箱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