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H-1摆枢式电磁耳机维修改造详图

楼主(2015-07-12):
SHH-1摆枢式电磁耳机社会拥有量大,灵敏度高,物美价廉,具有较高的维修改造价值。其工艺、结构相对简单,故容易损坏,由于大部分这种耳机是封闭式结构,许多拥有者害怕打开,即使打开了也由于初次面对,不太了解其构和性能而一筹莫展,无从下手,因而探索一条可行的维修之路成当务之急。下面是我的一些初步实践,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1、撬开一点包边,大剪刀剪掉一圈包边:
      2、松开后盖螺丝准备取下后盖
      3、取下后盖准备磨平
      4、磨平的后盖
      5、耳机内部,在处理之前要压实如图的耳机边沿,达到固定振膜的作用,同时检查耳机锈蚀及损坏情况,如发生振膜锈蚀,连杆断裂,脱落,则没有什么维修价值,做报废处理。
      6、内部的结构和零件,包括极靴,摆枢、线圈、磁铁、接线柱等;
     7、松一点固定在机座上的极靴螺丝,然后取下一个螺丝,一定要注意固定好摆枢不使其移位。移位很可能拉脱连杆或使振膜损坏。当然你也可以移开接线柱,焊开连杆,把整个极靴摆枢都取下来,但我发现焊接比较麻烦,有可能损坏线圈,松香也有可能堵塞磁隙。在做好固定摆枢的工作后就可以轻轻推开极靴,到好操作位置时固定一边螺丝,这样就不怕移位了。这时您可以清除摆枢和极靴上的杂物后立即还原,调整磁隙后,就可以封装了。但是且慢,维修是完成了,如果不改造,提高耳机的灵敏度,实在是太遗憾了,真是白打开了。趁这个机会对摆枢动手术吧,这次不动摆枢两边(个人认为比较难处理),就动一下摆枢上的突起吧,这个突起是确定摆枢和极靴之间磁隙大小的关键结构,要提高灵敏度,就要减小磁隙,得坚决把它锉掉。这时要用到的关键工具是一把小金刚锉,三两下就可以锉平它。呵呵,大胆的锉吧,为了灵敏度!
    8、调整磁隙。复原后两边磁隙一般都有些偏差,这时可采取边按压极靴边紧固螺丝的方法解决。也可以固定螺丝后用小一字起子撬摆枢,注意不要伤了振膜。来回几次一般都可以解决。
   9、注意摆枢和极靴的位置要对齐,否则对电磁性能和灵敏度有较大影响。同时要注意调整摆枢的位置使连杆处于垂直位置。

网友A:
非常好的改造经验,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
laoniu556 好;明白了。
请问;最好的SHH-1电感是多少?我量SHH-1电感是35mh。

网友C:
凸起去掉后有怎样的变化?

网友:
太好了,图片清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oniu556 好;明白了。
请问;最好的SHH-1电感是多少?我量SHH-1电感是35mh。

一般也就35毫亨吧,我的最好的不超过50,但前几天一矿友发现一新款在同样直流电阻情况下,最高有90毫亨的,我赶紧拿出来一测果然很高(58毫亨,是我手里SHH-1当中最好的),电磁性能非常好,但以前觉得灵敏度不高就放一边了,经过调整灵敏度也达到较高的水平了,由于阻抗高,感觉低音和选择性都好点,正在考虑移植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起去掉后有怎样的变化?

没仪器测试,感觉灵敏度有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改造经验,多谢楼主分享。

谢谢各位版主加精加分。谢谢大家!

网友B:
我听SHH-1耳机;
灵敏度也较高不低于2SC-300耳机。没低音,高音不好听,音质太差。

网友:
谢谢班主任,又涨了30分

网友B:
laoniu556 好;
请问摆枢和连杆是 锡焊?电碰焊 ?

网友:
不错,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oniu556 好;
请问摆枢和连杆是 锡焊?电碰焊 ?

以前的工艺不是太好,就是锡焊,经常发现磁隙里有松香粒。还有一个问题是连杆和振膜的连接可能是环氧树脂,容易振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听SHH-1耳机;
灵敏度也较高不低于2SC-300耳机。没低音,高音不好听,音质太差。

是的,灵敏度虽然高,但阻抗比标称值低,低音肯定上不来,高音有点吵人的感觉。

楼主:
我怎么突然感觉SHH是舌簧的拼音缩写,要真是这样还得称其为摆枢式舌簧耳机了。那么这种耳机有可能是真正起源于国产的耳机呢。

网友:
不错的教程,以后坏了可以打开打理下了,

网友:
谢谢laoniu556 兄,帮助我。

网友D:
凡是动手DIY的就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凡是动手DIY的就要顶!

谢老雷。谢谢各位了。

网友E:
我也顶556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顶556兄!

谢谢杨老师。有同学发现有90毫亨的SHH-1,不过从我手里溜走了。已故聂版主也曾经测量过这种耳机。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辛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杨老师。有同学发现有90毫亨的SHH-1,不过从我手里溜走了。已故聂版主也曾经测量过这种耳机。

我手里这种金黄色耳机最灵敏的属SHH-091b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里这种金黄色耳机最灵敏的属SHH-091b只有一个。

091b只有少量的灵敏度高吧?下图这种电感量普遍很高,灵敏度一般,但在同样条件下电感量高的材料估计好些,电感量高是基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要顶!

您提出的将摆枢两边磨薄的方法可能有非常好的效果,正在试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提出的将摆枢两边磨薄的方法可能有非常好的效果,正在试验。

祝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您成功!

很可惜啊,我把摆枢两边的厚度和宽窄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缩减,原本预计电感量有一定的增加,结果是负值,好像灵敏度也不太理想,看来这条路走不通啊,共进行了两次试验呢,结果都是负值,死心了。

网友D:
只减少厚度即可,不要减的过多。不是为了增加电感量,而是减小摆枢的扭矩,在同样的电流下增大摆枢的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减少厚度即可,不要减的过多。不是为了增加电感量,而是减小摆枢的扭矩,在同样的电流下增大摆枢的摆幅。

开始是减少厚度,后来是既减厚度也减宽度,都没什么效果啊,555.之前发现有较薄摆枢效果很好的,就开始试验了,真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减少磁隙感觉有些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始是减少厚度,后来是既减厚度也减宽度,都没什么效果啊,555.之前发现有较薄摆枢效果很好的,就开始试 ...

减小磁隙电感量上升,用电感表可以对比测出来,而减少摆枢连杆的厚度电感量不变无法测量对比,只能用分贝仪测量或试听弱台进行对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是减少厚度,后来是既减厚度也减宽度,都没什么效果啊,555.之前发现有较薄摆枢效果很好的,就开始试 ...

开始是减少厚度,后来是既减厚度也减宽度,都没什么效果啊
国产耳机的材质差强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小磁隙电感量上升,用电感表可以对比测出来,而减少摆枢连杆的厚度电感量不变无法测量对比,只能用分贝 ...

这个我还没有进行对比试验,马上进行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是减少厚度,后来是既减厚度也减宽度,都没什么效果啊
国产耳机的材质差强人意

中国人多,要大干快上,多快好省,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小磁隙电感量上升,用电感表可以对比测出来,而减少摆枢连杆的厚度电感量不变无法测量对比,只能用分贝 ...

减少磁隙效果确实很明显,调整耳机到电感量最大状态,然后动手术,减少磁隙,共进行了两只耳机的改造,分别提高了14%和23%。

网友(2015-09-20):
便宜且灵敏度高的耳机!

网友F:
摆枢,两边有螺丝压紧固定,如何能有比较灵敏的摇摆震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摆枢,两边有螺丝压紧固定,如何能有比较灵敏的摇摆震动呢?

磁隙很小,磁场强度很高,故灵敏度就高了,不压紧的话,马上吸死在某一边了。

网友G:
这是一类有代表性的灵敏度较高的耳机,多谢楼主辛勤的劳动!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类有代表性的灵敏度较高的耳机,多谢楼主辛勤的劳动!多谢分享!

谢谢李版。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比别的同学玩的多而已。SC2-300耳机已经绝版了,这种耳机却还在大量生产,可见其生命力很强啊,真的是物美价廉。

网友H:
多谢楼主!俺一直在找这样有图有描述,矿石耳机相关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楼主!俺一直在找这样有图有描述,矿石耳机相关的东西

呵呵,俺外国的耳机比较少,国产矿机耳机相关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要的话可找俺,多拆几个就行了。

网友I(2015-12-21):
求教搏士:用于受话器或送话器的shh-1有什区别?

网友:
有这种耳机有时间也改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始是减少厚度,后来是既减厚度也减宽度,都没什么效果啊
国产耳机的材质差强人意

请丁兄減小摆驱(舌簧)支撑杆面积试试
局部减小示意

大面积减小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丁兄減小摆驱(舌簧)支撑杆面积试试
局部减小示意

曾经改过了呢,不过效果不明显。把凸起锉掉对提高电感量有很大的效果。也发现一些不同的结构,主要是中间凸起有点状的,还有一个是分布在两边的,非常少见,各发现一个。其中凸起在两边的电感量明显大于其他的,只是个例,没有更多的样品佐证。

网友:
非常详细的过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教搏士:用于受话器或送话器的shh-1有什区别?

曾经做过打电话实验,估计100米内互通效果很好,好像没什么区别。不过专家们对国产耳机不太放心,在这种耳机上加了放大器。见下图:

网友I:
谢谢搏士答疑解惑。我使用的是船艇上的电话手柄,发现送话器是浅黄的,受话器是金黄的,生产日期也不一样,想必是厂家特意为之,故有以上的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搏士答疑解惑。我使用的是船艇上的电话手柄,发现送话器是浅黄的,受话器是金黄的,生产日期也不一样, ...

要是RCA甲板耳机两者确实有一处不同,送话器的舌簧是三角型的,受话器是长方型的,可能送话器的阻抗也低一些,这样可带动更多的受话器。另外国产耳机金黄色的那种SHH一l确实有很多种颜色,也有铝本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RCA甲板耳机两者确实有一处不同,送话器的舌簧是三角型的,受话器是长方型的,可能送话器的阻抗也低 ...

我只是菜鸟,不可能有RCA的耳机,
国内生产shh-1的厂家不少,良莠不齐啊。菜鸟看法觉得船艇上的用料扎实,矿山用的厂家会压低成本,不大看好。八十年代上讯厂应该还在生产,而现今宝上的都是浙江乡镇企业的天下了。

网友:
楼主文章写的好,有娓娓动听的感觉,文字出手讲究。

网友(2018-01-14):
引用 楼主:
曾经做过打电话实验,估计100米内互通效果很好,好像没什么区别。不过专家们对国产耳机不太放心,在这种 ...

我也有一只带两只三极管放大器的SHH-1送话器。

网友:
很好的改造经验,多谢楼主提供分享

网友:
这宝贝有点稀罕

网友:
这个没有低音吧

网友:
我觉得把这个中间的凸起磨掉并不能提高灵敏度,因为磨掉后,中间的那个舌簧就和中间的磁铁完全贴合,振动时就没有一个支点了,虽然磁隙小了,但舌簧振动起来更难了。所以,我认为要增加灵敏度的话,这个中间的支点不能去掉,有人说中间支点是两边的两个点的灵敏度高,实际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多数是中间一小点,在边上的压力下,可能边上与中间的磁铁就是平面接触了,比较难振动的,我觉得中间的这个点最好是一条线状的。这种结构的就是难调两边的间隙到一样的,通常的舌簧可以用中间的拉杆螺丝调节舌簧的间隙,这个没有这样一个螺丝。理论上舌簧在中间受到的磁力是为0的,但一当偏了些,磁力就比较大了,就靠振膜的弹力来调节维持舌簧在中间,这个结构如果把两边磨得很薄的话,可能就会吸到一边了,要靠中间的振膜把舌簧调 到中间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可以用在螺丝的固定孔上垫纸的方法来调节整个装置离振膜的距离来调整。不过比用螺丝调整要难多了,细心点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耳机之前怕有几百个 20块钱就卖了

网友(2020-05-23):
搓掉凸起  摆枢怎么摆动? 真的是减小了磁隙 就灵敏吗?请楼主 提供改造后的试听结果 或者有改造过的朋友提供结果  谢谢  还有  不要告诉我 电感量大的声音大哦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这样改造过的电感量是一定大的  声音那就未必。我对此做法持怀疑态度  因为从原理上解释不通  打开过的人知道没那个凸起  整个摆枢就吸在中间的磁铁上了。无法动弹  从而无法带动音膜振动  那里来的声音呢。。因为这样做磁通路更好了  电感量就更大了。。绝对不能以电感作为声音大的唯一标准。我认可几十年前的技术人员对产品设计的精益求精的精神  那个凸起是这个耳机的精髓 怎么可能随意设置高矮。
     另楼主的细致准确的描述非常认可 我们只对技术问题 探讨  目的都是为了大家有个好的器件  一点个人看法 不知是否正确。欢迎探讨并提供试听数据 ,期待。。

补充内容 (2020-5-24 12:04):
原来 楼上的SUNSTAR126也有此疑问  或许是楼主想磨平后  让间隙变小但还要让摆枢和中间的磁铁有间隙 。也就是摆枢还是自由的 仅靠摆枢两边的支撑保持摆枢的位置 因为吸力很大  做到这一点挺难 这样做是OK的 但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oniu556 好;明白了。
请问;最好的SHH-1电感是多少?我量SHH-1电感是35mh。

可以了 35毫亨  我的还有26毫亨的  最大的 42毫亨。。声音大小是有点区别  26的是42的听感7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做过打电话实验,估计100米内互通效果很好,好像没什么区别。不过专家们对国产耳机不太放心,在这种 ...

有源“放大器”的那个是麦克风,有线电通信术语里面“送话器”就是麦克风或“话筒”的意思,而“授话器”则是耳机或“听筒”的意思,也就是咱们玩的“耳机”的意思。这种类似的有源送话器我也有个,90年代给拆了研究了。用这种带放大器的话筒的目的就是减小经典式话筒“碳晶式送话器”的噪音与改善音质,老的碳晶话筒你要是不讲话或者对方声音很小时能听到自身的“沙沙”声或者稀奇古怪的“吱扭”声,特别是当电话机校侧音电路不太好时,声音明显。当然了老碳精话筒现在也是个宝贝了,串联一个小电容加上一段导线接到中波本震上就是个微型调幅发射机。

网友J:
这玩意超好,就是有点大,戴起来好像很违和,能不能有一种小的,像过去助听器耳机那种,不知哪里卖。

楼主(2021-07-27):
引用 网友J:
这玩意超好,就是有点大,戴起来好像很违和,能不能有一种小的,像过去助听器耳机那种,不知哪里卖。

可用很小的动铁耳塞,不过一般阻抗很小,要配小变压器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请丁兄減小摆驱(舌簧)支撑杆面积试试
局部减小示意

这个突出点是舌簧衔铁的支点,应该保留,不然震动起来无力。舌簧结构就不能追求音质了,所以这个结构的音质也不可能太好。如果要求灵敏度高可以修正突出点的尖锐度,个人感到增大电感量不能从这里下手,应该从增加圈数的途径探索。两个圆圈的连接杆是复位弹簧的变形,锉细后低音可能好点,但要注意有无谐振峰。以上仅是个人观点,正确与否还没经过实践检验,说错了请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突出点是舌簧衔铁的支点,应该保留,不然震动起来无力。舌簧结构就不能追求音质了,所以这个结构的音 ...

只是挫矮了点,减少了磁隙,增强了磁场强度,估计可以提高了耳机的灵敏度。对比测量了改造前后的电感量,普遍提高了20%以上。

网友:
其实这个耳机是很容易拆开的,外壳是软铝材,用小起子(一字起)沿着边源一点点的就翘开了,改好了后,重新安装回去,用起子压平就行了。非常容易的,我用这个办法修理好了12个这样的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挫矮了点,减少了磁隙,增强了磁场强度,估计可以提高了耳机的灵敏度。对比测量了改造前后的电感量, ...

我也研究过这个舌簧,就是没动手实作,设想把那个支点位置锉平钻个小孔,调好高度后含上一根缝衣针针尖,可以减小钝尖在震动时的摩擦能量损耗,再把那两个复位弹性腿换成薄磷铜片,这样会更进一步减小损耗同时低音会有改善。

网友:
这个小黄要想大幅度提高,要从振膜上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