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MF10表设计的个人看法,与电路板改造过程

楼主(2015-07-12):
我对10表情有独钟,它选用了五类圆弧磁钢表头,决定了它的线性性能会好于500等表,在我玩这个表后却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这种表会定位于2.5级表?为什么它又要单设电阻档的插座而不象30等其它表,而使用公共插座?这样增加了生产工艺复杂度与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大大削弱了使用中的体验性,增加了繁琐度,这使它在指针表中只能成为高灵敏的高端表,而不能算是经典表(个人认为)。
    首先,由于此表定位于无线弱电使用群体,它设计挡位相对于30、50等小表要宽泛,灵敏度很高与14表形成使用上的互补,之所以灵敏度高,就决定了对磁电系统的要求更高,为了兼顾动圈内阻与万用表的性能要求和灵敏度之间的矛盾,选用了五类圆弧磁系统,但为了尽量提高灵感度,而抵消动圈多绕线圈重量施加在轴尖上的压力和摩擦力,对灵敏度的影响,在此,做了两种手段:一、使用更细的绕线减轻动圈的重量,这给这种表带来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动圈耐用性差的毛病,二、使用,最软的游丝,这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整个动圈机械部分的要求和调整更严苛,以及对环境要求也更严格,这当中具体表现在:对上下轴座内的宝石座的清洁度与支撑簧的弹力的要求、对游丝的圆芯与轴尖的同心度的要求更高,对平衡要求也更高,10表的平衡调整的难度高于其它表,维修人员的身体热辐射,形成微弱的上升气流都会被表头感知而影响调整,没有经验很难调整到指针指到"O",综合,以上因素此表选用1级表头却定位使用在2.5级就不难理解了。
电路方面,定位2.5级表在元件选用上不在困难,几十年前由于工艺的问题,元件的离散性很大,生产表时,考虑各元件之间的正正或负负误差叠加,选用元件的精度往往会搞高一个级别,因此在大批量生产由于成本的控制只能选用精度在1%左右的件,这样也制约了它的身份必须是2.5级,电路中标注的电阻绝大部分都不是标准值,从实际使用在表中的电阻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有误差的,但通过换算误差都基本上在1%内,如5M的电阻绝大多数使用4.99M,33.3K使用33.2K等等。
  那为什么又单设电阻档插座?这就是考虑高灵敏度对绝缘的要求更高,另一方面,此表由于设计采用了电路板形式的开关等这是此表最大的败笔,环境湿度和尘埃都会在这样的表上反映出来,如不分离独设插座,那么,南方或湿度大的地区根本无法正常使用!表内的电池会因为电路板和开关“爬电"的现象,在低电流、低电压档位置直现的反应在刻度盘上面,致使电表无法正常使用,因此厂家做了两个处理:一、单设电阻档插座让电阻挡的有源部分与其它的不相关电路分离出来,减少相互干扰。二、将电路板左边的电阻部分和高电压部分(打开后盖往下看),单独做浸漆处理,减少或杜绝有源部分出现“爬电"的问题。
但在实际使用中或维修后,由于人为的原因或环境湿度会使绝缘降低,我在维修一块10表做整块板子酒精清洗后绝缘变差,做了烘烤后,最多管上一个小时5M的电阻变成4.7M左右,所以只能作再次浸漆处理才得到解决问题。通过这次处理我有了新的想法!接下来我将处理10板子的过程上图,请大家围观,各抒己见!请多指点,这些都是个人观点,不一定正确!

楼主:
前段时间陆续收了四块有问题的老10表,在打理它们时全部会拆解,做了必要的清洁,将其中的两块板上的元件值做了精校,一块保持原样元件,只做了元件的排列校正。
还有一块原板烧得较重,所以决定换板子,用一块色环板子替换原板子

楼主:
通过校正清洁处理后的板子,都做好了线的焊接,尽量保证做完绝缘后不再在板上动烙铁,最大限度保证整板的绝缘,板子背面上的黑色,是精校电阻串并的电阻,使用热缩管封装的结果

楼主:
找一PVC木纹单面胶贴,用圆规画了八个外径56mm,内径42mm的圆,用剪刀剪去不要的部分

楼主:
将八个圆揭去保护膜分别粘贴在电路板的电刷上,以阻止绝缘漆弄在电刷上

楼主:
找一油漆桶作为烘箱

楼主:
用红外灯作为热源

楼主:
先对板子作了2个小时的加温去潮

网友:
下一步,怎么处理?

楼主:
接下来将烫手的板子放入绝缘漆中浸泡,装漆的盆是金龙鱼油桷剪下的底子

网友:
看青龙大师的维修过程就是一种享受  技术一流  高实在是高

楼主:
放置半小时,让多余的漆流掉后再入烘箱,两三个小时后停止烘烤,此时漆膜不再流淌和粘手,用尖镊子揭去粘膜,我担心漆膜太硬后不方便揭下,因为浸的漆较浓,揭下后非常满意,一个边界分明的圆!!一切0K,冷却后做了电刷部分的清洗清理,检查各与电刷相通的元件值,很稳定,至此这一工作完成,希望对坛友手中有漏电现象的10表在修理上有所帮助

网友:
好贴,继续听课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将烫手的板子放入绝缘漆中浸泡,装漆的盆是金龙鱼油桷剪下的底子

请问您这样浸漆对右下的 两只可变有 影响吗?

网友:
看了这个处理方法深受启发  这样浸漆后的电阻是不是发亮 看起来很新  我的78年47表的电阻腐蚀的厉害 怎么清洗都没效果  不知用青龙大师的这个办法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的47板子,浸漆后肯定会亮丽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这样浸漆对右下的 两只可变有 影响吗?

有点影响!肯定是调不动了!在浸之前我也考虑过,一般维修后很少有调整这一电容,浸漆不会影响容量,所以就带这两只电容浸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影响!肯定是调不动了!在浸之前我也考虑过,一般维修后很少有调整这一电容,浸漆不会影响容量,所以 ...

哦,谢谢,学到不少好的 经验

网友:
表中高手高手,~~~~~~~

网友C:
来看看青龙老师的新作。

网友:
又见佳作!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看看青龙老师的新作。

谢谢捧场!!

网友D:
一直忙,懒得去邮局发那块10, 我是败家,龙大帅才是真正的爱表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忙,懒得去邮局发那块10, 我是败家,龙大帅才是真正的爱表之人

没关系!!我才是败家!原打算等到你那块一起弄,知道先生忙等不到就先打理好这几块,要不到处都是散件,拖久了就找不齐拆下的螺栓了。

网友:
学习了     我又块MF10   有时间试试

网友E:
多步骤操作,就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漏电因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步骤操作,就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漏电因素吗?

先生!不是可能,有一块已经存在了漏电!这么做也是因我个人对表表的理解定位,因此而付出的实际行动!纯属个人观点,就爱折腾是我的本性,爱美女是我的性格,是一样一样的 或许这么做有部分先生感觉我会有脱了裤子打屁多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生!不是可能,有一块已经存在了漏电!这么做也是因我个人对表表的理解定位,因此而付出的实际行动!纯 ...

94嘛,一块已存在漏电问题,另三块目前没问题,我没说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94嘛,一块已存在漏电问题,另三块目前没问题,我没说错哈

高!高!高!

网友:
10型表还有这个问题:这几天南方的梅雨天期间,把开关档拨到电阻X100k。不插表棒,指针已经指示20兆了,我用热电吹风,慢慢地吹公共端与电阻端的外壳。指针就逐渐回到了无穷大,但是几十分钟之后又慢慢地到了20兆欧处。估计是胶木外壳受潮漏电。胶木里面和线路板由于该表的密封还是不错的------上下盖和表头盖都有橡皮圈,所以问题不是太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处理。

网友:
我早就有个想法:把一块MF10工作表的欧姆档并到公共端,因为表笔要经常换插孔麻烦。看到青龙大师的帖子,终于明白厂家这样设计的道理。看来还是不敢动了。

网友:
对“青龙枫叶”坛友佩服到了极点,我虽使用MF-10二十余年,但从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看了该贴,受益良多,谢谢“青龙枫叶”坛友。

网友:
顶一个,学习到了设计思路

网友:
顶一个,受教了

网友:
楼主的功夫了得,我建议楼主将板子的档位上铆上实心铜铆钉,将10表提升一个档次。

网友:
使用铆钉板,可以增加爬电距离和电现现

网友:
龙大帅应该在遵义表厂上班

网友F(2017-03-28):
学习了,好贴,顶一个,不过我的77年10表直流电压测试都偏低,比如直流25v,显示24.2v,直流5v显示4.8v,不知调整哪里,请各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好贴,顶一个,不过我的77年10表直流电压测试都偏低,比如直流25v,显示24.2v,直流5v显示4.8v,不 ...

调表头后面的磁路分流铁片,如无效就是失磁了。

网友:
应该是吧,50微安电流档测25微安也差0.5微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表头后面的磁路分流铁片,如无效就是失磁了。

请教一下,是通电微调,还是调整一下后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是通电微调,还是调整一下后再测

这个都可以。

网友:
楼主手艺高超呀!各种原理谈的很丰富,我们初学者只能靠边站着看看,

网友:
多谢LZ,安照你的指导,已成功校准,在这之前,我对照图纸始终找不到电压档的可调电阻,挡铁也怀疑过,没敢调,上个测试图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今天终于解决了

网友:
顶青龙先生贴!

其实,板子漏电或是胶木漏电用另外的方法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漏电的原因大多是前任有过用表不当的历史,把板子熏黑或是有金属蒸发过。后来修了又没有很好的处理。如果手头没有绝缘漆我看也不要紧的,只要把板子、胶木外壳的关键部分用白钢刻字小刀刮去那层不良物即可。我曾用此法给DF1型万用电表清洁过,也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DF-1B的电阻档有RX1M档的,这个档位要比去10型的档位还要高一个数量级呢)。

网友(2024-06-10):
致敬青龙枫叶先生,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单独维修优化4个表还是搞大组合?合四为一?

网友:
按照楼主说的和我的理解,10、12、14是一个系列的表。精度最好是14,最不好是10。
如果按照现在的思路设计,将14的精度用在10。10将会是一个当年的无敌表。这观点可能是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