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一玩单管外差机

楼主(2015-07-12):
最近, 纯粹是闲得无事可做, 故想到了玩一玩单管外差机. 起初在面包板上搭棚, 磁
棒用的是扁型5厘米的, 声音太小, 外地台只有蚊子叫的声音. 换用14厘米的磁棒,
声音增大不少. 然后, 决定用原来的5厘米磁棒加一级低放试一试, 效果不错. 本地
外地台都不错. 最后装入一7 X 5 X 3.5 CM 的药盒内. 有图为证:. 起初在面包板上搭棚, 磁
棒用的是扁型5厘米的, 声音太小, 外地台只有蚊子叫的声音. 换用14厘米的磁棒,
声音增大不少. 然后, 决定用原来的5厘米磁棒加一级低放试一试, 效果不错. 本地
外地台都不错. 最后装入一7 X 5 X 3.5 CM 的药盒内. 有图为证:

网友A:
明明用了两只管怎么还叫单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用了两只管怎么还叫单管机?

因为单管声音太小, 故加了一级低放, 也就是原理图上低放部分. 这也就意味着玩单
管外差机不理想.

网友:
这么说以前的矿石机和单管机声音效果也不会很好了?

网友B:
如果纯粹玩单管机,无论从选择性还是灵敏度,超外差式的性能比不过典型电路的再生来复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纯粹玩单管机,无论从选择性还是灵敏度,超外差式的性能比不过典型电路的再生来复式。

同感. 这次实验支持了板主的结论.

网友:
电池用的很另类

网友:
多一只管回旋余地就大了,第二管干脆中放来复低放吧,足够响、性能还上一个台阶。

网友:
木板车加不了火箭发动机,材料层次决定了适用的电路结构

网友:
玩单管变成了双管,爱好这的少了。

网友:
应该用长磁棒,电池体积特殊。

网友:
把图收下来,有时间实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三极管是三条腿,
都六条腿了还叫单管机?
检波管又没用废三极管.

我还是要谢谢大侠的评论, 但我并没有忽悠你, 而是你自己没有认真读懂我的叙述.
我的标题为"玩一玩单管外差机," 而我的描述里也非常清楚地告诉你, 玩的效果不
理想, 所用的原理图就是去掉后面低放部分. 所以加了一级低放. 有什么地方忽悠
大侠了? 难道. 我必需上一个只有一只管子的变频原理图, 上一些我在面包板上搭
棚的单管机, 然后告诉你玩的不成功, 这样才算没有忽悠大侠?

大侠积极评论的态度很好, 但评论前务必读懂原叙述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一只管子混频,另一只管子中放兼来复低放效果不是更好吗?
不成熟的建议供参考

建议不错. 是的, 那样就是两管超外差机了, 效果会更上一层楼. 我也设计过此电路
, 实验过, 在本论坛发过图及说明. 但正像我的短文说得那样, 我是"纯粹是闲得无
事可做," 也就是百无聊赖, 突然想亲手实验一下单管外差机, 看效果怎样. 以前听
说, 用一只管子作的外差机, 有的说效果不错, 有的说不行. 经过实验, 体会到用
长磁棒, 至少14CM的, 效果还好. 否则不理想. 加一级低放也是想证实在没有中放
的情况下, 收音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单管声音太小, 故加了一级低放, 也就是原理图上低放部分. 这也就意味着玩单
管外差机不理想.

外差不加中放,有啥意义呢

网友E:
变频级加来复不妥,不如加一级中放兼低放来复,性能大为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聊中找乐趣,赞一个!
变频管兼来复低放的增益很低,主要是发射极电阻太大,又无法加低频通路 ...

同意高见! 这次实验告诉我, 单管外差机效果真的不如经典电路来复再生单管机.

网友(2015-08-22):
能否加上再生呢?记得早先的电子管单管外差机就有这样处理的。

网友:
这个超外差不错,留个记号过几天做过

网友:
这个超外差不错,留个记号过几天做过个

网友:
玩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6条腿的“单管”?太萌了吧

这是对管呦,假如一个封装算一个管的话,集成块也加入单管机行列了。

网友:
这个需要仪器调一下么

网友(2017-12-19):
楼主,能否告知下可变、振荡线圈和中周的型号。谢谢!我做了另一个二管超外差的电路,做了多个,均收到短波和刺耳怪叫,想试试你的这个电路。

网友:
不如中放加低放来复效果好。

网友:
我靠,真的有单管的,还是来复式的,

网友:
这个准确来讲,应该是当初是单管机,后来声音太小,加了一级低放,变两管机了。
而且,没有中放,所以只能算外差机而不能算外差。单纯外差模式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超外差的初衷,就是把所有频率的信号都变频成固定的中频,对这单一的中频进行放大,比较容易取得受控的相对较好的效果,没有中放的话,等于失去了灵魂。
当然,楼主只是玩一下,没必要锱铢必较,能在制作中得到收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频级加来复不妥,不如加一级中放兼低放来复,性能大为提高!

老兄高见.这是超外差两管机的标配电路,三十年前下乡时我就装过,效果还行.

网友:
感觉10K的电阻上应该并一只高频旁路电容。

网友:
我能理解楼主的原旨!支持创新,勇于实践。矿坛需要大量具有开拓创新型爱好者。

网友:
学习了。。DIY 就是好

网友:
超外差收音机优点就是能够稳定的放大一个中频频率以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这就需要一级或两级中放。单管外差只有一级本振兼天线输入,没有中频放大,信号太微弱,检波就是个难题,不能发挥出超外差收音机优点,指标好不了,闲玩一下可以。

网友:
看您的电路,检波后音频又加到本振级,但是本振级对音频有多大放大能力是个问号,因为他的射级有1K  电阻,0.01电容,对音频通路有很大衰减 ,不知道是否有效果。

网友:
发重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6条腿的“单管”?太萌了吧

我也几条腿的“单管”!不过拆机的型号是3DG12,经检测基本上配对!

网友:
发重了!发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