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世新102L牙机手柄和204调速电源

楼主(2015-07-12):
好久没发拆机帖了,上次牙机换轴承没有拍太多图片,今天索性连电源一起重新拆开,拍照分享给大家。。。
这个牙机是去年冬天买的,当时玩雕刻,电磨噪音大,精度差,入了牙机之后才发现这是一雕刻爱好者的神器。。。当然102l属于最便宜的牙机,对于玩木头橄榄核和雕刻石来说足够了,咱没发烧到玩更高转速无刷牙机的地步。。。。

先拆世新204调速电源

全貌,左侧是自带的拆机扳手,中间是牙机手柄,右侧是调速电源

开关,无极调速旋钮,正反转切换开关,电源指示灯,手柄插座

电源参数

去掉4个脚垫就能开壳了

前面板连接线,焊工一般,焊锡也一般,所有连线焊接部位没有做绝缘

E型变压器

下面调速电路板

取下所有接插线,拧掉两个螺丝柱,调速电路部分就能取下来了

电路部分没有过多研究,应该是LM317调速电路吧

2SD798达林顿管

如果同脚数的接插件太多,可以用笔做点标记,以防安错

下面拆手柄,牙机主要就是这玩意贵

拧下尾部防尘盖,拔掉插头

用配套的扳手逆时针拧前端金属嘴

这样就拆开了

三瓣簧位置的零件结构,一般这个部位易磨损件多,主要是最前端的轴承 和中间十字形的白尼龙连接杆

这个位置是夹头锁紧结构,各种垫片和小零件较多,注意安装顺序

拆三瓣簧部位
用壁纸刀沿着卡簧走一圈,就取下来了

合金套筒两侧各有一个轴承,较细的容易损坏

一个弹簧垫片和平面垫片,不要装反

末端相对简单些

拆手柄末端电机部分,先把两侧碳刷取下

固定螺丝两枚拧下

胶木座和电机壳结合很紧,不行就螺旋拧出

转子就可以取下了,两个轴承

全家福,三瓣簧部分还可以细拆,太麻烦了,而且无故障,暂时就不拆了,以后如果要替换再发帖

全文完。。。。

网友:
很好的拆解过程。这是一台电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