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过的喇叭

楼主(2015-07-13):
下面是维修各种高档发烧喇叭的维修记录

JBL LE14A喇叭边硬化

JBL  LE14A喇叭边硬化

硬化的泡沫边

硬化的泡沫边

进口原装边

进口原装边

换边后

换边后

修复后

修复后

网友:
好手艺,我换边总是有些鼓

网友A:
手艺不错!专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专业的吗?

不是,是家庭监听箱的

楼主:
英国ATC5寸单元修复

分离的磁体

分离的磁体

音圈损坏

音圈损坏

从新绕好的线圈

从新绕好的线圈

从新矫正的磁体

从新矫正的磁体

修复后测量的阻值

修复后测量的阻值

楼主:
英国宝华鹦鹉螺系列铝线音圈高音修复

烧焦的线圈

烧焦的线圈

两个线圈同时烧

两个线圈同时烧

这是用铝线从新绕好的线圈

这是用铝线从新绕好的线圈

网友:
我就是佩服楼主绕那个鹦鹉螺高音线圈

网友:
高手呀,修复得那么好,我以前修过,很难看,

网友:
好手艺!!!绕线圈是个手艺活

网友:
高手、神仙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的JBL喇叭泡沫边都坏了,换了一只修的不像样子

网友:
好手艺楼主技术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这几天我继续上图与大家分享

网友:
能自己换边的都很牛了,这是个技术活来的

网友:
以前也试换过纸盘,但音质效果差!

楼主:
大家都知道JBL泡沫喇叭边时间长了就会自动溃烂,下面这个就是一个JBL13寸低音单元换边的过程

换边前

换边前

时间长了边自己溃烂

时间长了边自己溃烂

换边后

换边后

网友B:
手艺不错,有点不明白铝线圈到底有什么优势?

网友C:
好手艺,向你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向你致敬。

感谢参与

楼主:
雅马哈无音圈骨架音圈修复,这是维修喇叭音圈中最难修的一种,此音圈修复难度极大,本人愿意把维修过所有高档喇叭的维修过程发给大家分享

烧焦的线圈

烧焦的线圈

这是本人用同样规格的线按照原来参数去做的

这是本人用同样规格的线按照原来参数去做的

修复后测量阻值

修复后测量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有点不明白铝线圈到底有什么优势?

铝线重量轻,阻值也和铜线不一样,两种线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一个音圈如果直径大用铜线那么它的弹跳就会搜到一定的限制,铝线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线重量轻,阻值也和铜线不一样,两种线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一个音圈如果直径大用铜线那么它的弹跳就 ...

铝线就物理原理来讲,阻值大功耗也大。至于重量,同等圈数的两种线材重量相差不是很大,喇叭音圈匝数也不是很多,网上就这两种线材的利与蹩争论不休,也没有定论,俺还没用过铝线的喇叭,所以好奇!

网友:
手艺非常好!

楼主:
加拿大世霸大情人音箱低音单元修复

此音圈是纯铝线

此音圈是纯铝线

用同样规格的纯铝线绕好的线圈

用同样规格的纯铝线绕好的线圈

修复后测量阻值

修复后测量阻值

网友:
好手艺顶一下!但NS10鹦鹉螺ATC这种高级货自己绕的音圈和原装对比能达到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国宝华鹦鹉螺系列铝线音圈高音修复

线圈绕得漂亮,请问铝线如何才能焊接得牢靠?
据我的经验,低音喇叭修复的效果较好。
高音喇叭,拆开重装,声音变化就很大了。

网友:
真高手也,像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