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单管机或者两管机,可是手头的只有放大倍数20左右的3ak

楼主(2015-07-14):
管子是3ak20,无奈放大倍数只有20左右,不知道效果如何?各位有经验吗?

网友:
3AK20管子,放大倍数20可以做,效果可以。

网友:
达林顿接法。
20X20=400倍。

网友A:
达林顿接法可以提高电压放大倍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达林顿接法可以提高电压放大倍数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单管,两管、复合管都可以试试,结果就知道了,反正不需多少成本和时间。

网友:
记不太清楚了,在复合共射电路中,电压增益应该是和一个管子时的电压放大倍数近似相等,或者取决于第二个管子。电流放大倍数是提高的。

网友:
20倍可以响,最好能有50倍以上的。

网友:
10倍的3AK草帽管怎样做比较合适?

网友:
求一个比较好做的两管机电路图

网友:
非要用锗管吗?

网友:
对业余品来说,放大倍数不是最关键的。很多业余级的高频管实际没有高频放大能力(锗管),这些高频管只能当低频管用。

爱好者装的多数是来复机,高频管兼低放管,只要静态电流调得差不多了,用手摸管子基极就可以听到很大的交流声,说明管子的低放能力是可以的,但是无论怎么弄都收不了台。

由于管子的频率特性不是用万用表可以量出来的,于是很多爱好者被管子表面的字标给蒙了,装n年还装不响,从此对学习电子技术心生畏惧。

楼主:
3ak好像普遍都不高、手头只有这个、别的没有

网友:
20倍的管子做单管机搞好再生一点问题也没有,电流调1毫安左右,电流大了影响选择性和稳定度,低倍数管子一般噪声也小,如希望声音大些,可选一低倍数管子加一级低放,可称佳配,

网友:
20倍的管子完全可以好来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