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1不开机修理

楼主(2015-07-14):
前段在论坛收了个已经拆开的PAD1,问题是不开机,收到机器后当快递面拆开检查,触摸和液晶没碎就签收了。因工作忙就放了几天,前几日有时间就准备检查看看:

          仔细看看主板倒是挺干净的,应该没有维修过,我首先拆下主板,检查电池,测量电压在3.7V左右,正常的,足够开机电压的,怀疑电池老化,然后带上2A负载测试电压略微下降,也正常。

             分析一下,电池供电正常(当时没有线,也没试试外接电源是否开机),是否主板出问题,仔细测量主板,核对图纸发现3.3V电源直接短路了。顺着图纸查3.3V负载,发现后面有2颗47UF的胆电容没有了,原来主板已经有人维修过了。可能也发现电源短路,但没有认真修或用户不想修了。
            3.3V电源来自于电池供电后的2个6AMOS管,然后经过两路并联的DC/DC输出,根据图纸直接断开了全部后级负载,还是短路的,然后考虑可能是DC/DC电源短路了,那么是两路都短路吗?显然这个可能性不高,那就先断开一路测量吧。
            说的断开测量这个还真比较麻烦,用风筒吹了半天,电感纹丝不动。被逼无奈只有动用了两把烙铁,将电感拆下来,测试是左边的一路还短路。
            翻看图纸,左边的这路目前只有一个芯片(电源)/一个电感/两个电容。考虑电容好拆,就先将一个电容拆下,测量发现居然不短路了,原来就是这个电容短路了。
           找来一个同规格的电容换上,恢复电路,并找来两个胆电容补上原来维修者拆掉的电容,装好主板和屏后开机,机器恢复正常使用,可惜有锁屏密码。只有刷机了。

就是这里的3.3V电路

就是这里的3.3V电路

拆了一个电感后

拆了一个电感后

就这个电容短路

就这个电容短路

这个小电容

这个小电容

这里被拆了一个胆电容

这里被拆了一个胆电容

这里也被拆了一个胆电容

这里也被拆了一个胆电容

准备是修复了

准备是修复了

网友A:
楼主好身手!恭喜了!

iPad1用来阅读电子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身手!恭喜了!

iPad1用来阅读电子书还是不错的!

这个用处不大,给小孩玩去了。下了几个游戏,可惜系统只能升级5.11,好多东西用不了,只能呢个越狱用。

网友B:
修理的技术不错呀,不知这样的问题用松香烟可不可以检查得到。

网友:
短路故障,用毫欧表检查,比较直观。

网友C:
高手啊,现在我看到密集的集成电路和贴片元件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的技术不错呀,不知这样的问题用松香烟可不可以检查得到。

也许可以,不过好像短路后电池是不会输出的,保护电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现在我看到密集的集成电路和贴片元件就头疼。

密集倒是不担心,我最怕水泡的机和打胶的,要是有除胶的高手指点一二就好了。

网友D:
密集的集成电路,手法很不错啊 亲

网友E:
要真本事看着容易做起来难

网友F:
有胶的很难搞,我们以前做煤矿井下的电控设备板,都上胶,一般维修直接换了,然后拿回来烙铁加大热量来回摩擦,楼主这板子密集型,有胶更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集的集成电路,手法很不错啊 亲

谢谢,以前修VCD修得多,所以8202D,1389,3207焊得多了,就熟练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真本事看着容易做起来难

运气好,我碰到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胶的很难搞,我们以前做煤矿井下的电控设备板,都上胶,一般维修直接换了,然后拿回来烙铁加大热量来回摩 ...

井下设备的胶是三防漆或者硅胶,手机板子上的胶是硬的,搞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