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乐902电子管收录两用机芯的打理

楼主(2015-07-14):
台风刚走,酷热又来。闷热的天气令人难以坐下来劳作,借机将以前的经历归纳成文与坛友们分享。

一年多前,从甘肃的朋友手上得到一台胜乐牌电子管收录两用机的机芯。这台机芯为五灯(6A2、6K4、6N2、6P14、6E2)三波段电子管电路,其特殊之处是与之配套的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普及的盒式磁带录放机芯,据此推断胜乐牌电子管收录两用机应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产品,想来可能是电子管类收音机的最后绝唱,极其少有。

从网上查得“胜乐”是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的品牌商标。同期产品有两个型号,其中:901型是电子管收音机,902型是电子管收录两用机。网上搜索到这两个型号机器的图片如下。

胜乐901型电子管收音机

胜乐902型电子管收录两用机

胜乐902型电子管收录两用机说明书

胜乐电子管收录两用机的电路特点:
录放功能采用了进口磁带录放机芯和集成电路录放组件;电源部分用晶体二极管桥式整流取代了6Z4电子管;功放级使用了6P14电子管,个头较大的输出牛推动二只串接喇叭;调谐指示管6E2接在功放输出端,用作音频输出电平显示;收音(三波段)、拾音和录放功能的切换使用了五位推键式开关。
该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应用了印刷板电路焊接技术,比较少见。

胜乐电子管收录两用机电源牛和输出牛

胜乐电子管收录两用机晶体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

胜乐电子管收录两用机五位推键式开关

胜乐电子管收录两用机印刷板电路工艺

因该机的机箱和磁带录放机芯均已破损被丢弃了,只剩下了电子管机芯部分,好在机芯的配件齐全完整,品像较好,能通电工作,各波段收音正常,灵敏度高,声音宏亮,音响效果不错。

为更多地利用好这个机芯,对该机芯进行了如下改装:
1、将原中波段的接收天线改为磁棒接收天线,改善整个中波段的接收性能;
2、增加了一块调频接收电路板,将原有的双连可变电容换成四连可变电容;
3、把原有与磁带录放机的连接线拆除,将录放功能键更改为调频接收功能;
4、制作了一块频率数字显示电路板,把频率调谐指示由指针式改为数字式;
5、将原供录放机用的电源改造为频率数字显示电路和调频接收电路的供电。

调频电路改装
正好手头有一个电视机无线耳机伴侣套件中的调频收音部件,将它取代了录放功能。

中波磁棒天线电路改装

增加频率数字显示电路板
应用SC3610D组件和相关芯片制作了一块频率显示模块用作调谐频率显示。

显示调幅中波795KHZ

显示调幅短波一6.20MHZ

显示调幅短波二17.75MHZ

显示调频94.2MHZ

机芯打理完成的正面图

机芯打理完成的顶视图

机芯的内部图

在不改动原机芯结构的基础上,已完成了具有数字频率显示的调频调幅机打理。
下一步还将继续对该机芯进行打理,在胆调频机试验取得初步进展后,再计划把该机芯的调频部分改成全胆的。

网友A:
个人认为改可惜了。资料这么齐全,照原样修复多好?录音机芯不难搞到啊,外壳也可以仿做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声音我感觉比海燕D322好,现在本地废品站比较多!

网友:
楼上的朋友太幸福了。我们这里回收站里根本找不到电子管的机器,就更别说这样存世极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改可惜了。资料这么齐全,照原样修复多好?录音机芯不难搞到啊,外壳也可以仿做一个。

我也是这么认为,改了可惜,收藏价值比较大!

网友:
既然连机箱都没有了还是改了好,不破不立

楼主:
首先感谢诸位坛友的关注和建议。
胜乐902电子管收录两用机虽然不是早期的名机,但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整机设计中配套了当年盒式录放机的新技术,这个特色是电子管收音机逐步退出市场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代表作,应该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如果机器仅是破损,且主要功能部件都在的话,能想尽办法修补以恢复原样,这无论是对收藏者或玩家来说都应该是首选方案。但面对功能单一(只保留了一个功能推键)的机芯,想要恢复整机原貌就不那么容易了。另外,即使费九牛二虎之力仿一个整机的形状,那也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好在这个机芯在设计时为保证录放机的音频质量和功率输出,功放管选用了6P14和体积较大的输出变压器,全部阻容件都是性能较稳定的产品(未用早期的纸质电容),使音频输出推力较大,胆味十足。现在所做的就是保持原机芯完整的基础上,尽力扩展一些附加功能,玩好这个机芯使自己满意就行。
以上仅为个人愚见。谢谢。

楼主:
坛友jia199938也曾发帖“给大家上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最后的坚守者”介绍了该机的特点。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05148-1-1.html

网友:
这部机器使用的原件跨度真大!从电子管,到集成电路。厉害!!

网友B:
机器改装得很好,赞一个!对SC3610D频率阻件很感兴趣,劳驾把资料贴上来吧。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过一个日本小谷(可能是个很小的牌子)的立体声的电子管收录机  可惜后来仓库倒塌砸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改装得很好,赞一个!对SC3610D频率阻件很感兴趣,劳驾把资料贴上来吧。

SC3610频率显示组件应用了坛友nnn2688的试验成果,不同的是将LM339改为LM324,省略了每一个输出端的上拉电阻。
在此向坛友nnn2688表示感谢。
SC3610频率显示组件的详细资料请阅坛友nnn2688的帖子:
[原创]三个背电极的LCD改造LED显示已获初步成功!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3952-1-1.html
LED版的SC3610终于接入电路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86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3610频率显示组件应用了坛友nnn2688的试验成果,不同的是将LM339改为LM324,省略了每一个输出端的上拉电 ...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赞美的的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赞美的的打理!!

谢谢关注。有用得上的好资料、好经验值得推介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