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管机、二管机最佳负载阻抗

楼主(2015-07-14):
如题,单管机(使用一只高频锗管的再生来复式)、二管机(使用高频锗管、低频锗管各一)最佳负载阻抗大概是多少?电路都是很普通、坛子里常见的那些,使用低阻耳机的、特殊的电路不作讨论。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收集各种阻抗比较高的耳机的资料时,发现它们的交流阻抗从几百到上万的都有,笼统的说“使用高阻耳机”显然不太妥当,所以才有了这个问题。

楼主:
另外,耳机的灵敏度不考虑,只要求在耳机上取得最大的电功率。

网友A:
高、低只是个相对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只是个相对的概念

好吧,你硬要抠字眼,我也没办法。不过对于老式机器,当年的高、低阻耳机的区别属于常识。

网友B:
当耳机阻抗等于晶体管输出阻抗的时候,功率增益最大,所以从这个角度,应该用阻抗大的。
但是如果用这么大的阻抗,对于低电压的机器,输出功率就太小了,所以用高压电源有利于提高单管机和两管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
      过去的单管收音机一般用800欧姆的耳机,单耳的那种,比如青年牌636耳机,后来也有小型的800欧姆单耳耳机。二管机如果没有使用输出变压器,一般使用舌簧喇叭,如果用耳机也应该使用800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耳机阻抗等于晶体管输出阻抗的时候,功率增益最大,所以从这个角度,应该用阻抗大的。
但是如果用这么大 ...

这个“阻抗大”的大概数值?毕竟有从几百到十几K阻抗的耳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阻抗大”的大概数值?毕竟有从几百到十几K阻抗的耳机。

晶体管的输出阻抗大概在几十K,当然跟具体管子和工作电流有关,大于几乎所有的高阻耳机阻抗。

网友C:
6V电源,负载阻抗单管1.5-2K,二管低放(耳机)1-1.5K;个人习惯3V电源取1.5K。
有些高阻耳机,比如手里一付永光2200欧头戴耳机,阻抗高达13K×2,适合电子管或矿石机,晶体管机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的输出阻抗大概在几十K,当然跟具体管子和工作电流有关,大于几乎所有的高阻耳机阻抗。

有这么高么?我看那些当年的两管机、三管机的输出变压器的初、次比一般都是5~6:1这样(使用8欧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6V电源,负载阻抗单管1.5-2K,二管低放(耳机)1-1.5K;个人习惯3V电源取1.5K。
有些高阻耳机,比如手里一付 ...

这个数值是习惯性用法还是有什么理论依据?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看那些当年的两管机、三管机的输出变压器的初、次比一般都是5~6:1这样(使用8欧喇叭时),换算过来的话,初级阻抗也就2~3百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值是习惯性用法还是有什么理论依据?

没学过理论,常见成品元件的典型值和个人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值是习惯性用法还是有什么理论依据?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看那些当年的两管机、三管机的输出变 ...

正在回复过程中您就编辑了,只好再打些字。
负载阻抗除了电压、管子输出特性和具体电路“配置”,还要看工况。比如6V乙类推挽,单只管输出阻抗也就一二百欧。而同等电压下的甲类输出阻抗大约250-400欧。我diy一般不装喇叭,不需要甲、乙类,末级管还处于“电压放大工况”,所以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也绕成1.4-1.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