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录音机厂老式收录机

楼主(2015-07-15):
大连录音机厂老式收录机一台
成色还行
磁带不工作,只有刺耳的啸叫声
收音工作正常
音质好,低音效果不错

网友:
不错啊,虽然老,有纪念意义的。

网友:
大连录音机厂出的机芯比较有名。

网友A:
清洗录放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录放开关。

谢谢指教。

网友:
80年代末仿三洋系列收音机,见过很多牌子的.邻居家结婚就买了这个,大概是87年

网友B:
我有号角DL-5收录机,单声道的,没调频,声音不错,你这个是改进版,加了调频波段,应该还是单声道的,老产品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号角DL-5收录机,单声道的,没调频,声音不错,你这个是改进版,加了调频波段,应该还是单声道的,老产 ...

这个机子是立体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是立体声的

不像啊,有些收录机四喇叭却是单声道的,像上海L400收录机,你这个我看没有立体声标记,莫非我眼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是立体声的

DL5!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5!

我这个是DL5B,不知道是不是和DL5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像啊,有些收录机四喇叭却是单声道的,像上海L400收录机,你这个我看没有立体声标记,莫非我眼花了?:h ...

           上海L-400收录机曾见过一台,没有入手的原因就是因为单声道的机器非得弄成四喇叭立体声机器的外形,没有调频波段。
                  其实上海L-400收录机外形设计的还是不错的,比日本机子受看 机器功能也不少,线路输入输出,ALC\手动录音电平调整,外接麦克风。
                    手中有一台天津渤海无线电厂的海鸥L-303四喇叭收录机,是立体声单卡收录机,具备线路输入输出、两路发光管电平表(清一色的红色发光管,用TA7666驱动);前置放大器是TA7668BP,交流偏磁交流抹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海L-400收录机曾见过一台,没有入手的原因就是因为单声道的机器非得弄成四喇叭立体声机器 ...

国产机普遍使用的TA7668录放集成电路,电气性能还是不错的,但是实际听起来不太好,声音两头延伸不够,我觉得是由于均衡补偿网络过于简单,而且放音均衡补偿两个时间常数也不准确!看到过一篇文章,录音放大器部分用双T桥补偿网络,录放频响可以达到40-15000Hz而且是-10db磁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国产机普遍使用的TA7668录放集成电路,电气性能还是不错的,但是实际听起来不太好,声音两头延伸不够, ...

行者对录音机研究颇深,学问非浅.我深感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录放开关。

啸叫就是录放开关接触不良引起的.清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行者对录音机研究颇深,学问非浅.我深感佩服!

三脚猫的功夫!我们互相学习。 很多方面我不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脚猫的功夫!我们互相学习。 很多方面我不如你!

不必谦虚!你发的帖子我都认真看,还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那个时期,国产收录机整体制作工艺、质量较小鬼子原装机的确是差一些。如果品相好,作收藏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8-05-13):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DL5B,不知道是不是和DL5一样

是单声道的  区别在于-5用的是电平表    -5B用的是发光二极管做输出电平指示,此机我拆了一台,带电平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DL5B,不知道是不是和DL5一样

是单声道的  区别在于-5用的是电平表    -5B用的是发光二极管做输出电平指示,此机我拆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