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老式的调感中周怎样接线?

楼主(2015-07-15):
最近收了对老式调感中周,一只四脚,一只五脚,上面没有标记,大家帮忙看看,应该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搜一下--我在5月18号《《关于小北京》》的贴。白班给的答复吧、

网友A:
中周变压器P、B在下面,G、F在上面;输出级5个头,多数是把检波级滤波电路装在里面,打开外罩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请参考上海157 159 163的中周接线。

网友C:
可能是带抽头的中周,T405?上海763是不是就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变压器P、B在下面,G、F在上面;输出级5个头,多数是把检波级滤波电路装在里面,打开外罩看看就明白了。 ...

中周变压器P、B在下面,G、F在上面;

这种中周的两个线圈是在一条轴线上布置的,都分上下线头,怎样知道哪个线头是哪个字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上海157 159 163的中周接线。

我搜索了一通,可是没能看这些机器底盘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带抽头的中周,T405?上海763是不是就用的这个?

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
上海144好像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B:
中周芯子装入外壳时请务必注意,中周底部的胶木板上的一个小圆孔,要和外壳屏蔽罩顶部的小圆孔对上,这时才是正确的安装位置

网友B:
上海广播器材厂自产中周凡有五种,401 402 403 404 405.
早期产品印字无T字,仅三个数字。后期产品有上广商标,型号带T字,并注明465kC。出口机型的中周无465kC,变为TH二字。末期,上海144,163等型号交予其他厂生产时,商标改变,内部结构完全一样。
401为可变通带中周,仅用在输入级。
402输入级输出级皆可用
403输入级输出级皆可用,体积特小,专用于上海451,452.
404输入级输出级皆可用,但与402搭配时,404输入级,402输出级。
405输出级中周,初级具有抽头。

400系列中周的特色是(从这里开始把403除外,403是比较特殊的,我还没见过实物,不能议论),制作时模具预留了6个焊片位置。可能是考虑未来相同骨架用于调频时,便于生产鉴频中周?事实上该套中周外形完全模仿根德某型号中周,可能内部结构也是,不敢揣测。值得思考的是南京的熊猫506等型号所用的轴向调节大方输入输出中周,也是预留了6个焊片位置。

之后,上无二厂接收了上海广播器材厂131的设计,陆续生产了飞乐271、261A、265等收音机。其中使用的中周包括TF201和TF202型号,外形和性能与上广401及402中周完全相同。甚至飞乐2J1原型机使用的三个单调谐中周,屏蔽罩和骨架等杂碎,也是与400系列中周一样的,无非减少了一个线圈,磁芯和谐振电容而已。之后大概是由于调节不便而被312-3 -4以及201 202 203中周(这是对飞乐2J1而言)所取代了。但是上海广播器材厂,一直到最后的144,仍在使用这种轴向调节的402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抄录了,我将把这张纸条和中周放在一起,以后要用时就可以按图操作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芯子装入外壳时请务必注意,中周底部的胶木板上的一个小圆孔,要和外壳屏蔽罩顶部的小圆孔对上,这 ...

好的,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广播器材厂自产中周凡有五种,401 402 403 404 405.
早期产品印字无T字,仅三个数字。后期产品有上广商 ...

仔细研读了,您的知识真渊博。

网友:
也跟着学习一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研读了,您的知识真渊博。

您客气了!只是注意了一下平常不容易重视的小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客气了!只是注意了一下平常不容易重视的小节

呵,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2015-08-18):
学习了,以后用得上

网友:
好资料  收下了 已后备用.

网友(2017-06-23):
资料,400系列中周,在12楼,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