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个蓄电池欠压保护电路,各位给提提意见。

楼主(2015-07-16):
问题的由来:最近装了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给一12V电瓶充电,然后带我的监控摄像。晴天的时候24H运行没问题,但是连续阴天的时候电池就会放电到完蛋,所以就想增加一简易的保护电路,阴天的时候就暂停监控。
如图

楼主:
咋不能发图片了?

网友A:
3AG1提供的电路就不错。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G1提供的电路就不错。

供参考。

楼主的设计也不错,零件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G1提供的电路就不错。

供参考。

这个没有滞后返回,使用的时候会震荡吧?

网友:
改成连续可调适合多种电压也不错

网友B:
用比较器,增加回差。

低于10.5V关断输出,
高于13.5V关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比较器,增加回差。

低于10.5V关断输出,

谢谢回复。我的电源可以6--20V工作,所以不需要高电压关闭输出。

网友:
楼上的想法不错,我就是这样搞的,呵呵,没有电了就用外接电源供电,这样做到不间断供电。

网友:
应该有延时功能才好,要不启动电器的时候电压会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零件能否解决?比如电池给继电器线圈供电·触点控制接通·关断转换如何?

肯定可以,我就是这么干过。打开继电器,调整启动电压,调整返回系数,很很麻烦!结果用了一年,进雨水锈坏了,这才想到用这个电路,现在使用效果非常好。

网友D:
楼主设计的电路不错,简单实用,启动电压稳定(431的电压温度系数比较小)几乎不用调整(因300K电阻远大于40K,对启动电压的影响比较小),300K电阻引入正反馈使得具有回差(调整该电阻可以调整返回系数)。赞一个!
如果能在三极管射——基间再并上一个合适的电阻则更可靠(给未启动时431微弱的漏电流提供一个电流通道,使得三极管更可靠地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设计的电路不错,简单实用,启动电压稳定(431的电压温度系数比较小)几乎不用调整(因300K电阻远大于4 ...

有道理!

网友E(2020-04-18):
引用 网友D:
楼主设计的电路不错,简单实用,启动电压稳定(431的电压温度系数比较小)几乎不用调整(因300K电阻远大于4 ...

那么这个电阻究竟多大组织较好?

如何改动这个电路, 使得可以变为一个多种电压可调的保护电路? (比如11V  10v, 10.5V   ,8V  9v 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这个电阻究竟多大组织较好?

如何改动这个电路, 使得可以变为一个多种电压可调的保护电路 ...

同求这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这个电阻究竟多大组织较好?

如何改动这个电路, 使得可以变为一个多种电压可调的保护电路 ...

那么这个电阻究竟多大组织较好?
如何改动这个电路, 使得可以变为一个多种电压可调的保护电路? (比如11V  10v, 10.5V   ,8V  9v 之类的)

无需另加那个电阻,切断输出时431“不工作”,无需提供那个最小1mA的最低稳定工作电流。
改40K、10K这两电阻的阻值,即改变分压比,即可实现不同的电压时切断输出。

例如10K电阻不动,控制点时其上电压2.5V,其上电流0.25mA。改成10V切断时,原40K电阻上的压降是7.5V,7.5/0.25=30K。

网友:
用LM358/NE555 做上下限设定,如果懒得做上TB买个几元钱,我买的电调数显的价格也不贵,实际上你让监控切至市电这样不间断工作

中间小盒子我用NE555做的摩托车行车记录仪放电管理器,ACC开机最低设定电压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