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发贴了,发个近日做的FM天线。

楼主(2015-07-16):
   做了两条FM拉杆天线用于听收音头。用的是1米长的拉杆,实制75CM已够长度。直径用了5MM的,这里尽量选大直径的拉杆好。因为材料不是本人购得所以张就一下。 做了个双孔的75欧平衡非平衡转换接低通滤波输出。滤波电感0。5UH,瓷片电容十P。在试听使用中发现装了低通滤波后高端增益上升低端下降且人体走过或接触天线时很大干扰。最后还是不用低通滤波,接收整个频段较平均,没有感应干扰。接收信号强度比X宝上卖的十来块FM羊角拉杆强好几倍。

楼主:
双孔瓷芯按图b绕法和接线,馈线用同轴电缆。这里注意制作时两拉杆和输出接头都不要接金属外壳,金属外壳不接地有条件外壳最理想用聚苯的塑料壳子我用铝壳主要为了好看。两拉杆间距45MM

网友:
很精美。做工不错

网友A:
不错的手工,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手工,点赞!

有兴趣可以也做一条玩玩。

网友B:
具体绕多少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绕多少圈啊

我的双线在每个孔并绕了三圈。可能4圈会好一点,这个在没有驻波表测量下唯有选一弱台来试绕试听。收音机最好是带信号强度指示的那种。

网友C:
做得又快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又快有好。

多得友人的支缓。

楼主:
谢谢各位回贴。昨晚试比单极1。2米的拉杆好用信号也比后者强。有玩天线的望来指点一二看还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巴伦想改成磁环的,但不知FM用导磁多小和绕多小扎才最小损耗。淘宝不知有没有测驻波的实惠套件卖呢?

网友:
接收信号强度比X宝上卖的十来块FM羊角拉杆强好几倍,真的有这么强大。

楼主:
用收音机试,观察信号指示灯是这样的。亮四五个灯和爆灯的分别。拆过X宝上的那个天线没巴伦,转输线很差,没有接头和万响节,拉杆只得50CM的长度。不是标配。

楼主:
收音头信号灯满格是十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