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20元,DIY手电钻电池

楼主(2015-07-16):
前段时间撸了三把8.8元手电钻,一个19.2V,两个21.6V。19.2V电机绕组磨断线重新焊接,装上后转速很慢,可能是我不会拆775电机吧。此贴顺带求高人发一下775电机的完美拆解教程。说正题,21.6V,大概算下用锂电,5块就行。但是充电又成了大问题,用平衡充板子大,放不进手电钻,串联充,还要控制电压,老用稳压电源也不是回事。琢磨几天,于是纯屌丝版DIY出世了。

介绍下用法,依次把开关打到上面,就是串联放电,依次打到下面就是并联充电。充电器我用的是万能充,直接接了DC插头。串联放电没有保护板,这是最大的失败,注意经常测量电压,防止过放。充电用一个电池的保护板即可。

先说下,哥俩好粘的一塌糊涂,因为不是在家里DIY的,没那么多工具材料,不许打脸。
草图画的也不好,也不许打脸

网友:
原来86接线盒还可以这样用,高手啊

网友:
高手果然在民间………要是楼主接线分个色就好了…看着眼花

网友:
活还是不错的

网友:
焊工很不错,思路也很好,应该是最省的方案了。
但是楼主你的电池不是动力型的会有大问题啊,电池内阻太大会发热,而且没劲。

网友:
没有看到输出口噻。改成动力锂电会更佳。

网友:
有新意,够实用,不过要经常测量各节电压。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哪来的那么多电池呀,

网友:
开关,没用几次就烧糊了。

网友:
脑子够灵活!

网友:
好主意!有能力!

网友A:
高手在民间啊,我有40多节18650的动力电池呢,正愁不知道怎么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民间啊,我有40多节18650的动力电池呢,正愁不知道怎么充电

出给我点,多少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给我点,多少米

还是算了吧,好麻烦的。不值几个钱的
这个电池对我用处不大,放半年没动了,还得拆下来检查看有没有电。麻烦

网友:
86接线盒,
用处可真大

网友:
很牛B的高手,电池你是什么材料焊接的呢

网友:
纯粹玩玩  让自己的吃灰的电钻能转起来  能干活吗?

网友:
换成动力电池会好一点

网友(2015-08-28):
焊接的很漂亮,思路也很创意。

网友:
这种小开关能够胜任吗?/

网友:
应该使用5个比较大的2×2的开关更可靠。

网友:
物有所用!

网友:
走线不错 颜色分开更好

网友(2015-09-27):
还是弄块保护板吧 很危险的说

楼主:
手电钻还健在,没能如大家愿,爆炸烧毁等

网友B:
充电要一块一块充吗?

网友:
平衡充简单啊……用5个小型开关电源式的单节充电器,输出级联起来,也就6条线,做成个插拔式端子就好了

网友C:
要点是每个充电器输出之间必须是隔离的……否则绝对不能级联!

网友:
换动力18650上吧,电钻基本都是

网友:
    干的不错嘛   注意放电就是了

网友:
牛,不得不佩服!!!

网友:
用的电池是手机电池吗

网友:
这这这这。。。会用爆了的, 你接的好像不是 动力电池   21V 电钻使用时 会产生20A以上的电流的

网友:
这个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高手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要一块一块充吗?

开关的作用就是切换串联和并联。串联放电,并联充电,用一个充电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点是每个充电器输出之间必须是隔离的……否则绝对不能级联!

开关的作用就是切换串联和并联。串联放电,并联充电,用一个充电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的作用就是切换串联和并联。串联放电,并联充电,用一个充电器即可

大电流开关比充电器贵多了,内阻还比焊线大太多了……而且你切换还要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