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修空调变频板20M的示波器够用吗?

楼主(2015-07-17):
20M的示波器可以用来修变频板吗?另外谁推荐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品牌

网友A:
10M都够了,但需多通道的,最好三通道以上,数字带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都够了,但需多通道的,最好三通道以上,数字带存的,

3通道示波器可以测变频电机的输入电压吗

网友A:
空调的地端都是热端。最好有隔离变压器,示波器输入阻抗高,用10:1的头直接测量没有问题,为什么要三通道,因为变频后输出一般都是三相的。可以直接观察输出波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的地端都是热端。最好有隔离变压器,示波器输入阻抗高,用10:1的头直接测量没有问题,为什么要三通道, ...

谢谢了!普通的探头不能用?

网友B:
    会修的不需要什么示波器。会修的就是有示波器估计也懒得用,不会修的有什么设备都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修的不需要什么示波器。会修的就是有示波器估计也懒得用,不会修的有什么设备都白搭

是!现在没有修的!只有换的!没事想鼓捣鼓捣变频板也学学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普通的探头不能用?

幅值太大,不衰减,超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修的不需要什么示波器。会修的就是有示波器估计也懒得用,不会修的有什么设备都白搭

你说得很有道理。希望你先做到。

网友C:
我也想收个示波器,进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收个示波器,进来学习了

现在学习。以后不掉队!技术越来越先进!不学就...........

网友:
小心热地.
普通示波器探头地夹夹错了地方,直接放炮冒烟.很危险.
示波器倒是不需要太高档的,做这个,最好用高压差分探头.不过一个探头的价格就让你呵呵了.比一个全新的普通示波器都要贵.
不舍得的话,只能用隔离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