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理收音机啸叫的求助

楼主(2015-07-17):
最近本人在修理熊猫B802-1晶体管收音机,故障现象:打开电源一片啸叫,不论音量大小,中短波和调台,但隐约可收到中波广播。进行过修理,无用。请老师指点。修理情况如下:
1.利用基极对地分别短路法查找故障源头,经BG6管短路,啸叫停止,初步判断是检波后故障。再拆去检波二极管(测量二极管完好)中波电台消失,打开电源依然啸叫。说明是BG5管子附近有问题,更换附近电解电容,更换BG5晶体管3AX24后,还是啸叫;
2。跟换滤波电解电容后也无用。
是不是负反馈和输入输出变压器有问题?

楼主:
电路图这么发?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图这么发?

熊猫B802

熊猫B802

网友:
短路检波二极管的输出,就是音量电位器的上端,看看啸叫是在高频部分还是低频部分。

网友:
用小电介10UF,+端接地,一端碰BG5、6基极情况怎样,在各极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断开音调开关试试

楼主:
断开音调开关,还是啸叫。碰BG6基极(接地)啸叫消失。

楼主:
旧电解都更换了

网友:
先把各脚电压量一下,正常,把喇叭接BG6发射极的电阻取下,看看

楼主:
谢了。我再试试看。

网友:
把啸叫部分的无极电容也换了,排除了电容问题后再查找别的问题。毕竟几十年的东西了,您说呢?

网友:
首先查这两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音调开关,还是啸叫。碰BG6基极(接地)啸叫消失。

从逻辑上讲这个与断开喇叭线就不响了是相同的,很难说明问题在哪里。正确的 方法是利用各种元件有计划地影响电路条件判断故障点。一般可以利用电容,介入中放管基极,如果该管电流明显上升就是中放自激了。利用大电解电容可以阻断低频信号等等。

网友:
判断是高,中频自激还是低频自激,最好是断开音量电位器中点的电容.拆去二极管判别不准确.
如果肯定是低频自激,首先应该测量每个低放管的电流,排除管子性能退化或者工作点不正常引起的自激.
如果以上几步做了,那么除了极小概率的故瘴引起的自激外,只有三个可能是必定引起低频自激的:
1,变压器的相位不对引起自激,如果变压器是被人换过的,那就极有可能,如果是原装的变压器,那就不会自激.
2,退藕电容失容或者漏电
3,推挽输出管集电极反馈电容(共有两只)不正常.常见是其中一只失效或断线,则必定自激.如果两只同时断线(拆掉)也不会自激.如果其中一只容量变化了,使得两臂严重不对称,则必定自激.

网友:
一定要用电池供电进行修理,如果用外电源供电极易出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