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维修并没有那么复杂之显卡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5-07-17):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电脑主机来修,插电开机发现电源都不启动,但是瞬间看到主板灯亮一下下,于是单独启动电源发现电源是好的,逻辑上告诉我应该是主板坏了,当有空修理的时候,换上一主板发现情况还是一样,于是把显卡拔下来再启动发现可以运行,接着换回原主板,在不上显卡的情况下主板也是可以运行的,这下清楚故障原因了,显卡短路造成电源在启动的瞬间保护了,于是拿显卡看看能不能修好,首先当然要插显卡各路供电,当查到图中的场效应管的时候发现其已经短路,型号是FR37O7.经过查找比对从一坏主板上拆下一个090N03代换,再上机,成功点亮。
   小结,由于电源部分的特殊性,不管在哪种电器中都是属于高故障部位,在维修的时候务必先做检查。其实我也不是多会修显卡,如果是其他部分的故障我也修不了,但是由于电源部分基本都一样,想对简单,所以这也算是运气好了。在维修过程中我们碰到复杂的东西往往容易望而怯步,其实基于基础屡清头绪往往事情其实没有想像中的难。
   (所换件事3个电容旁边最靠近外边的MOS管)

网友A:
对于毛病不同,修起来难易不同,花屏显卡觉得最难修,对工具也不是随手就来,
有块老显卡(放那就有几年了)显卡上面有个管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也找不到型号,管子也无法配,至今待业。

网友:
真的这样好修吗?为什么我的一直修不好

网友:
修理有时也靠运气的。

网友:
哎,我就简单的换换电容电阻啥的,别的真心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毛病不同,修起来难易不同,花屏显卡觉得最难修,对工具也不是随手就来,
有块老显卡(放那就有几年了 ...

看样子是一颗mos,找类似的试试,或者到网上找找同型号的细节图,也许是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一颗mos,找类似的试试,或者到网上找找同型号的细节图,也许是个思路

比对过,都是看不清楚,找过好多次,后来感觉有个很像,也忘了型号。在我们这找了几家卖管件的没有这种管子,也找过好多旧板子、旧显卡,一无所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毛病不同,修起来难易不同,花屏显卡觉得最难修,对工具也不是随手就来,
有块老显卡(放那就有几年了 ...

    你这个看起来也是个稳压部分的IC或者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看起来也是个稳压部分的IC或者MOS管

这种8脚的管子,我觉得是F7821\F7832,本地没有卖的,也没找来,就一直扔那了,看见你的帖子才想起来。

网友:
检修应该有基本的电路基础,和检修思路!

网友:
  搭车发个技嘉GV-R455D3-512I显卡的未完成的修理。此显卡是被奸商所骗以40元不包好坏买来的,看中它外观较新又有HDMI口。回家插电脑导致主板不启动,仔细检查发现U851旁边有个MR871的电阻烧焦但能导通,显然有短路的地方。检查较大的贴片电容两端电阻,U7501旁边的C7516两端只有1.6欧。
  懒得去拿稳压电源,将U851,U7501拆除,C7516两端电阻不变,只好将两个IC焊回。最后请出稳压电源,调到1.5V,限流400mA,负极接显卡的地,加电到C7516两端。慢慢将限流调高,用手指触摸各个 IC。当电流升到1A时,电阻MR871和它旁边的U861明显发热。拆除U861,电容C7516两端电阻升到9欧前后。在数字电路低压供电线路,这个阻值可以是正常的。在对复杂数字电路结构不熟悉的情况下只能用这种模糊的办法找出明显的故障点了,单纯的目的就是修它能用。
U851和U861是同样型号UP7706R8,出运费去买一两个不划算,看看能不能在坏板上拆一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毛病不同,修起来难易不同,花屏显卡觉得最难修,对工具也不是随手就来,
有块老显卡(放那就有几年了 ...

你看边上不是有一个空的场管焊盘吗,和下管一样的焊盘,焊上一个那样的也行,型号就从别的主板CPU供电或显卡核心供电上拆就行,厂家就是那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边上不是有一个空的场管焊盘吗,和下管一样的焊盘,焊上一个那样的也行,型号就从别的主板CPU供电或显 ...

好的,受教了,谢谢!

网友:
简单的故障易修,复杂的故障或者专用元件损坏,就不是那么好搞了

网友:
显卡花屏多数GPU虚焊引起,维修需要BGA焊台,业余有时候也可以用热风枪解决。
如果显卡放上两年没有维修的话,就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因为两年时间这个显卡差不多也过时了

网友:
供电故障相对还说还是比较好修的   动到显存和核心就需要专业知识和设备了

网友D(2015-09-05):
楼主运气好,显卡仅是供电故障。我的找到电源IC换上还有异常发热的地方,确定是GPU烧坏,只能拿它练手拆GPU了。

网友(2020-09-04):
引用 网友D:
楼主运气好,显卡仅是供电故障。我的找到电源IC换上还有异常发热的地方,确定是GPU烧坏,只能拿它练手拆GPU ...

学习了学习了,我最近也在学习显卡维修,大佬能指条路吗,网上教程好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