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胆机消除交流声的十大要点

楼主(2015-07-19):
胆机消除交流声的十大要点;1.电压放大级一定要用一点接地法,一点接地点,与;2.电压放大级的输入引线一定要用隔离线,以免捡到;3.电压放大级的管子应加上铝质的屏蔽圆罩,以免感;4.灯丝电压最好能用直流电,若不能,供应放大级的;5.电压放大管的输入和输出接线,不要与电源线特别;6.电源变压器与输出变压器处理不当,会引起两者的;7.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应予隔离

胆机消除交流声的十大要点
1. 电压放大级一定要用一点接地法,一点接地点,与底版的接触要认真良好,而且要远离电源级
2. 电压放大级的输入引线一定要用隔离线,以免捡到交流声,但隔离线不好太长,会削弱高音的;隔离线的屏蔽线也只应一端接地,不好两端都接地
3. 电压放大级的管子应加上铝质的屏蔽圆罩,以免感应交流声或其它噪音
4. 灯丝电压最好能用直流电,若不能,供应放大级的灯丝电源应加上一个可调节抽头接地的平冲电阻,因未必是中心电阻值能最有效抑制交流声的
5. 电压放大管的输入和输出接线,不要与电源线特别是交流电的灯丝电源线平衡,最好是远离或成直角
6. 电源变压器与输出变压器处理不当,会引起两者的泄漏的磁感耦合;在放置时,应力求两者的磁力线成直角为准
7. 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应予隔离
8. 变压器的外壳通地要接触良好
9. 检查滤波电容器的容量是否足够、有否失效、漏电、变值等
10. 扼流圈的电感量是否足够……等。 俺对胆机交流声的最低要求标准是把耳朵贴靠机箱上的喇叭网布时,只听到很轻微的交流声,一旦耳朵移离喇叭网时,便听不到交流声了;
最高标准是把耳朵贴靠机箱上的喇叭网布时,也没有听出有交流声的出现,不少胆机都能达此标准的。
以前俺diy胆机时也是被交流声搞到头晕,现在把心得重温,欢迎大家指正及补充。
1.加入负反馈是可以使交流声得到抑制。
2.连上负反馈啸叫的话肯定是接成正反馈了。
3.加负反馈啸叫可能是由于电路相移太大,可以将反馈电容去掉。
4.反馈连线要用屏蔽线,在输入端一端接地,不然会啸叫。
5.左声道的反馈接到右声道,会出现啸叫。
6.推挽管不配对容易有交流声。
7.反馈电阻接在输出端,然后用屏蔽线连接到阴极电阻上,这样反馈电阻本身就可以不用屏蔽了,噪声会较低。
8.输入RCA地接机壳
9.灯丝接平衡电阻,将栅阴电位降低一半,频率变成了100Hz,换言之,加平衡电阻能降低即交流声幅度,不能完全消除交流声。
10、直热阴极交流供电作单端机,进行交流声补偿,交流声补偿,即想法取出要补偿的交流声信号,以相反的相位在功放的前级进行补偿,抵消功放级灯丝产生的交流
11、灯丝用滤波电容20000微法,变成直流,或使用直流外电源供电。但声音却变得难听了,总比不了用交流的耐听!
12、用正负直流电源对灯丝进行供电。这样音质才有交流时的味道。
13、电子管或场效应延时稳压。
14、设一个大接地铜板,所有需要接地的均就近接地。
15、信号输入级单元接地一点接机壳。
16、每一单元(或每只管)全部电路用铝盒屏蔽,铝盒接机壳。
17、电源牛装硅钢外罩。
18、灯丝电路除一点接地外其余悬空。
19、信号线和回线用屏蔽线,并且接收干扰幅度相同,相位相反,抗共模干扰强。
20、信号线屏蔽层单点接地。
21、电源排插内部火线、零线通过电容接地线,排插地线真正接大地。
22、功放使用三线插头,机壳真正接大地。
23、整流管并小电容。
24、布线不合理也会感染交流声,灯丝线要紧贴底版,不要将电源线与信号线平行。电源部分不能和音频输入,反馈输出两根线或是电压放大部分太近。
25、还有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的线圈绕响要相差90度(一个线圈立着一个躺着)这样是避免互感现象如果有变压器罩有良好的磁屏蔽应该也没有问题!
26、变压器的固定螺栓要接地。
27、前极阴极电阻并联一个电容
28、还有就是变压器本身的问题!初级次级之间应该有一个屏蔽层! 连同它接地效果会好些!
29、信号线的屏蔽层只能一点接地,这很重要,
30、电位器外壳要接地。
31、将电压放大栅漏电阻对地用一只电解短路,看交流声有无变化,交流声完全消失,说明电压放大管产生了交流声,如只是有变化,说明第一第二级都有交流声。
32、垫高电压放大管灯丝电位可以防止阴丝之间击穿,也有利于降低灯丝与阴极漏电的交流声
33、栅极的引线要尽可能短,并要用屏蔽线。
34、屏极输出用屏蔽线,屏蔽层一端接地,最好是在输入端接地(el84c喜欢、但zhainm版喜欢按信号走向在后端接地)。
35、还有把接地点设在RCA输入插座处。
36、每颗管子的信号地在本管的阴级做为一个接地点,外围电阻电容用线分别连到这个点上,不要用母线。
37、所有电源滤波退耦电容用线连到一个总接地点处,不要用母线。
38、所有线路,电阻尽可能贴着底盘(顶板)固定。
39、把各管的信号地单独连到总接地点上。
40、输入RCA的地先进音量电位器的地,再连到第一级电压放大管的阴级地上。
41、灯丝没有抽头的话用两颗47欧电阻并出来接地。
从细节进一步改善胆机的交流声
在自制胆机时,为消除讨厌的交流声。通常采用提高电源品质、增大滤波电解电容容量、灯丝直流供电、一点接地法、信号使用屏蔽线、强弱信号分开走、直流线不能并排走、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的摆

网友A:
42:利用开关电源就可以把你上面的诸多弊端全部克服掉,而且用听诊器你也听不到

网友(2015-12-14):
引用 网友B:
交流声来源的判断

1.拔掉功放管,如果扬声器有轻度交流声,基本可断定,来源于输出变压器与电源的电磁感 ...

这才是说的有技术含量。抄下了。

网友(2015-07-19):
交流声没有那么可怕。心得第9点“灯丝接平衡电阻,将栅阴电位减半,频率变为100Hz,”不好理解。

网友C:
楼主的要点,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电池(老大们教俺的)

我教大家一个绝招:关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教大家一个绝招:关了它

买个太阳能电板矩阵,不用变压器,直接供电,更好

网友B:
交流声来源的判断

1.拔掉功放管,如果扬声器有轻度交流声,基本可断定,来源于输出变压器与电源的电磁感应。
2.插上功放管,拔掉电压放大管,如果有交流声,则滤波系统或整流有问题。全波整流不平衡、桥式整流四个管子坏了其一,第一滤波电解容量变小或开路、使用电感滤波,电感与电源之间磁力线耦合。
3.插上功放管和电压放大管,短接电压放大管栅极至地,如果无交流声,则旋开输入电位器,如果发生交流声,则输入电路接地点不正确,或未正确使用屏蔽线、或输入端子、电位器屏蔽接地布朗。如果电压放大管栅极接地后,仍油交流声,则灯丝接地有问题,或灯丝阴极之间漏电、或灯丝电压过高>6.8。
4.去不掉的交流声,负反馈电路未屏蔽、尤其是输出变压器次级回授到电压管阴极,引线长,不使用屏蔽线,导致从阴极感应交流声。
5.电压放大管距离电源变压器较近,会感应交流声,尤其是八角管做电压放大管,管内电极引线较长,更容易发生感应交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声来源的判断

1.拔掉功放管,如果扬声器有轻度交流声,基本可断定,来源于输出变压器与电源的电磁感 ...

字字值千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声来源的判断

1.拔掉功放管,如果扬声器有轻度交流声,基本可断定,来源于输出变压器与电源的电磁感 ...

谢谢您,小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利用开关电源就可以把你上面的诸多弊端全部克服掉,而且用听诊器你也听不到

说得有点悬了,做台机器有这么啰嗦吗?有一些基本的要注意,其他的没有太大关系,照这个样子做出来就不是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声来源的判断

1.拔掉功放管,如果扬声器有轻度交流声,基本可断定,来源于输出变压器与电源的电磁感 ...

这个回复很正点。首先是要通过这些办法去判断造成交流声的原因,再“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声来源的判断

1.拔掉功放管,如果扬声器有轻度交流声,基本可断定,来源于输出变压器与电源的电磁感 ...

精确。学习了。谢谢

网友:
胆机消除交流声的十大要点

网友:
这些心得还是需要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好文章,收藏了,慢慢学习

网友(2015-12-14):
消除噪音

网友:
问问LZ,什么是 “用正负直流电源对灯丝进行供电。这样音质才有交流时的味道。” 不得要领。

难道直流电不是正负极的,而是正正或负负极的?请说说你的“正负直流电源对灯丝进行供电” 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什么是  “用正负直流电源对灯丝进行供电。这样音质才有交流时的味道。”  对这句话不得要领。

难道直流电不是正负极的,而是正正或负负极的?

请LZ说说你的 “正负直流电源对灯丝进行供电”  的工作原理。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电池(老大们教俺的)

纯DC..............不存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要点,实用。

你问问他做过几台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问问他做过几台胆机?

难道是纸上谈兵?

网友:
路过,插句嘴。没有交流声,那还叫胆机?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制作大功率(输出功率大于100W)的甲乙类推挽胆机的噪音小于2MV是可以做到的,如制作类似功率的单管甲类胆功放的噪音则有可能稍大些,完全无噪音则恐怕难以做到 , 制作胆前级的输出噪音则可以控制在0.6MV以下。

网友(2016-01-17):
交流声问题 记号一下

网友(2017-09-30):
引用 网友B:
交流声来源的判断

1.拔掉功放管,如果扬声器有轻度交流声,基本可断定,来源于输出变压器与电源的电磁感 ...

经验之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