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把细铜丝捻齐不散?

楼主(2015-07-19):
铜丝太细了,我想把它捻顺,成一股,然后好和另一股焊接(不能两股线对绞,而要一股一股地捻)。但是怎么试都不好捻齐,容易散开。如下所示: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不是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铜的吧

正解,呵呵.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
剥皮的时候别急着拉皮出来, 拿着线头捻线皮,捻着捻着线皮自己脱出来,线头也捻好了

网友:
不是纯铜线,弹性太大,捻不笼。这种线最好不用,电阻大,可能还不好焊接。
正品铜线柔软,很容易捻笼的

网友:
2根线对头焊,不需要分别捻齐的。

网友:
上锡后 自然而然 容易 焊接了!! 无需拧也结实!!

网友:
上点锡不就完了!

网友:
如果不是铜的,恐怕也不好上锡

网友:
看线头,皮薄股多,可能是软皮硅胶线吧?!用刀片环割一圈,然后捏着头子上的皮转圈,一边转边往外拧,可以把多股线芯拧在一起,之所以看着不象铜,因为这种线一般是铜镀锡的铜丝,模型上都是用这线,耐过大电流的。

网友:
两股软线焊接不用剥开这么长,我平时操作,3到5毫米足够,套上热缩管,各自沾无酸焊油上锡,然后对焊一起,火机烤管收缩,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