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里面拆出来来的,帮忙看看怎么用?6Z4+6J4+6P1

楼主(2015-07-20):
拆机的。

三个管子分别是:6Z4+6J4+6P1

6Z4和6P1 都是标准接法。

没见过6J4的接法,各位大哥帮忙看看是什么电路?

另外,这个输出牛原来是接耳机的,能否作为输出牛接音箱
输出牛大小有烟盒的对比。

整机大小

整机大小

输出牛上方视角

输出牛上方视角

输出牛侧边视角

输出牛侧边视角

6J4电路

6J4电路

网友A:
6J4三极接法阻容回授音频振荡电路,这个可能是电码练习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J4三极接法阻容回授音频振荡电路,这个可能是电码练习器。

拆的时候,那个大哥确实说是什么练习器(小弟当时没注意听),拆掉时候在壳子上还带一些输入的线和两个波段开关 小弟是菜鸟,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看到6P1和输出牛,感觉这玩意不错,想做成6J4推6P1的功放。

白版主,是否可行?那个输出牛原来接到是耳机,接音箱能抗的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时候,那个大哥确实说是什么练习器(小弟当时没注意听),拆掉时候在壳子上还带一些输入的线和两个波 ...

那要看初级电感和变比是否合适。电码音频800~1000Hz,对变压器要求不高,耳机阻抗较高,接喇叭阻抗不一定匹配。

网友B:
怎么看着象DIY的?配件是军机里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着象DIY的?配件是军机里拆的吧?

整个从军机里面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着象DIY的?配件是军机里拆的吧?

自己DIY的话,我就不费这劲去反推原理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DIY的话,我就不费这劲去反推原理图了

搭棚焊接的电子管设备反推原理图其实并不难,比双面印刷电路板的简单多了。你先按照电子管的前后顺序画上管子,标上管脚,然后根据实物标注元器件和连线,最后再整理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部队新兵电报员训练电键练习用的。

网友:
这个推动音响有困难,

网友:
看牛的成色,整个的布局,和没有“点红”的样子,应该不是军机的。不过有时候伺候军机的技术兵们会临时DIV一些部件。这个情况在这有2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