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放大电路真是搞不明白!

楼主(2015-07-20):
为什么按照正常的放大电路设计始终放不大信号?第二级总是比第一级电压低
第一级集电极电压波形
第二级集电极电压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第一级的输出电阻是电感的阻抗吗?通过计算得2000欧姆左右?
输出功率是否用50欧姆电阻测量,我测量 ...

第二级放大没有输出阻抗匹配电路,其集电极输出阻抗很高,接50欧姆电阻负载过重了,没有实现阻抗匹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电路别搞得太复杂,按10楼的建议在输出级基极对地加200欧电阻,输出选频回路按27楼的建议将天线在接电源 ...

我试试看,主要是LC调谐不好调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容多年前做高频功率放大器,想把电视信号调制器通过功率放大发射出去,结果是失败的,自激烧毁了功率管19 ...

电视射频信号是复合信号,不能用C类高频功率放大电路,而且烧毁的原因是天线没有调好,驻波太大了,烧了管子!

网友D:
加上偏置电阻晶体管才能进入放大状态,!你是不是调试接收机用,给你一个简易电路,需要什么频率换晶振就行了!

网友E:
你的第二级放大没有偏置电阻,所以第二级根本就没有导通,也就没有放大作用,一般9018在6-9V电压下,偏置电阻至少是47K欧姆以上电阻,也就是在第二级基极到集电极加一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第二级放大没有偏置电阻,所以第二级根本就没有导通,也就没有放大作用,一般9018在6-9V电压下,偏置电 ...

加电阻和不加效果差不多一样

网友:
那是当然了,第二级没有选频l和c.只有L是不行的,出现第二级比第一输出低的情况,是前后级阻抗没有匹配好,高频电路不是简单搭一下电路就行了,还有很多比低频电路更复杂参数在里面

网友:
频率高了,哪怕是一根一厘米长的铜箔都会有分布电容的,你用这样的手工割成方块的板是不行的,要重新画板。把元件焊接到另一面去,减小元件之间的分布电容。

网友:
第二极电感处要加个可调电容组成并联谐振选频电路,还要注意探头电容

网友F:
仅仅用示波器测试的电压幅值不能正确说明放大器是否有放大的。

衡量放大器的放大量有三种表示方法,即电压放大、电流放大、功率放大。收音机以喇叭作为负载、振荡器以天线作为负载的,应该以功率是否放大作为测量依据,说不定你这两级放大器,第一级的负载阻抗比末级的高许多,所以看起来末级的电压幅值反而小些。这与高频电路还是低频电路无关!如果楼主知道两级的各自负载电阻,测试出电压值之后不难计算出功率。

另外,这种电路的末级应该采用谐振放大器,放大器是否加偏置,取决于前级给出的输出大小,按照你的这个电路,前级必须要有足够的输出才能有效的推动末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加电阻和不加效果差不多一样

这个振荡电路谐波比较丰富,你在第二级基极对地并一个200欧电阻试一下

网友H:
不加偏置或加反向偏置都属于C类(丙类)放大。效率比较高,失真严重,需要谐振回路滤除高次谐波,在高频放大中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振荡电路谐波比较丰富,你在第二级基极对地并一个200欧电阻试一下

并了200欧姆电阻的确有变化了,第一级电路电压下降了,但是第二级电路电压变大了,大了第一级3格电压,波形也纯了,没有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仅仅用示波器测试的电压幅值不能正确说明放大器是否有放大的。

衡量放大器的放大量有三种表示方法,即电 ...

这个电路第一级输出电压峰值2V,这种电路的输出阻抗怎么算的呢?功率又怎样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第一级输出电压峰值2V,这种电路的输出阻抗怎么算的呢?功率又怎样算?

涉及到的这些基础知识,很难几句话就说的明白,建议你去找晶体管放大电路原理方面的书去仔细看。

通常,人们为了分析方便,一个简单的放大器也好、一个复杂的多级电路也好,都可以等效为一个四端网络的,输入端看进去的叫做输入电阻、输出看进去的叫做输出电阻,如果电阻不同,两端相同的电压电阻小的说明产生的功率更大。你捣弄的发射器,只有获得最大功率才可能获得好的效果,而功率并非就用示波器或毫伏表测试一下电压就可以的,这个用全电路的欧姆定律就可以解释。

工程实践中要求每个人都会计算电路参数是有一些要求的,需要去读懂电路原理方面的基础书。一般的爱好者,一些实践还是参照已经成功的案例比较好,如果具有一些条件,一边实践、实践中联系书本知识,如此反复的去理解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涉及到的这些基础知识,很难几句话就说的明白,建议你去找晶体管放大电路原理方面的书去仔细看。

通常 ...

难道第一级的输出电阻是电感的阻抗吗?通过计算得2000欧姆左右?
输出功率是否用50欧姆电阻测量,我测量第二级接50欧姆电阻,电压有0.5V,是否是5mW?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第一级的输出电阻是电感的阻抗吗?通过计算得2000欧姆左右?
输出功率是否用50欧姆电阻测量,我测量 ...

那个电感不是第一级的输出电阻,是第一级负载的一部分或第二级的输入电阻一部分。

所谓的输出电阻,与电源的内阻原理类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偏置电阻晶体管才能进入放大状态,!你是不是调试接收机用,给你一个简易电路,需要什么频率换晶振就行了 ...

谢谢你提供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上偏置电阻晶体管才能进入放大状态,!你是不是调试接收机用,给你一个简易电路,需要什么频率换晶振就行了 ...

加上偏置电阻晶体管进入甲类放大状态,增益高,加下偏置电阻晶体管进入丙类放大状态,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加偏置或加反向偏置都属于C类(丙类)放大。效率比较高,失真严重,需要谐振回路滤除高次谐波,在高频放大 ...

反偏和零偏那也是有偏置的,不加偏置是不行的。没有匹配和选频网络也不行。

网友I:
第二极用丙类放大要求上一级有一定的推动功率,且做好阻抗匹配,你的图明显达不到要求,加一级缓冲会好些,且末极要选频部分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二极用丙类放大要求上一级有一定的推动功率,且做好阻抗匹配,你的图明显达不到要求,加一级缓冲会好些, ...

第一级输出电压峰值差不多1V左右,超过0.5V应该够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第一级输出电压峰值差不多1V左右,超过0.5V应该够吧?

第二级放大没有输入阻抗么?第一级没有输出阻抗么?账不是这么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二级放大没有输入阻抗么?第一级没有输出阻抗么?账不是这么算的啊。

我是在电路上测的电压波形,第二级输入阻抗200欧姆左右

网友C:
内容多年前做高频功率放大器,想把电视信号调制器通过功率放大发射出去,结果是失败的,自激烧毁了功率管1971,从此不再做高频放大,这玩意太诡异了,不能按常规思考

网友:
第一级别用104引入到第二级, 333就足够了.
输出从冷端10%到30%处引出.
第二级最后在发射机接一个10R到47R的电阻
第一级如果能在集电极做个调谐的话, 第一级输出功率应该能到几个mw. 加上第二级调谐, 100mw有可能

网友:
第二级用两个2N2222或者两个8050并联效果好.  8050差点, 2N2222最好.

第二级偏置是一定要的, 几个ma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容多年前做高频功率放大器,想把电视信号调制器通过功率放大发射出去,结果是失败的,自激烧毁了功率管19 ...

这一点我有体会,高频放大器做不好就成高频功率振荡器,晶体管5秒钟手都不敢摸!

网友B:
简单电路别搞得太复杂,按10楼的建议在输出级基极对地加200欧电阻,输出选频回路按27楼的建议将天线在接电源端约1/3圈数处便可。这样接法输出级按C类工作,谐波主要部分由输出选频回路滤除,输出频谱纯度大约接近40dB。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点我有体会,高频放大器做不好就成高频功率振荡器,晶体管5秒钟手都不敢摸!

前后级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第二级放大没有偏置电阻,所以第二级根本就没有导通,也就没有放大作用,一般9018在6-9V电压下,偏置电 ...

同意这位先生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放大没有输出阻抗匹配电路,其集电极输出阻抗很高,接50欧姆电阻负载过重了,没有实现阻抗匹配输出 ...

我一直都不明白你们是怎样计算阻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不明白你们是怎样计算阻抗的?

BJT, 小信号 低频(比如455khz),  26/Ie* beta(那个频率下的beta)

大信号,高频: 猜是全球通行做法.

你要NB, 上什么史密斯图(我说对了吗那个圆)

网友J:
建议先装个模拟器(如LTspiceIV),电路调试简单快捷,等模拟数据没问题后再实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建议先装个模拟器(如LTspiceIV),电路调试简单快捷,等模拟数据没问题后再实做。

的确是. 模拟过一个简单HF PA, 输出预测还是相当准确.

网友K(2017-05-10):
有仪器这么简单的电路还都搞不定只能怀疑能力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仪器这么简单的电路还都搞不定只能怀疑能力大有问题。

这位坛友你做过了吗?没做过的话,说这样的话没有说服力额!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位坛友你做过了吗?没做过的话,说这样的话没有说服力额!

别人已经给你很好的建议还手工画图给你。你怎么就不把成功结果告诉帮助过你的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别人已经给你很好的建议还手工画图给你。你怎么就不把成功结果告诉帮助过你的人呢!

因为没有成功!

网友:
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没有预测和实际数据毫无意义。本来就只能这样你非搞个无法达到的结果,那当然无法成功!

网友:
电路不能自己乱编    找成熟的电路照做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位坛友你做过了吗?没做过的话,说这样的话没有说服力额!

本人单管,两级都已成功!请楼主努力吧,有仪器搞这么久不行要找找原因络。本人就一个mf47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本人单管,两级都已成功!请楼主努力吧,有仪器搞这么久不行要找找原因络。本人就一个mf47调试。

你的放大电路达到什么效果了?

网友L:
没有理论基础弄不好 很正常,慢慢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有理论基础弄不好 很正常,慢慢来呗

两年了还慢慢来?!这个不是基本放弃了吧!高频放大要求不高的话分分钟搞定的。很多人都能成功,不成功很多不是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