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北极兵老师的超级ESR表,遇到一些问题,请不吝赐教

楼主(2015-07-21):
北极兵老师:您好!
首先祝贺您获奖。仿制了超级ESR表,遇到一些问题,请不吝赐教。
先说说基本情况:
T2 T3用的是3DG182C绿点放大倍数50,T7放大倍数430,其他完全符合图纸要求。
2AP9没有,用的是2AP15。
磁芯10x6的匝数没有变。
表头直接用500型50微安档。
C9,C10,C11电容是普通的电解电容,因为没有适合的电源没有作1.1倍额定电压1小时激活。

调试过程中遇到几个问题:
1.调整R9(我用的是680欧的电位器)全程旋转都不能指向中值,都在偏右0.5至0.7位置,这时调W2可以指向中值。但调零后,中值又回到偏右0.5至0.7位置。后来,我就将R9固定50欧,改调R8。以下两种情况都是这样调R8的。
2.只要装上电容C2(82pf至8200pf都试过)会出现中值调好,再调零,中值又偏了。。。。。一直调下去直到电位器到尽头,还是不能调好中值,调零的位置。
3.去掉电容C2,调试,(还是改调R8,调R9还是不行)可以调好中值和调零。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用电阻验证与表读数不一致。电阻0.3欧读数为0.5欧,电阻2.4欧读数为4欧.
4.电源电压变化会对中值、零位有影响。都需要重新调整。
上述问题,是什么原因?我需要怎么做才能完善。谢谢!

网友:
ESR表我没有做过没经验,但像这种震荡电路调试最好有示波器,结合原理分析更容易调试成功。还有尽量不要使用国产管,

网友A:
        前辈好,不必祝贺,拙作蒙坛友和评委的错爱而获奖,名不符实。因春节前有限的业余时间限制,设计和制作很不完善,尤其是复制的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给坛友带来一定困难,着实惭愧。参赛之后又继续进行了电路的优化,并取得了一些进展,最近又很忙,很少上网,才看到您的贴子,就您遇到的问题,提点建议供参考。
        您的器件没有问题,但应做些调整。
        1、使用50微安高灵敏度表头,可以省去低灵敏度配套的C11、R10,短路R9。
        2、L的电感量可能太小,是磁环的原因,可将匝数增加一倍。
        这样毫伏表就成为免调试的。
        3、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放大级工作点,可把工作电流调到30毫安(乘3档)/70毫安(乘1档),振荡级电流约10毫安。
        至于您制作时,电源电压变化,需要重新调零,这是正常的。其原因和直流欧姆表相同。

网友:
        另外,C2可以调整容量不能去掉,用频率计测量振荡频率约为90~110KHZ,偏差大些也没关系。

楼主:
十分感谢老师帮助,按老师的指导再试试,结果向老师汇报!

网友B:
我也做了,我用的是250uA的表头,效果也不错。

不过我感觉,如果没有示波器,这个电脑,调试起来比较困难。
前面的振荡,稳幅电路,没有示波器观察波形的话,比较难以兼顾低电压,与波形的失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我用的是250uA的表头,效果也不错。

不过我感觉,如果没有示波器,这个电脑,调试起来比较困难 ...

是的,示波器是爱好者手中的核心仪器,有了它,就有了一双天眼,工作起来事半功倍!

楼主:
按北极兵老师指点,调整了各级电流。
震荡级10mA,放大级70mA(x1档)R5调到2.6K。
C2电容改为4700pf。
R9固定为50欧,R8改为10K电位器串一只27K电阻,调整中值。

C3、C4改为无极性电容。刚开始是装的电解电容。这个可能是关键点。

目前电阻验证:
1欧电阻,指针指在中值1欧处
0.3欧电阻,指针指在0.32欧处
2.4欧电阻,指针指在2.4欧处

我没有示波器,能调整到这个程度,我是很满意了。手上没有3欧的电阻,x3档暂时不装。
说过的,向老师报告结果。在此再一次向北极兵老师表示敬意,谢谢指导!
同时向楼上三位跟帖指导的老师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北极兵老师指点,调整了各级电流。
震荡级10mA,放大级70mA(x1档)R5调到2.6K。
C2电容改为4700pf。

讨论技术问题,有始有终,盖楼要封顶,必须加分!

网友:
并祝贺楼主制作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好,不必祝贺,拙作蒙坛友和评委的错爱而获奖,名不符实。因春节前有限的业余时间限制,设计和 ...

说的非常好  一语中的  很受启发  还有更客观 更加可贵的地方  就是 否定之否定  不断更新 继续前进  谢谢高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北极兵老师指点,调整了各级电流。
震荡级10mA,放大级70mA(x1档)R5调到2.6K。
C2电容改为4700pf。

请教下,您用的是  北极兵最新优化过的电路吗,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我手上也有一套   北极兵最新套件,但是在安装过程中有问题,就放一边了,看到您成功了,

想看看您的,最近有时间,再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您用的是  北极兵最新优化过的电路吗,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我手上也有一套   北极兵最 ...

我仿制的超级ESR表,是北极兵老师参赛的那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您用的是  北极兵最新优化过的电路吗,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我手上也有一套   北极兵最 ...

电路图

电路图

板子是电话机拆的

板子是电话机拆的

用50微安档

用50微安档

不能看。R5、C2、C3、C4还没有就位

不能看。R5、C2、C3、C4还没有就位

1欧中值

1欧中值

调零

调零

0.3欧指在0.32

0.3欧指在0.32

2.4欧指在2.4欧

2.4欧指在2.4欧

左边电位器是R8调中值,右边是W2调零

左边电位器是R8调中值,右边是W2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