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这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5-07-22):
家里的遥控电风扇 罢工了炎炎夏日没有它可不行······  拆卡 发现 这个电阻烧坏· 但是 这个是 5环的电阻  后面两环烧的看不清了···  查看电路  这个 电阻有220V  电压接入· 上一个原件是一个保险丝   它下级原件也是一个五环电阻·   阻容降压的电路·· 麻烦各位坛友老师  帮忙参考这个烧坏的电阻 阻值是多少··

烧坏的电阻

烧坏的电阻

网友A:
看上去象22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象22欧

5环的  电阻···· 前面 三环的读数是 220   第四环不知道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5环的  电阻···· 前面 三环的读数是 220   第四环不知道是啥····

阻容降压的这个电阻阻值多是几十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5环的  电阻···· 前面 三环的读数是 220   第四环不知道是啥····

看照片好像是红红黑棕,也可能是2.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好像是红红黑棕,也可能是2.2K。

第4环的看不清了········ 这是一个5环的电阻 精度能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的这个电阻阻值多是几十欧

换了个 33欧的  故障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品牌去淘宝搜电路板https://s.taobao.com/search?spm=a230r.1.1998181369.1.ZeMX8d&ie=utf8&initiative_i ...

换了个 33欧的  故障排除!!!  谢谢!!!!

网友C:
红红黑 (金金),是220,22欧后0个0=22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红黑 (金金),是220,22欧后0个0=22欧。

换了个33欧的   正常使用!  多谢回复!

网友:
这个几十欧无所谓的

网友:
    遥控电风扇用的都是几十欧姆的,由于前两杠是红的,你这个电子肯定是22欧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