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相当好的短波再生机, HF全波段, AM/CW啥的通吃

楼主(2015-07-24):
此机很经典. 也是典型设计. 特此贡献我的布局方式. 请参考. 期待你的大作.

楼主:
再来一张靓图. 注意阿, LM386部分没有画上去.

网友:
这个电路好像在电子电路大全,通讯电路里见过,好像粉色的书皮。还有一本厚的。。。

楼主:
这电路是电子管的翻版 上了arrrl杂志的 确实效果比我以前做的都好 需要一个nb的减速电容

网友:
顶这张图里面的那两个减速旋钮。

楼主:
我的减速比这个牛多了 这坛子里抢的 双速 微型 七八个齿轮的

网友A:
性能呢,和地摊短波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呢,和地摊短波机比?

我没有地摊短波机. 锯arrl文章作者称, 媲美变频. 声音我听着还可以.

网友B:
接收CW和SSB咋样?

楼主:
CW 能收到中等强度的台. SSB阿, 没收到过. 这个频率稳定度和频率的步进都不满足ssb要求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图的背面是啥样子的?反过来看看?

这是脚电子管插座. 那面用来快速更换线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CW和SSB咋样?

CW 我的音像是, 背景很干净, 因为台不多, 选择性也不错.  只是几分钟后就变声调了,频率没有那末的稳定.

楼主:
不是我的 盗图 嘿嘿
我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
场效应管用什么场管代替好

楼主:
j310, mpf120, 2n54xx 都行

楼主:
CW的接收效果:

强台的接收效果,注意整个波段再生没有调节过:整个线圈波段覆盖3M到12M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减速比这个牛多了 这坛子里抢的 双速 微型 七八个齿轮的

这么牛?贴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那个低噪声精密运放 AD745 怎么解决?如果用普通集成块代替的话,效果要大打折扣啊。

楼主:
咋能大打折扣啊 我用lm38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牛?贴出来看看!

只找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图片, 这个是完整的震荡电路,通电还有波形出来。 频率范围忘记了。 估计可以直接做接收机LO

楼主:
接收机起振后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找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图片, 这个是完整的震荡电路,通电还有波形出来。 频率范围忘记了。 估计可以直接做 ...

用的可变电容真是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找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图片, 这个是完整的震荡电路,通电还有波形出来。 频率范围忘记了。 估计可以直接做 ...

内涵不错,外观不行,主要是没有度盘,看上去也不象很好添加的样子,还有就是太厚了,一台小机器,用上这么一大陀,实在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涵不错,外观不行,主要是没有度盘,看上去也不象很好添加的样子,还有就是太厚了,一台小机器,用上这 ...

临时用用 没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临时用用 没事的

正式时,打算用哪种?

网友:
要准备个减速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式时,打算用哪种?

还没正式呢 壳子懒得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正式呢 壳子懒得做啊

个人意见,外壳还是要有的,只有这样,才会有成品,那些“地滩机”、“桌面机”很快就会消失,因为它们不好保管,你会自己把它们拆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意见,外壳还是要有的,只有这样,才会有成品,那些“地滩机”、“桌面机”很快就会消失,因为它们不 ...

是的 扔了无数 不过都是垃圾  就这个还好点

网友E:
请问用的什么天线?直放机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的什么天线?直放机效果不错.

扔个3,4米的线到窗外.

网友:
不错,开眼界饿了

网友A:
记得网上有一个219的短波鸡鸡好像也不错!不知和这个哪个效果好!看楼主的图,好像有一级高放,短波高放网上最常见的有两款一款9018,还有一款是双栅管,还有一种少见的是场馆加三极管说有40分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脚电子管插座. 那面用来快速更换线圈的.

第三个图是什么,那么壮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网上有一个219的短波鸡鸡好像也不错!不知和这个哪个效果好!看楼主的图,好像有一级高放,短波高放网上 ...

这里高放基本就个隔离,阻抗变换作用. 不需要有多少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刻度还是带游标啊

啥都没有, 凑合玩玩. 急需设计一个壳子,不然得扔了.

网友:
短波段的线圈如何绕制?
是不是美通336的参数就可以?

楼主:
线圈实验着来就行 别用pvc骨架 太次

网友G:
实物做得漂亮,电路画得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物做得漂亮,电路画得丑。

那是布局啊  第三个才是原理图啊

网友:
这机子做的好漂亮啊

网友B:
能不能用三极管代替场管?电路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三极管代替场管?电路怎么修改?

不要替代, 效果会打折扣. 我做了几个不用场管的, 效果不好.  MPF102, 998 , 2nxxxx, 啥的都能用, 淘宝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