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修复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5-07-27):
到朋友门面处玩,看到一堆坏的充电器,就要了一个,尝试进行修理。没事干就当练练手,从未修理过这东西,无从下手。上网查资料,找类似的电路图参考(基于3842+8N60+358电路)。
故障现象,插电无任何反应。
打开盖子查看保险烧了,有个别电阻烧了。对故障原因进行分析,保险烧毁严重,一般是后面有短路,最有可能是开关管坏,拆下测量短路坏了。大电流的8N60短路,与它相关的附近元件也许也有坏的,逐级查找,坏了几个电阻、市电整流二极管坏了两个,控制芯片3842也坏了,一般是高压部分(前级)坏得较多。
刚好以前捡了块电源板,拆下好的元件替换坏的元件,4颗整流管配对全换掉。再仔细检查一遍,好像没问题了,足不出户,没花一分钱,以为修好了,正沾沾自喜的时候,插电一试,任然没有电压输出,一盆冷水,看似简单的电路难以搞定,几乎失去信心。
冷静下来再查一遍电路,发现开关管对地1.5欧2瓦的电阻坏了,拆下量已经开路,电阻无穷大。为什么会有露网之鱼呢,主要是看外观很新,又是在线估计测量的。换掉这颗电阻,再试机,指示发光管亮了,测量输出电压正常,加大负载,有2安输出电流,风扇开始转动。适当减小负载,煲机几个小时无异常,终于修复了。
要的就是这个过程,很有成就感。下一步准备把充电器改成可调的电源,只是把充电器当工频变压器用,后级任然是成熟的串联式可调稳压电路。

修好的充电器

拆下坏的元件

网友A:
最好附上相似或相同的电路图,对初学者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附上相似或相同的电路图,对初学者有好处

多谢版主加分。

附上近似的电路图:(格式不对不给上传,重新转格式上传)

网友B:
这是以前出的充电器,现在的 都是贴片了

网友C:
看楼主维修我也很想试试我家的,但是苦于没配件也赖的搞了,我家三个都坏了,第一个60的进点水后上充电,响了一下,保险没事,开关管击穿,有几个电阻外表脱落,没配件,无法维修。第二12v20ah个是插电一直绿灯,第三个12v12ah的是插电灯不亮,保险没事,整流管没事,开关管也没事有输出,但是插一夜充不了电。楼主能帮我分析下这三个是哪里的原因吗?三个配件一起买的话还划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以前出的充电器,现在的 都是贴片了

是去年的,上面印有字。2014年4月28日的产品。

我朋友搞修理的,地上一堆,准备当废品卖,我特意选了一个较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维修我也很想试试我家的,但是苦于没配件也赖的搞了,我家三个都坏了,第一个60的进点水后上充电,响 ...

开关电源形式多种多样,上网搜相关电路,比较分析,找出故障。

修理,动手、动脑,实际只是一种乐趣,花时间花精力,并不划得来。我朋友搞维修的,他都建议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形式多种多样,上网搜相关电路,比较分析,找出故障。

修理,动手、动脑,实际只是一种乐趣, ...

对的,好点的充电器还值得修,山上的直接丢了更划算 今天刚买回来两个充电器,80元

网友:
我 这里的 充电器早就是全部用的 是贴片了

网友:
充电器的 个头只有原来的 一半了,里面的线路板只有原来的 1/3大了

网友D:
记得修开关电源,一定要串灯泡的。

网友E:
不错 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修开关电源,一定要串灯泡的。

对于串灯泡有不同的观点。《电子报》上有专门的论述。

开关电源的电路形式多种多样,大功率开关管有的用场管、有的用高频三极管、有的单管工作,有的双管推挽工作,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加分鼓励!

谢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图片分享,下个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串灯泡有不同的观点。《电子报》上有专门的论述。

开关电源的电路形式多种多样,大功率开关管有的 ...

是的!很多时候串灯泡反而把故障埋起来了, 所以修好开关电源烧一两个功率元件是很正常的事,不要舍不得这几个管子的价值, 有舍才有得

网友:
思路清晰  方法很好  图文并茂 好帖子  很受启发 加分鼓励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附上相似或相同的电路图,对初学者有好处

有电路图对于了解工作原理和分析故障 非常重要   但是测试 描绘电路图很费劲  能够给一个方框图 也可以帮助压缩故障范围 谢谢

网友:
第一种情况
有可能是整流管坏 热敏电阻坏 保险管坏 开关管8n60
驱动电阻 开关电源驱动集成块3842 3845 2845 2842坏 驱动电阻坏
第二种情况 220v的插头线到充电器的电路板之间断掉一根线 形成断路
第三种情况 充电器低压插头到充电器电路板之间断掉一根线 形成断路
望采纳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帮顶了 膜拜高手

网友:
这几个也是这种充电器比较容易出故障的元件

网友:
这样的充电器还是值的修理,既能变废为宝,又能增加乐趣,还掌握了修理知识,赞。

网友:
我都修几个了有的可以修好,有的真心不行。自己只是啥折腾。

网友(2015-08-31):
那个电阻在电流变大的时候会发热开路,保护电路的,如果开关管击穿了,基本上电阻肯定开路了

网友:
如果色环电阻烧的看不清了,又没有图纸就不好修了,贴片的要比色环的难修一些

网友:
有时间还是可以修一下。另外3842芯片组成的充电器很容易坏掉。TL494的不容易坏。我地电压有点不稳,1晚上烧掉的充电器有几十个。几乎都是过压击穿。3842的坏很多。TL494芯片的挺住了。没坏。只是听见风扇嗡嗡的叫。另外12V的风扇电源请加个7812和220U的电容。要不然风扇也很容易坏,噪声也大,寿命也短。

网友:
我的充电器一年一个 · 里面的线包烧了能修么 ·

网友:
这种充电器设计好像有问题的, 一烧坏, 主要器件就全坏了。。。

网友:
3842和场管坏了的话,15欧的那个电阻基本都得击穿,充电器我也修过很多个,百分之九十五都能修好,基本都是高压部分坏的多,

网友(2016-10-30):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加分。

附上近似的电路图:(格式不对不给上传,重新转格式上传)

尼康48V20AH电动车充电器原理图

图纸发一个压缩包文件(无水印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