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安装WIN10 大U盘uefa适用

楼主(2015-07-27):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34946-1-1.html
移动硬盘安装WIN10  大U盘uefa适用   发完这个就可以发站内了

楼主:
移动硬盘中安装Win10
需要在移动硬盘中预留30G以上大小,并且设置该预留分区为活动分区
教程中的预留分区盘符为 H

步骤1
打开 Win8 光盘或者镜像,找到光盘目录下的“sources”目录,点击进入目录,如下图所示

然后,找到“install.wim”文件,此文件为 Win8 的安装镜像文件,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我把 install.wim 文件拷贝到 D盘,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把 “imagex.exe” 文件也拷贝到D盘。此工具可以在网上搜索下载,也可以在本文最下方附件中购买 。下载后,解压到电脑硬盘里

步骤2
依次点击 开始>所有程序>附件,找到“命令提示符”,然后用鼠标右键点击,在菜单中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如下图所示

注:一定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可以直接使用WIN+R 调出运行然后输入CMD)

步骤4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 d:”,进入D盘。我们可以输入“dir”命令,看到之前准备好的 Win8镜像和部署工具,如下图所示

然后,输入命令“imagex.exe /apply install.wim 1 h:\”,然后按键盘上的回车。此命令会把当前目录下面的 install.wim 镜像部署到移动硬盘上的H盘,如下图所示

注:这里的 h: 即为移动硬盘上的系统启动分区,根据实际情况替换成自己的移动硬盘盘符即可。

等待一段时间以后,会看到下图所示,说明已经成功部署到了移动硬盘上。由于移动硬盘的读写速度比较快,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一共花了大概18分钟
(可能由于原作者移动硬盘比较旧,我的实际部署时间是6分钟)

步骤5  异常关键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bcdboot h:\windows /s h:”,然后回车,如下图所示
注:这里的 h: 即为移动硬盘上的系统启动分区,根据实际情况替换成自己的移动硬盘盘符即可。

稍等一会儿,就会看到提示“已经成功创建启动文件”,如下图所示

步骤6
启动Windows引导文件,根据主板不同,大概可以试下 F9 F10 F12等按键,在开机的时候连续点击直到出现类似下图的系统引导画面
USB HDD为移动硬盘

部分主板可以直接在BIOS界面选择移动硬盘进行引导启动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附件不想用积分的可以自行百度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