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谊MS8236拆解+简单评测 [续]

楼主(2015-07-28):
新华谊MS8236我前面已经评测过了,当时没有电压基准,所以只做了外观,拆解和电阻档的测试,帖子地址是: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5877-1-1.html
为了对这个产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又入手了一只电压基准,做个全面的评价吧。看图。
精度还是不错的。说明书上直流精度是±(0.7%+2字)完全在说明书标的范围之内。谢谢观赏!

网友:
表不错。584基准的标定书后面的位数MS有点多。

网友:
不错的万用表

网友:
可惜不是4位的 8237 等你出来。再买。先入61E用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不错

1、再测开机电源工作电流几mA?
2、拿个50K以上的可变,用二级档慢慢调大可变,最大显示几V,再用电阻档测可变是几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不错

1、再测开机电源工作电流几mA?

1、工作电流2mA左右
2、用了一只22K的电位器,最大显示1.499V,超过就显示OL了。此时电位器阻值是1.953K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工作电流2mA左右
2、用了一只22K的电位器,最大显示1.499V,超过就显示OL了。此时电位器阻值是1.95 ...

谢谢!
我很关心这个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很关心这个

哦,具体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具体有什么用呢?

2mA 说明4节电可用很长时间,国产表算不错的,当常用表不用关机。

二级档最大显示电压和对应的电阻值,仅是我这个维修工的个人爱好,
1.5V也算常用的,相当MF47 R100档

网友:
看测试每档电压都偏低一点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mA 说明4节电可用很长时间,国产表算不错的,当常用表不用关机。

二级档最大显示电压和对应的电阻值, ...

这表替代 17b 15b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替代 17b 15b没压力

二级档仅是维修工看重的,万用表使用的行业很广,其它行业选它OK
17B 是2V 现在大多数表 最大显示是2V(不是开路)
国外厂家也认识到这个山寨功能的重要性,都在说明书内 标出最大显示电压,国内厂家只会说开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