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7642两管机

楼主(2015-07-28):
本人自制的7642两管机,体积小,用3DG12做放大管,6个台 无串台音质好 望各大神指导

网友:
裸奔啊!装个盒子啊!3g12做变频试试!

网友A:
看样子不考虑装盒了

网友:
喜欢这种安装方式

网友B:
这可不能算两管机啊。7642至少里面有10管了。呵呵 做的好帮顶。

网友C:
7642是收音机集成电路,不是一个管子

网友D:
咋还带扼流圈,不明白,上图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不能算两管机啊。7642至少里面有10管了。呵呵 做的好帮顶。

集成电路收音机

网友E:
我也想看看图纸啊,我也喜欢做7642的机子,比单管机更好做,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7642是收音机集成电路,不是一个管子

没错,它虽然像三极管,可是他不是三极管而是集成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看看图纸啊,我也喜欢做7642的机子,比单管机更好做,更稳定。

图纸我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图纸我有。。

多谢,这和你做的那个机子不一样啊,你做的那机子那个像阻流圈一样的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谢,这和你做的那个机子不一样啊,你做的那机子那个像阻流圈一样的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是正直电子,不是楼主。这是个类似的图,您借鉴借鉴

网友:
上个电路图瞧瞧看

网友:
可以做得紧凑一点,3DG6就行了功耗低也是优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图纸我有。。

这图把7642画成了三极管`?怎么能这样,这还不让初学者蒙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图把7642画成了三极管`?怎么能这样,这还不让初学者蒙圈了!!!

呵呵,像三极管但不是。画电路图的同志大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呵呵,像三极管但不是。画电路图的同志大意了

太不严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这和你做的那个机子不一样啊,你做的那机子那个像阻流圈一样的是干什么用的呢?

单管、两管、三四管机都有高阻流圈,一般是用2.5mH的;三灯机也有,是10mH的。电路图上没有标注扼流圈的规格,不把初学者搞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还带扼流圈,不明白,上图看看什么情况

算不上扼流圈,顶多滤波,电感量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不考虑装盒了

两层玻纤板加铜柱是很坚固的

网友:
制作的很漂亮,但不知是语文课本上的电路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不严肃了

就是,把他吊在旗杆上用鞋带抽他一顿

网友:
稍加改造应该可以变成超外差式的,以前在一本电子制作上看到过,下午找找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这和你做的那个机子不一样啊,你做的那机子那个像阻流圈一样的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这样的  本机电路简单,开机无法避免 喀 声,遂加一电感,吸收冲击电流,开机就没有明显的喀声了,有利于耳机,至于正常工作时,只起滤波和保护耳机的作用,本人权衡利弊后才加的,望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本机电路简单,开机无法避免 喀 声,遂加一电感,吸收冲击电流,开机就没有明显的喀声了,有利 ...

哦,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是正直电子,不是楼主。这是个类似的图,您借鉴借鉴

哦,对不起,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对不起,弄错了。

没事,这只是闲聊罢了,不必在意

网友:
还是没有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