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修了一个CASIO荧光管的计算器,发来大家一起看看

楼主(2015-07-28):
受ka的毒,一直对荧光管的东西很感兴趣,在某宝看到一个坏的计算器,不忍他在那里委屈着,于是打算把她接回家。
买时上家说两根线接6V不亮,到手后心想上家也上过电了,就直接上电试了试,果真不亮而且没有电流,心里暗喜,肯定是断线了嘛。
由于只能传10张图,大家将就看吧。
整机只有一个螺丝,拆开后就看到了全貌,做工还不错,不过这计算器型号查了查没查到。
这是拆下来的主板图:
键盘
圆形的管子很喜欢
把键盘板和主板分离后开始找断线,键盘板有两处,主板有一处被腐蚀断线,有接过的痕迹,不管接的好不好,实在忍受不了上家的焊工,全部重接了一遍,然后用万用表量了一遍所有的线,都没问题了,上电,,,还是不亮。。。。。。
有点失落,看来不是断线的原因。这时又想到没有电流,可能是没有回路,可能问题出在开关上了,用手推开关,很紧,不用力推不动(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坛友,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这种不好滑动的开关)这时心里又暗喜,原来是开关坏了嘛,不过最后用万用表量开关除了紧也是没问题的。
继续,,仔细看了看电路板电源进来后就接了一个电解,和图上的那个富士的模块,猜想这个模块是提供各个电压的,不管37二十一,先拆开看看再说
这是模块里面的结构
灯丝电压,高压,和芯片的供电电压都是从他出来的
在次通电量模块的输入电压有,输出和灯丝都没有,基本可以确定是这个模块坏了。简单的画了一个草图,上面的电压是修好后不加滤波空载的电压:
先用万用表量了量二极管和变压器都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应该出在两个三极管上了,两个三极管拆下来测一下,D400坏了
手头没有D400换了一个8050试了试,用示波器看了看初级线圈的波形有了,量各电压也有了,问题确定,最后更换为SS8050
装回去,修好的样子,压箱底收藏。
这是后来又淘的一个计算器

网友A:
佩服楼主好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好水平。。

都是小问题,没什么的

楼主: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坛友,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这种不好滑动的开关

网友B:
以前日本车上的时间显示也是荧光管,晚上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日本车上的时间显示也是荧光管,晚上很漂亮

是的,晚上看VFD发出的荧光很漂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坛友,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这种不好滑动的开关

WD40喷喷,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D40喷喷,应该就可以了

谢谢,我买些试试

网友D:
这也能修,坛子里神人多啊。

网友E:
富士电源模块线路图能不能发个大点的上来,谢谢

网友F:
俩计算器淘宝好像都见过。。不便宜啊

网友G:
老物件修起来就是爽   仿佛救人一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能修,坛子里神人多啊。

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富士电源模块线路图能不能发个大点的上来,谢谢

这是能传最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俩计算器淘宝好像都见过。。不便宜啊

两个花了100多块,喜欢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物件修起来就是爽   仿佛救人一命

老物件的质量是现在东西没法比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坛友,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这种不好滑动的开关

WD40清洗后打上润滑黄油,几年时间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WD40清洗后打上润滑黄油,几年时间都没有问题。

好的 ,谢谢 正准备买了

网友H:
我也喜欢古老的荧光管计算器,也在坛里买过一只卡西欧的,很好很怀旧,本人现在30岁就有怀旧情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喜欢古老的荧光管计算器,也在坛里买过一只卡西欧的,很好很怀旧,本人现在30岁就有怀旧情结。

网友I(2015-11-25):
楼主,你好,键盘上了的膜是什么顺序,拆了一个忘记了顺序,按不住了

网友J:
计算器感觉没什么意思,楼主高手能不能用它做频率计什么的,经常用到的东西就好了。

网友K:
那个1602的测量工具是什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坛友,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这种不好滑动的开关

往里加点润滑油再来回扳几下试试。

楼主(2016-01-02):
引用 网友J:
计算器感觉没什么意思,楼主高手能不能用它做频率计什么的,经常用到的东西就好了。

老东西就让他保留着吧,是份回忆,要是有多余的管子,可以考虑做个时钟啥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1602的测量工具是什么

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键盘上了的膜是什么顺序,拆了一个忘记了顺序,按不住了

您好,1楼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往里加点润滑油再来回扳几下试试。

您好,已经弄好了,用的wd40,没上润滑油,因为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进来学习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能玩老物件的人都见证过科技的成长

网友:
高人呀。怎么都能修

网友:
请教一下,如何修复按键。那个黑色的导电垫片不好用了,按键不灵。网上买了导电胶修复也没成功。

网友:
一发不可收!惊喜!

网友:
楼主对计算器是情有独钟啊

网友(2016-03-08):
俺也同好,特别喜欢老荧光计算器

网友:
这个也能修啊!楼主真是好技术,不过修好以后这么多计算器怎么办,难道收藏了。

网友:
楼主很认真还是行家不过计算器现在很普遍了

网友N:
俺有一台夏普荧光计算器,也是电源部分坏了,还没修好,是高频变压器坏了没参数,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俺有一台夏普荧光计算器,也是电源部分坏了,还没修好,是高频变压器坏了没参数,不会弄。

拆下来看看外部有没有断线,没有的话用风枪慢慢拆开,拆线记下圈数,再重绕上,注意初次级和连接,细心活,慢慢来,或找个别的小变压器拆着试试,折腾嘛,祝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看看外部有没有断线,没有的话用风枪慢慢拆开,拆线记下圈数,再重绕上,注意初次级和连接,细心活 ...

手笨眼拙,已被俺彻底整坏了,型号是夏普CS-2122D,这里的这种变压器太难整,也配不到,不过磁芯还在,就是不知道参数,不知怎么重绕,谁知道啊?
坛里哪位达人有这种型号的尸体也行啊,买个换上去,太喜欢这种荧光显示计算器,就想把它整活了。

网友:
楼主高人呀,万用表也特别,把你的示波器也晒晒吧

网友:
老东西不花哨挺中看,漂亮!

网友:
做个表不错哦  管子只要线没断,腿没断 其他都好说

网友:
荧光管的东西没接触过,长见识了

网友:
收藏的价值是什么呢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