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通用型电动吸锡器大家看下可以吗?

楼主(2015-07-29):
最近先来无事,重新拾起以前的想法D一个电动吸锡器。
一直都想弄个电动的吸锡器苦于囊中羞涩洋垃圾都买不起,所以参考网上图片做了一份图纸 ,加热源用普通的外热式烙铁100W。
想法直接把外热烙铁的头拿掉,用一根紫铜棒代替,吸锡最用黄花的外热吸嘴就可以了PS价格便宜,上图给大家看下,欢迎拍砖

第一次发帖如有不对请版主指出

补充内容 (2015-8-1 22:36):
已在25楼更新实物图片

下45度视角

下45度视角

楼主:
二楼继续,真空系统用小型真空泵加不锈钢气瓶,用数显压力表控制负压 。时间紧继电器、微动开关、电磁阀控制负压时间。

温度控制计划用欧姆龙的温控器加K型热电偶(电子基础不过关,只能用电路代替)

网友A:
绘图很漂亮,想看看实物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图很漂亮,想看看实物照片。

图纸目前在找朋友加工,谢谢回复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等着看实物和使用效果

网友B:
这个安全问题要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全问题要特别注意

怎么讲 ?还请指教!

网友C:
100w的加热烙铁一定要有控温电路,否则很容易过热,用不了几次全氧化了,没有意义了。
紫铜件的外面最好有镀膜,这镀膜是有科技含量的。
我以前用过黄花的电热吸锡器,最起码5分钟才能达到理想温度,才能开吸。如果是仅仅吸1、2个焊点,太麻烦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加热源改为白光烙铁头,号称7s化锡,应该比较好。温控电路用白菜白光的。整个头部尽量缩小体积以减少散热。
或者直接买*宝上面的白光吸锡头子,二手大概100多。
所以我劝你在设计之前先想一想:我是准备吸单层板还是多层板,是一次吸几个焊点还是几千个?这里的设计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仅仅吸单层板,就几个焊点,买个好用的电热吸锡器就够;
吸多层板,如果要完全吸干净,真要仔细考虑了。烙铁头功率要大,回温要快,真空度要到达
还要考虑高温氧化。说实在的,国产的吸锡嘴没一个好用,几次后就不吃锡了,氧化了。遇到无铅焊锡、有氧化锡渣渣的,更无从下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w的加热烙铁一定要有控温电路,否则很容易过热,用不了几次全氧化了,没有意义了。
紫铜件的外面最好有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发这个贴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先看下设计思路能在前期发现更多的问题,避免走弯路

烙铁控温用K型热电偶加温控器构成(先测试效果,如可以后续改变控温结构)

紫铜镀膜,目前正在纠结紫铜镀膜的问题,问了好多做加工的朋友都说没有做过铜件的镀膜,只能先用着看

7S化锡确实很牛 我自己研究了好久 结构上没有办法安装其他部件(储锡桶,端盖),即便装好后也没有合适的手柄,TB上二手的手柄都是杀猪价 。做这款吸锡器的目的是让大家有个简单的电动吸锡方案,如成本太高就没有必要了。

真空这个问题倒不是很担心,只要流量和负压够这个很容易解决(先用就压缩机做负压源加装一个2升的铝瓶做负压存储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烙铁吸嘴高温氧化目前没有用过暂时还不知道效果,只能说把感温探头装在嘴边上 尽量减少温度误差。

网友D:
有实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实物就好了

工件正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楼主做出来试试看

网友E:
不管效果如何,敢于捣鼓,值得鼓励。楼主是要大规模拆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效果如何,敢于捣鼓,值得鼓励。楼主是要大规模拆件吗?

也算不上大规模,拆大的铺地点时很辛苦,最近有时间就鼓捣鼓捣。给大家留一些经验

网友:
这个做出来 估计比买国产全新的要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