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能开小车过高速公路桥吗

楼主(2015-07-29):
江西九江大桥一桥维修,机动车要走2桥,可是2桥是高速公路桥,今年的新考的驾照,说实习期不能上高速,这个2桥新驾照能不能走啊?

补充内容 (2016-5-11 19:53):
此贴已锁,请勿再回帖

网友:
新考驾照实习期间不能单独开车上高速公路,副驾位上须有一位驾照三年以上的老驾指导才能上高速。

楼主:
就4千米的公路桥,如果不能上,就到不了江南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可以,被警察叔叔发现就麻烦了

网友:
按规定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过堵一把啊。不可能运气上一次高速就被拿住了吧

网友:
如果新手在高速公路上真的遭遇突发情况并且应对适当,坐在边上的老司机有多少机会能力挽狂澜?拉手刹?还是接管方向盘?

网友:
实习期不行的

网友(2015-11-02):
按龟腚是不行的,话说都按规定,那你别出门了。

网友:
总是要有第一次。当然了,所谓的第一次也是应该在有把握的前提下。正如酒驾,若是凭运气,那上榜的机率不大,但偏偏这时候出事故了,哈哈,那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机率了。

网友:
只要是在高速路内的,你都不能上,你先百度一下,什么是高速路就知道能不能上了

网友:
开小车,除非违章或出事故,否则谁查你,当然你要是畏手畏脚的样子,那就难说了。总之要:胆大,心细,性子刚。

网友:
单独当然不行,不过副驾驶有老司机就可以

网友:
  无证驾驶 上高速狂飙的路过 高速上基本上不查车,都是下高速 在高速口查车,没人查 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