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42好还是单管好

楼主(2015-07-29):
请问各位老师,是7642的收音机,还是单管机在干扰情况下,哪个好一点

网友:
各有千秋,7642使用双回路输入效果好一点。

楼主:
什么意思啊?能给个图纸吗?

网友:
不加再生,7642好些,毕竟稳定。单管加再生,差不多,甚至单管要好于不加再生的7642。7642也可以加再生,灵敏度大长,选择性也变好,但稳定性不好。所有再生都稳定性不好,带随时调节的再生,调谐与再生同时调到最佳,效果相当好。

网友:
在干扰情况下二个都不行,现在电磁环境对中波干扰太大

网友:
我认为7642好些,7642还可以用ys414代替

网友:
我也用过TA7642做的直放机效果不太满意,后用TA7642做中放兼检波后的输出,加一级低放输出效果还可以,与一般的二级中放的收音机差不多。

网友:
我两种都玩过,感到7642效果好些,单管机现在经常用硅管做,电压下降后影响比7642明显。

网友:
这还用说嘛7642完胜

网友:
我用7642做过,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