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5-07-31):
写了个小程序,用超声波模块来测距用的的那片机是msp430g2331,先把程序上来,图还慢慢传
#include"config.h"
int main( void )
{
   extern_16m();//内部1M时钟
    init_TA();  //启动ta定时器,定时5ms
   hc164_init();  //用74hc164并转串,
   hc_sr04();   //超声波模块引脚初始化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
}

#include"io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LK0  P1OUT&=~BIT6
#define CLK1   P1OUT|=BIT6
#define hc_sr040  P1OUT&=~BIT4
#define hc_sr041   P1OUT|=BIT4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外部高频晶振16MHZ
//#define CPU_F ((double)32768)   //外部低频晶振32.768K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unsigned char const code_hex[]={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39,0x79,0x0e,0x3e};//0,1,2,3,4,5,6,7,8,9,c,e,j,u
uchar t;
uchar hc_sr04_cishu,hc_sr04_flag;
uchar xianshi_flag;
float hc_sr04_time;
uint xishu;
uchar dis_play[4]={10,11,12,13};
void extern_16m()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f (CALBC1_1MHZ ==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trap CPU!!
        }
DCOCTL |= DCO0 + DCO1+DCO2;                                                                   //SMCLK选择LFXT1CLK
// BCSCTL2 |= SELM_0;//MCLK采用1M的内部DCO
// BCSCTL2 |= DIVS_0;//SMCLK采用内部的时钟

}
void hc164_init()
{
  P1DIR |=BIT6+BIT7+BIT0+BIT1+BIT2+BIT3;                            // P1.0 output
         //4段共阴数码管,bit0-bit3为片选位,bit6为74hc164slk,bit7为dat位
}
void hc_sr04()
{
  P1DIR |=BIT4;
  P1DIR &=~BIT5;
  P1IE |=0x20;            //上升沿触发
  P1IES |=0x00;
  hc_sr04_flag=3;//默认准备发射状态
}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c,num;
num=byte;
for(c=0;c<8;c++)
{
P1OUT&=~0x80;
CLK0;
P1OUT|=num&0x80; //(0x80即十进制的128, 二进制的10000000 按位发送
CLK1;
num<<=1;
}
}

void send_char(uchar weizhi,uchar byte)
{

  P1OUT |= 0x0f;
  uchar c,send_byte;
  send_byte=code_hex[byte];
  if((weizhi==0)&&(xianshi_flag==0))
   send_byte|=0x80;
  if((weizhi==1)&&(xianshi_flag==1))
   send_byte|=0x80;
  sendbyte(send_byte);
  c=weizhi&0x03;
  P1OUT&=~(1<<c);
}

void init_TA()
{

  TACCR0 = 5000;                            //5ms中断一次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TA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

void shumaguan()
{
   ++t;
if(t>=4)
   t=0;
  send_char(t,dis_play[t]);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_ISR() // the interrupt source is CC0
{
shumaguan();
  hc_sr04_cishu++;
  if(( hc_sr04_flag==3)&&(hc_sr04_cishu==100))//500ms测距一次
  {
     hc_sr041;
     P1IE |=0x20;
     delay_us(10);   //发射端发射高电平超过10us.
     hc_sr040;
  }

  if(hc_sr04_flag==2)
{
   float juli;
   uint juli1;  //计算一次超声波经过时间
   juli=(float)(hc_sr04_time/5.8139); //求出距离(mm)
   juli1=(uint)(juli);
   if(juli1<10000)
   {        //给数码管显示
     xianshi_flag=0;
     dis_play[0]=(juli1/1000);
     dis_play[1]=(juli1%1000/100);
     dis_play[2]=(juli1%1000%100/10);
     dis_play[3]=(juli1%10);
   }
   else
   {
     xianshi_flag=1;
     dis_play[0]=(juli1/10000);
     dis_play[1]=(juli1%10000/1000);
     dis_play[2]=(juli1%10000%1000/100);
     dis_play[3]=(juli1%10000%1000%100/10);
   }
   hc_sr04_flag=3;
   hc_sr04_cishu=0;

}
}
#pragma vector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一次上升沿与一次下降沿为高电平的时间
{
switch(P1IES&0x20)
{
   case 0:TAR=01IES=0x20;hc_sr04_flag=1;hc_sr04_cishu=0;break;改为上升沿
case 0x20:hc_sr04_time=5000*hc_sr04_cishu+TAR1IES=0;hc_sr04_flag=21IE &=~0x20;break;
}  //改为下降沿,并进入发射状态,等待500ms
P1IFG=0;

}

网友:
技术贴   如果完美运行 成本很低  不错

楼主:
一块淘宝上的msp430g2331,十五块,一个tda6567数字收音机模块,别人送的,一块2段数码管,一块cd45117段共阴数码管,成本30快钱内,当然如果用其他单片机的话,成本会低点。

楼主:
收音机效果图片

收音机

收音机

收音机

收音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音机效果图片

图太小了,看不清,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程序中有一段出了笑脸 ,这是因为;和P靠在一起和笑脸的代码撞车了,中间打一个空格就好了,恢复一下那段程序:

switch(P1IES&0x20)
{
   case 0:TAR=0; P1IES=0x20;hc_sr04_flag=1;hc_sr04_cishu=0;break;  //改为上升沿
case 0x20:hc_sr04_time=5000*hc_sr04_cishu+TAR; P1IES=0;hc_sr04_flag=2; P1IE &=~0x20;break;
}  //改为下降沿,并进入发射状态

楼主最好能补充一下电路图。

楼主:
用手画还是用电脑化,我有点不想画图,电路是自己想的。我用的是cd4511驱动数码管的,用3个io口作为按键,2个io口作为模拟iic口,电路图你可以想到。单片机引脚自己随便定义。谢谢你指出我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了,看不清,谢谢分享

我发错图片了,那是我做的一个数字收音机。

网友:
顶起收藏,以后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画还是用电脑化,我有点不想画图,电路是自己想的。我用的是cd4511驱动数码管的,用3个io口作为按键,2 ...

怕麻烦手画就行了。

网友B:
能用 NOKIA 5110 液晶做显示么!!!

网友C:
楼主搞的不错,争取把它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 NOKIA 5110 液晶做显示么!!!

可以呀。其实显示不是问题,问题的是要有想象力,做东西不是目的,目的是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所领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的不错,争取把它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做这个事好玩的,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网友(2015-10-08):
用Arduino做更简单

楼主:
简单是简单,但毕竟还是玩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