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柴盒调感矿机

楼主(2015-08-01):
在老外杂志上看到一个1988 年的火柴盒矿机的制作。把线圈绕在火柴盒的外盒上,有两个天线抽头去选不同的中波频段。
內盒里放两根磁捧, 文章说把內盒向上朝天线端拉动来调台, 选择性较好。 若朝地端拉出来則选择性较差,但强台较响。
文章还详细说明输出阻扩和用不用並联电容于输出端的问题。

文章说调感矿机比调容矿机的Q值更平均分佈于高低端, 各位说对吗?

网友:
我做的调感矿机放在火柴盒里,外套盒有一个电极在电感上划来选台,反正调台效果比电容调台的好

网友:
好东西啊眼馋。帮顶了

楼主:
其中一个老外矿友的制作.

网友A:
这个易做,可以试试。拉出后电感是多小?能全复盖中波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易做,可以试试。拉出后电感是多小?能全复盖中波段吗》?

还是不能覆盖中波广播频道.
这个制作用两个天线柚头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能覆盖中波广播频道.
这个制作用两个天线柚头解决.

明白。

网友:
西4有小的磁棒,上次没买

网友:
这个还是要加高效的天线收听效果才明显吧。

楼主:
这里有不同大小的小磁棒.
http://world.taobao.com/item/448 ... 984112624.37.yIJ6j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不同大小的小磁棒.
http://world.taobao.com/item/44869766319.htm?fromSite=main&spm=a312a.77008 ...

没有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一个老外矿友的制作.

这么小容量的云母银电容难找。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做出来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