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了个倒车后视镜下翻功能

楼主(2015-08-01):
     上几个月车友聚会聊天时,有一朋友提到见过人家高档的车,挂倒档时后视镜会自动下翻一定的角度,方便看到车轮附近的障碍物,当退出倒档时,后视镜也会自行上翻回正常的行车视线位置,感觉这个功能很高大上,问我能不能制作一个出来玩玩。当时想了一下,感觉应该不难做。
     后来由于工作较忙,就忘了这回事了。近段时间朋友又再问这事,刚好这段时间是生意的淡季,比较空闲,于是决定做个出来玩玩看。先确定了一下大体的设计思路,感觉还是用单片机做会比用模拟电路做要可靠点,主要是硬件线路简单,各种功能出较易写出来。由于我的车是自动档的,每次停车时挂P档都要经过R档,所以R档要做一个检测,只要在R档的位置达到1秒或以上时,才触发视镜下翻功能。然后当挂R档超过30秒后,后视镜复位,这时应该是处于长距离倒车状态。还有有时泊车时需要不断地前进后退,所以一但触发了视镜下翻功能后,在5秒内即便退出了R档,视镜依然保持下翻状态。倒档时,后视镜下翻1秒,复位时侧上翻1秒。各种的时间状态只是初步决定,以后可以再根据实际情况作修改,反正也方便,在程序中改变一下延时的时间即可。另外我自己的使用上,倒车时只下翻右后视镜侧可(当然左右后视镜同时下翻也是很容易办到)。
       然后就是硬件上的测量,包括电压变化,控制方式等。把后视镜控制器拆下。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控制器的线路图跟后视镜控制的线路图,所以只能拆解测量了。

     这时发现居然是6触点的,原本以为四个方向就四个触点而已……

      还好所有的都是物理触点,并没有其它的晶休管控制电路,这对测量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重新组合好控制器,然后把控制方向打到右,一手按住上,然后用万用表测量背面的针脚看哪组会相通。同样方法按住下,测量针脚哪组相通。下图的就是控制器的插头,最后测出从左到右,第二根跟第五根线就是右视镜垂直电机的接线,这个电机是直流有刷小电机,通过改变电流的方向改变转向,从而使到视镜上翻或下翻。

单片机的供电接到车内常电的保险丝上(我现在是接到故障诊断保险丝上),倒档信号从倒档继电器上获取(这个信号是当锁匙开关到ON时,倒档时有12V电压,其它档位时电压为0V)。  线路图并不复杂,但要驱动电机,单片机自身的功率不足,所以采用单片机推动ULN2003(功率放大IC),ULN2003再推动继电器,继电器完成电平转换接到后视镜垂直控制电机上。单片机依旧选用15F104W,7805是5V的三端稳压管,提供5V的电源给单片机工作。

   继电器用双触点的,下图是触点控制接线图,当需要下翻后视镜时,控制右边继电器吸合,输出端为左正右负。当需要上翻时,控制两个继电器吸合,输出端侧为左负右正。

  硬件实物花了点时间,由于手头上的零件有限,而中间出了点小差错,还好最后都是做出来了。

     最后接到车上,都能按照设定的程序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悍! 单片机 写 怎么搞

硬件上要买个程序写入器,不贵。

然后按写入原理由接好线(其实就四根线,电源两根,数据线两根)

最后就是用STC-ISP软件把程序写入到单片机内。STC-ISP软件可以在STC单片机的主页 上下载到,免费的。

网友B:
一个滤波电容也没有啊。车上干扰很厉害,建议做一定的退耦,也防止7805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保证倒车完毕后,后视镜翻回到原来的角度呢?

倒档时后视镜下翻1秒,那回复时就上翻1秒。实际上有的车友的后视镜马达可能有卡济,所以有可能出现下翻跟上翻回复角度的时间不一定,这个可以通过调整上翻的延时时间来匹配。但我的车马达较好,下翻的时间跟上翻的时间一样,所以就不用调整了。

楼主:
....居然没有找到视频的连接按钮,想上个效果视频也不行了。给个源程序吧: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fr P3M1=0xb1;  // P3口输出功能地址
sfr P3M0=0xb2;  //详细在单片机手册中有注明

sbit ss=P3^2;          // 单片机P3.2口状态,即倒档信号输入端
sbit j2=P3^5;          //  J2继电器控制口
sbit j1=P3^4;        // J1继电器控制口
sbit io=P3^3;   //用于检测的端口

unsigned char t,flag;  //flag标志位,程序使后视镜下翻时置1,复位时置0

void delay1(void)   //短时间延时 大约是4个机器周期的时间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 //经典的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a;                                //由于15F104W单片机的运算速度
unsigned char b;                        //比传统的51单片机快近10多倍,所以
for(a=ti;a>0;a--)                        //输入的数值也要相应该增大10倍以上
for(b=110;b>0;b--);

}

void xia(void)         //控制倒后镜下翻功能
{
j1=1;                                //把P3.2脚输出高电平,驱动ULN2003
delay(25000);                //再通过ULN2003驱动J1继电器使它吸合
j1=0;                                //延时大约1.5秒后,P3.2脚输出低电平,J1继电器释放
}

void shang(void)   //控制倒后镜上翻功能
{
j2=1;                                //先把J2继电器吸合,实现电流方向转换
delay(500);                        //通过一个短的延时后,再把J1继电器接通
j1=1;                                //J1继电器接通后,倒后镜的垂直控制电机
delay(25000);                //得电工作。同样延时1.5秒后,断开J1 J2断电器
j1=0;
delay(500);
j2=0;
}

void chuli(void) interrupt 0  // 检测倒档处理功能
{                                                          // 采用中断检测功能,无论是进入倒档,还是退出倒档,都会激活本功能模块
unsigned char a;                         //  即当P3.2口出现电压跳变时,进入此功能
EX0=0;                                                // 进入此功能后,EX=0先把外部中断功能关闭,以免产生中断重入
io=ss;                                                //将P3.2口的状态送给检测口
if(io==1&&flag==0)                        // 如果P3.2口为高电平(即倒档状态),且标志位为0
{
        delay(15000);                        //先延时1秒左右,一来防抖动,二来避开从N到P档时经过R档时的触发
        io=ss;
        delay1();
        if(io==1)                                //若经过1秒后,P3.2口仍为高电平(即在倒档状态),可确定此时在倒车
        {
                xia();                                // 执行后视镜下翻功能
                flag=1;                                // 置标志位为1
                t=30;                                // t是长时间倒车时间常数。这里设定约为30秒,若30秒还在倒车状态,即
        }                                                // 此时为长距离倒车,后视镜要上翻回正常的位置,实现这个功能在主程序里面
}
if(io==0&&flag==1)         // 如果P3.2口为低电平(退出倒档状态),且标志位为1
{                                                   // 先进行约5秒的延时,这里是预防有时在泊车时,需要不断在前进与后退之间
        for(a=10;a>0;a--)      // 做切换,所以在倒档退出的5秒内,后视镜依然保持下翻的状态。
        delay(10000);
        io=ss;
        delay1();
        if(io==0)                           // 超过5秒后,若P3.2口依旧为低电平,
        {
                shang();                   // 这时执行后镜上翻功能
                flag=0;                           // 同时置标志位为0

        }
}
EX0=1;                     // 重新打开外部中断功能
}

main()                                                //主程序
{
ss=1;
j1=0;                                        //单片机上凳保?鱅O端口默认为高电平的,
j2=0;
io=0;
P3M0=0x30;                        //把P3.5 P3.4端口设为强推挽输出,输入高电平时就可以直接推动ULN2003
flag=0;
delay(25000);
IT0=0;                                //下面三行是打开外部中断设置命令
EX0=1;
EA=1;
while(1)
{
if(flag==1)                        //若标志位为1,则此时后视镜是处于下翻状态
{
        while(t>0)                // 延时约30秒
        {
                delay(18000);
                t--;
        }
        if(flag==1)                //若超过30秒后,后视镜还是处于下翻状态,
        {                                //判断为处于长距离倒车
                shang();    //后视镜上翻复位,恢复原来视线
                flag=0;     //同时置标志位为0,可以避免一会退出倒档时,
        }                                //再重复印执行视镜上翻功能
}
PCON=0x2;           //进入停机模式,降低功耗
delay1();
}
}

网友D:
这个有用,收藏了。倒车继电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收藏了   很不错的创意

网友E:
用单片机技术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楼主是个有心人,很好的创意!

网友:
这个很不错,LZ连源程序都分享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用,收藏了。倒车继电器在什么地方

在车内的保险里面有的了。自动档的车一般就用倒档继电器,如果是手动档的,那一般是倒档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车内的保险里面有的了。自动档的车一般就用倒档继电器,如果是手动档的,那一般是倒档保险丝。

谢谢!车型不一样,到时候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滤波电容也没有啊。车上干扰很厉害,建议做一定的退耦,也防止7805自激

对的,当时就赶着做出来,并没有考虑好这个事情,加上退藕肯定可以更加稳定。好消息是这个家伙装车上已有半个月了,还好一直能稳定地工作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单片机技术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楼主是个有心人,很好的创意!

谢谢鼓励!!貌似开放了视频的权限了,我上个试试。

视频中滴一声就是挂到倒档,小屏处是倒车影像,当小屏熄灭就是退出倒车档了。由于手机的摄像头有广角功能,所以后视镜下翻角度并不是太明显。

网友C:
如何保证倒车完毕后,后视镜翻回到原来的角度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倒档时后视镜下翻1秒,那回复时就上翻1秒。实际上有的车友的后视镜马达可能有卡济,所以有可能出现下翻跟 ...

高手在民间!强烈建议给楼主加精!如此原创还很实用,还分享给广大坛友的无私的人,我为你点赞!!!!!!

网友:
你的这个方法可以用在所有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在民间!强烈建议给楼主加精!如此原创还很实用,还分享给广大坛友的无私的人,我为你点赞!!!!! ...

感谢支持!其实这个模块TB上是有成品卖的,不过价格较高。我感觉自己做个出来也不是太难,刚好也有朋友说起,于是就做了。我是一个电子跟机车的爱好者,但收入所限只能开个国产的小车,所以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能力使车车有较好的功能。较早一点时自己搞了个开门双闪灯的模块(因为不想再额外加装防盗器,我车原带的发动机防盗很容易跟外加的防盗器冲突),也是基于单片机的,有空我也把那个制作发上来大家研究一下。现在在想增加四窗防夹跟锁车自动升窗的功能,希望能赶在9月前完成,因为9月后又到忙的时间了,也没有空再搞这些小玩艺了。

PS:好友申请由于我的级别未到,暂未有好友的权限,见谅……

网友:
看到线路我就头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档时后视镜下翻1秒,那回复时就上翻1秒。实际上有的车友的后视镜马达可能有卡济,所以有可能出现下翻跟 ...

看了一下J1和J2的控制图,如果J2的12V是另外取的电,那么J1的1、4脚应该改为接电机,3、6脚接J2的1、4脚,J1的2、5脚本来是空,改为接到原车的电机两控制线端,这样可以保证在后视倒车动作时,不小心按到原来控制键,导致烧保险,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强悍! 单片机 写 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J1和J2的控制图,如果J2的12V是另外取的电,那么J1的1、4脚应该改为接电机,3、6脚接J2的1、4脚, ...

很细致 , 搞机电的  都必须要有一颗严谨的 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J1和J2的控制图,如果J2的12V是另外取的电,那么J1的1、4脚应该改为接电机,3、6脚接J2的1、4脚, ...

对的,这种模块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当处于镜片自动调整期间,若能人为去按动调整按钮,会有可能出现短路现像。我曾打算的改进方法是在镜片的自动调整其间,强行断开后视镜控制器的供电(但需要再增加一个继电器做控制),但考虑到车只是自己使用,所以就没有再增设这个电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上要买个程序写入器,不贵。

z赞一个 ! 抽时间也来 搞个
不知道能否OK 的

网友(2015-10-03):
不错,很实用的功能

网友:
高手的高手

网友:
单片机控制能力很强的,硬件搭建完,修改参数就可以改变控制时间,可惜很多年不用了,连程序都不会写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很好的创意,能解决实际问题,赞一个。

网友G:
有个问题,后视镜下翻和返回的位置如何搞定,回来后是不是就不是原来的镜子位置了?我开过有这个功能的车,后视镜的角度是会记录的,我一直以为内部是带简单编码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问题,后视镜下翻和返回的位置如何搞定,回来后是不是就不是原来的镜子位置了?我开过有这个功能的车, ...

我现在用的方法只是简单的下翻多少秒,返回时就上翻多少秒,暂时发现误差还是比较少的。若发现偏差大,可以通过微调程序里的上翻时间调整。当然由于没有位置传感器在镜里,所以要做到绝对准确是不行的。

网友:
高人,这个发到DIY大赛应该能获奖了吧

网友(2015-11-08):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J1和J2的控制图,如果J2的12V是另外取的电,那么J1的1、4脚应该改为接电机,3、6脚接J2的1、4脚, ...

这个意见好,毕竟车不一定只是自己开,家里人或有时还是会有无奈而借出去的时候

网友(2015-12-15):
高手在民间

网友:
高手在民间,厉害

网友:
楼主的技术让我佩服啊,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有点自动化的意思,正需要这个,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为楼主的开源精神点赞,不过既然都开源了,不如把原理图也分享一下呗

网友(2016-05-09):
不懂单片机,为楼主点赞!

楼主:
这么久前的贴子都被顶起来了,这个其实是第一版的了,是为自己的车车做的。后来要的朋友多了,就量产了一些,改了用另一个内置AD功能的单片机,这样下摆跟上摆的复位时间都可以独立调整了。那个发表在汽车之家了: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o-200028-50288562-1.html

网友H:
给个装车后的效果图呗。

网友:
学以致用,单片机玩的有意思

网友:
这个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个装车后的效果图呗。

装车效果的视频:

网友:
牛b任务啊。很实用

网友:
这个不错,简单实用,先收藏了

网友:
非常棒的创意。可是我是个电盲,楼主要做好了能卖给我就更漂亮了。

网友:
高手,请收下膝盖

楼主:
     挂倒档后视镜下翻模块已经来到第三版了,第一版是装自己车上的,下翻跟上翻复位时间都是在单片机内部设定好的,所以通用性不强。第二版是用两个电位器分别调整下翻跟上翻时间,也是开始对外出售的版本,下图的就是第二版的模块。

      第二版有朋友买回去安装了,并提出了不少改进的意见,十分感谢!综合各朋友给的意见,现在第三版做出来了。最主要的改时就是下翻跟上翻的复位时间不再用电位器调节了,而是直接从后视镜控制器上控制,记忆后下次就按此位置定位。新版本的模块接线跟旧版本的是一样的,已装好上一版本模块的,直接把插头插到新版本模块上就行了。另外算法上也改进了,现在的精准度应该是更高了。V3.0版本的外观:

      说说新版本的模块操作方法,跟上一版本模块一样,一个模块只能控制一边的后视镜,以下的都是假设只安装了右后视镜的控制模块。安装好后,挂倒档,系统默认下翻后视镜时间约0.5秒,等后视镜停止运动后,按车内的后视镜控制器调整右后视镜的高度,就是你希望挂倒档时,后视镜下翻到的位置,8秒内完成,不足8秒完成,就等到8秒,这时模块会"嘀---"长响一声,表示已记忆好位置。这时退出倒档,后视镜上翻0.5秒,等视镜停止运动后,调整后视镜角度到你正常驾驶时的位置,同样是要在8秒内完成,模块发出"嘀--"长响表示记忆了复位的位置。这时可以反复挂倒档跟退出倒档,根据期望的位置可再微调一下。简单地说,就是每次挂倒档后视镜下翻完成后的8秒内,你调整后视镜,模块就会记忆位置并发出嘀一声长鸣(没改变不会发声),退出倒档后自动上翻视镜完成后,也是8秒内,你调整后视镜,模块也会记忆位置并发出嘀一声长鸣,模块里上翻跟下翻位置都是独立记忆的,之间没有关联的。
     新版本的模块增加了功能选择,但供电线必须接VCC才能启用。
1. 倒车下翻视镜功能开关:拧匙到OFF,然后挂倒档。迅速拧匙到ON(不用着车),这时模块发出“嘀”一声短声,表示关闭功能,倒车时后视镜就不会自动下翻跟复位了。当要打开功能时,同样操作,拧匙到OFF后,先挂倒档,稍等一下接着迅速拧匙到ON(不用着车),听到模块发出“嘀嘀”两声短声,表示倒车下翻后视镜功能打开。

2.长距离倒车后视镜复位时间选择:拧匙到OFF,按着右视镜向上调整键拧匙到ACC档,听到模块发出滴声后可以松开了,嘀声的次数表示当前的复位时间,1短声表示30秒,2短声表示50秒,3短声表示1分10秒,4短声表示关闭(即长距离倒车后视镜不自动复位),可以按上键选择,从1 到 4 (每按一下模块会发出对应的声响表示现在的状态),选好后,按下键,模块“嘀--”长响一声,表示已保存。调整时记得观察右后视镜,你每按一下上键后视镜就会向上动一下的,设置好后,重新调整好后视镜的位置到你正常驾驶的位置。

3.模块全复位。可以理解为恢复默认设置,拧匙到OFF,按着右视镜向下调整键拧匙到ACC档,听到模块发出“嘀--”长声后,表示复位完成,默认设置为:下翻视镜功能打开,倒档下翻视镜时间0.5秒,退出倒档时上翻视镜0.5秒,长距离倒车30秒后视镜自动复位。

网友C:
有源程序没有?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源程序没有?学习一下。

这个最新版的没有继电器?我最近也在倒腾自己的车,准备加装折叠和倒车下翻,准备用l298控制正反转,楼主qq多少,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
来围观一下高人

网友:
很实用的创新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2016-06-15):
引用 网友I:
多做几个优惠坛友吧 我先预定一个

近来都没啥时间搞,几个朋友约了帮装都没时间,模块暂时先扔上了TB,有兴趣的可以持续关注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 准备来一对 110是一个的价格还是一对的

..是一块的价钱,其实一般只要装右边的就行了吧。不用急,先找到自己车上对应的线先,最近做的几个都让朋友给订了,就等能空闲点时去帮安装,到时顺便把几种车型的接线再发贴。

网友:
真挺不错的,学以致用

楼主:
几个版本的开发过程跟部份车型的接线,发上了汽车之家,有兴趣可以参考: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o-200028-53524976-1.html

网友J:
"说说新版本的模块操作方法,跟上一版本模块一样,一个模块只能控制一边的后视镜,以下的都是假设只安装了右后视镜的控制模块。安装好后,挂倒档,系统默认下翻后视镜时间约0.5秒,等后视镜停止运动后,按车内的后视镜控制器调整右后视镜的高度,就是你希望挂倒档时,后视镜下翻到的位置,8秒内完成,不足8秒完成,就等到8秒,这时模块会"嘀---"长响一声,表示已记忆好位置。这时退出倒档,后视镜上翻0.5秒,等视镜停止运动后,调整后视镜角度到你正常驾驶时的位置,同样是要在8秒内完成,模块发出"嘀--"长响表示记忆了复位的位置。这时可以反复挂倒档跟退出倒档,根据期望的位置可再微调一下。简单地说,就是每次挂倒档后视镜下翻完成后的8秒内,你调整后视镜,模块就会记忆位置并发出嘀一声长鸣(没改变不会发声),退出倒档后自动上翻视镜完成后,也是8秒内,你调整后视镜,模块也会记忆位置并发出嘀一声长鸣,模块里上翻跟下翻位置都是独立记忆的,之间没有关联的。"
看完这段话不是很理解怎么根据原来的控制器来定位时间的,怎么得到这个信号的?能说明一下么?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学习中

网友:
牛人啊,膜拜

网友:
不用手动调整,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说新版本的模块操作方法,跟上一版本模块一样,一个模块只能控制一边的后视镜,以下的都是假设只安装了右 ...

就是把电机两端电压再次引回单片机做检测,当你有调整后视镜动作时,电机会有电压,然后单片机检测到有这个电压后,记忆电压持续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电机两端电压再次引回单片机做检测,当你有调整后视镜动作时,电机会有电压,然后单片机检测到有这 ...

恩,后来也想到了,分压下,接入ad口,谢谢耐心回答

网友K:
楼主不仅是维修高手,还是单片机编程高手,难得的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不仅是维修高手,还是单片机编程高手,难得的人才

呃……其实修车跟单片机都只是业余爱好搞搞玩玩,折腾折腾找点乐趣的事,正职跟这两样基本碰不上关系……

网友L:
好想看看实物连接,镜子电机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想看看实物连接,镜子电机那块

其实除了倒档线,其余的四条连线基本都可以在后视镜调整器上找到,所以一般也就装在后视镜调整器的附近。后来的版本我在汽车之家那边有贴子,上面也有我帮几款车安装的过程图片。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o-200028-53524976-1.html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创意,不过我的车是挂倒档时是左右反光镜会自动下翻,不是后视镜下翻的。

网友:
高手啊,思路太棒了

网友:
感觉作用不大,不过还是向你学习,这个编程的过程其实还是蛮好玩的

网友(2016-08-01):
真厉害,高手在民间。建议楼主开源,好让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厉害👍这个绝对高大上

楼主(2016-09-03):
受限于有些车型的后视镜控制器设计的,所以并不是适用所有的车型,如本田系列跟大部份的韩系车型,就不能安装这种模块了。当然改进也很简单,总体思路不变,当模块要控制后视镜电机时,就断开后视镜电机与原本控制器的连接,只受模块控制,当模块控制完视镜电机动作后,再交由原本的后视镜控制器控制。

网友:
城里人玩的就是高级。

网友(2017-01-15):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2017-03-08):
真是实用的想法

网友(2017-11-02):
这个实用,好想来个哦!

网友:
这是谁呀,挖出宝了

网友:
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挺有创意的,也有实用价值,赞!

网友:
请问楼主怎样取消挂倒档下翻功能呢??有时倒车时是不需要下翻的啊。

网友(2017-12-20):
楼主真是高手啊。

网友(2018-08-13):
这是什么车!!!

网友:
牛B了楼主,学习不来,不好弄

网友:
创意不错!  车上其实有很多细节的功能可以优化,搞点小模块

网友M(2019-01-08):
宝马车是这样的:后视镜L-R选择开关置R位,倒车时右后视镜自动下翻,置L位,后视镜不执行下翻动作,建议LZ继电器改为上、下分别动作,触点直接并到方向开关上、下,取"L-R选择开关置R位"信号作为下翻条件,这样改有几个好处:1、接线简单,所有接线在后视镜操作开关处,2、解决了动作冲突的问题,3、过了一把宝马瘾

网友(2019-09-19):
会玩单片机的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宝马车是这样的:后视镜L-R选择开关置R位,倒车时右后视镜自动下翻,置L位,后视镜不执行下翻动作,建议LZ ...

兄弟这个建议正是我想说的

网友(2019-11-03):
谢谢分享!有空也做个。

网友(2020-12-11):
引用 楼主:
这么久前的贴子都被顶起来了,这个其实是第一版的了,是为自己的车车做的。后来要的朋友多了,就量产了一些 ...

兄弟,汽车之家那个电路的单片机源代能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么久前的贴子都被顶起来了,这个其实是第一版的了,是为自己的车车做的。后来要的朋友多了,就量产了一些 ...

老师,汽车之家那个电路的单片机源代能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很不错,也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汽车之家那个电路的单片机源代能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那个是出售的成品,程序里面有多项的参数是根据销售两年多来,不断优化改进的设计,所以源码不能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汽车之家那个电路的单片机源代能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那个是出售的成品,程序里面有多项的参数是根据出售两年多来,不断优化改进的设计,所以源码不能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