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测试音响的光盘

楼主(2015-08-02):
专辑中文名: 世界顶级音响及耳机测试CD
专辑英文名: MY DISC

一共86个信道,测量音响的音场,频率响应,评估听音室的驻波,评估音响系统或组件的噪声,检验左、右声道极性相位,延迟失真等。

信道71 此信道用来测试你的音响系统的失真特性。71信道是作为后面信道的参考,失真为O.03%,后面的每个信道失真量以10dB为单位增加。如果你有一个失真分析仪,你可检查它的校准,因为下面信道的失真量是很精确的。当然,如果你的CD机噪声很大,或者你的D/A转换器很美,THD+N会影响测试读数。如果你没有失真分析仪,你可用这些信道作为面罩测试。“面罩”的概念是简单的。在低电平开始,增加失真量直到它刚能被听出。如果你不知道失真的声音是什么样,可以先听听76信道,因为76信道是实实在在的10%失真.就是在差劲的音响系统上重播,任何人都能听得出。失真是轻微的嗡嗡声与纯音的混合,如果你不能区别任何信道之间的不同,你的音响系统失真是严重的,超过10%,或者更不幸的是你的听力太差!如果音响系统质量很高,发出的是正弦波信号,那么大部分人可以轻易地听出1%的失真量。

在用这86个信道测试完了你的音响系统之后。你可能会有二种心情。一种心情是满心欢喜,因为你的音响系统能重播出低至30Hz的低频,能够准确地定位音像,能够区分3%失真与1%失真的差别……。另一种心情是沮丧失望,因为你的音响系统无法重播6kHz的高频,无法再现庞大的动态,无法辨别细微的细节,无法区分3%失真与1%失真的差别。更有甚者,你的音响系统价值数万元,但你仍无法区分1%失真与3%失真的差别,你的耳朵太差!所以你就此打算“摔机割耳”!但是.请你冷静下来,因为既使几十万元级的音响系统也不能百分之百地完美地重播此碟的所有信道。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dnjiXt
提取码:9hb5

网友A:
能播30hz的还么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播30hz的还么见过

好点的落地箱应该可以感觉到,20,30赫兹的低频人还是可以听到的,当然6英寸的喇叭很难放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点的落地箱应该可以感觉到,20,30赫兹的低频人还是可以听到的,当然6英寸的喇叭很难放出来。

我试过别人的双8都不行,40都勉强。

网友B:
置顶的工具 ( 几十KB) 就可以产生不同失真度的纯音+谐波信号

  1.000 HZ 到  48000.000 Hz 都没啥问题, 还是 32比特的 WAVE 文件。

十分小巧的32bit纯音发生+莫尔斯电码训练器
http://crystalradio.cn/thread-675950-1-1.html

http://crystalradio.cn/thread-6759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别人的双8都不行,40都勉强。

是啊,低频很难的,家用的音箱受到体积,听音环境的限制就更难了。听到40就不错了。可以到影院听一下,bose的低音炮效果是不错的,25没问题。家用就太疯狂了,起码别墅是基本要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低频很难的,家用的音箱受到体积,听音环境的限制就更难了。听到40就不错了。可以到影院听一下,bo ...

电影院的估计也不到,电影院去过很多次,很多只是大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置顶的工具 ( 几十KB) 就可以产生不同失真度的纯音+谐波信号

  很好的软件,用对录线测试声卡不错,不过对电脑的音响系统要求太高了。我的这个比较方便,刻张盘就行,可以播放CD的设备很多,起码2*50瓦的功放客厅还是比较容易配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影院的估计也不到,电影院去过很多次,很多只是大声而已。

   主要是现在电影院都是小厅了,不安装好设备了,声音大不顶用的,还很吵。低频是震撼,主要是身体感受,这个确实有。用2个12寸的喇叭,做一个200升以上的音箱,结实点的,听30赫兹没问题。反倒是现在16000赫兹以上的高频,年龄大了听不到。年轻的时候可以听到却没有条件,一般的纸盆高音和现在的球顶差太多了。太可惜。
现在住房太贵了,有时间都幻想到农村搞一个窑洞。可惜只能想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电影院都是小厅了,不安装好设备了,声音大不顶用的,还很吵。低频是震撼,主要是身体感受, ...

放小声点其实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点的落地箱应该可以感觉到,20,30赫兹的低频人还是可以听到的,当然6英寸的喇叭很难放出来。

钢琴最低的音在27HZ

网友:
保存了,这个周末回去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