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池充到多少电压好?

楼主(2015-08-04):
1.2V的充电电池,电压充到多少,就不用充了?

网友A:
不要超过1.4V,就可以了。

网友B:
是镍氢镍镉电池吗?小电流1.55V以下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超过1.4V,就可以了。

谢谢
正好快到这个电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镍氢镍镉电池吗?小电流1.55V以下都可以。

是,小电流是多少?
2300MAH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小电流是多少?
2300MAH的

对这类电池,我基本都是按100mA-150mA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类电池,我基本都是按100mA-150mA充电的。

好,谢谢了,知道了。

网友:
这个标准是用恒流充电,用C1/10电流充12小时(完全放完点的情况下)。若电池容量是2300毫安时,就用230毫安充12小时。

网友:
1.4,我的小日本智能充上面就写的这个电压

网友:
好像是1.4V

网友:
用0.1C电流,恒流恒压充电,最高电压限制在1.45v。电池电压刚到1.45v时电池还没有充满电,应该再恒压充几个小时,电池就能充满了。

网友:
对于这类1.2V电池,可以先用0.1C小电流充电到,电池端电压不再上升为止,以便检测出每节电池的最高电压值,然后分组使用及充电,这样充电时也有个大概的参考值。

网友:
充到电压不再上升,电池温升加速,并且电压到达极限后,再充的话还会略有下降,规范的智能充以这个判停的,1.4V就停充的话,很多电池充不满的.非智能充的话,可以用0.1C的电流充1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