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B工作模式和原理及接收方法

楼主(2015-08-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很好,我正在找呢。

网友:
如果在接收机中频加上单边带滤波器,接收效果会更好,抗干扰能力会更强。

网友:
这方法最便捷,以前用两台手调机这么干过,调整两部收音机的距离来改变拍频的强度,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这两台收音机是公用天线还是分别接自己的天线呢?

两台收音机天线是分开各自独立的。

道理呢也很简单,当一台普通收音机接收到单边带信号时,只能听到叽叽喳喳的怪声,因为普通检波缺少拍频信号,所以不能正确还原语音。怎么办呢,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利用另一部收音机的本振泄露,隔空去干扰这部收音机,另一部收音机的本振频率与单边带电台频率相同时形成差拍,语音信号就可懂了。

两台收音机不共用天线,灵敏度高的一部做主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部收音机的声音都要打开吗?

拍频用的可不开音量,不拉天线。

网友B:
我做的单边带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你,人生何处不逢君啊

啥情况?啥叫原来是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单边带鸡

层主的单边带鸡,有内部图和电路图吗,想开开眼,欣赏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