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修主板CMOS漏电

楼主(2015-08-04):
    最近朋友家里的电脑发疯了,故障现象:有时电脑开机电源灯能亮,风扇能转,但是显示器不能正常点亮,有时候又可以。另外,系统时间保存不了,每次开机都得重新设置。这种情况我一般想到的是CMOS电池没电了,可换上新电池不久(十几天吧),故障又出现。

拆开看看吧,主板是微星A55M

引出两条线,外接3V电池,测了一下电压正常,但是电流高达1.5MA,难怪新换上的电池这么快就没电。 这样基本上可以判断CMOS电路有漏电。

拆出CMOS座旁边的电容,测了一下,正常。

又检查了周边的元件,终于发现了问题,原来肖特基二极管短路了。

找了块旧板,同样把肖特基二极管焊出来

看了下待修的那个块A55m板,顺便把刚从旧板拆出来的管子测量了一下,正常。
(左边是电脑画的,右边是随手画出来后实拍的,这张图看起来不伦不类,哈哈)

焊好管子(烙铁头太粗,焊得比较难看)。

最后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流:3UA,正常了。

这次维修比较顺利,要知道,咱可不是专业搞维修的,能否修得好有时还得靠运气,

网友:
真不错,这样的故障也能查到,点赞。

网友A:
我也有块华硕的P43  也是漏电有点大  懒得查 直接上了颗手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块华硕的P43  也是漏电有点大  懒得查 直接上了颗手机电池

这个试过,完全可以,等到没电了再充。

网友:
用手机电池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B:
手机电池电压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电池电压高了吧

实际用过,才高零点几伏,没事。主板上电池+极后面联接一个1K电阻的。

网友C:
不错。
微星的板子,这类故障非常高。
为何不用风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微星的板子,这类故障非常高。
为何不用风枪呢?

业余的,风枪感觉一年也用不了多少次,还没买啊,汗。不过感觉以后还是要买的。

网友:
个人感觉2,3个爪的用烙铁,爪多的用风枪比较好

网友D:
高手啊,最近自己的电脑也是,关机后再开就要重新设置时间
会不会也是电池没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最近自己的电脑也是,关机后再开就要重新设置时间
会不会也是电池没电啊

正常情况是电池没电了,换下就好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做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