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维修的经验和教训

楼主(2015-08-05):
朋友的电瓶车充电器坏了,问我能不能修,能修则修,不赶时间,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同样的充电器可以轮换充电。

我没有修过电瓶车充电器,就说试试吧。

周末休息,打开充电器,看到铜箔保险烧断,心想麻烦,一般烧保险,电源管理芯片和场效应管基本报废。

先检查整流桥路,2个RL207击穿;再查KA3842电源管理芯片,竟然是好的;接着查场效应管8N60,也是好的;再查R8、R9、R10电阻,其中R8电阻测量值是15欧,色谱读数是棕黑金金(1欧),感觉很奇怪,好好的电阻什么会变值了,没多想就把R8拆下来了(注:漫不经心的一拆,为下面的修理,埋下伏笔)

主板图:

铜箔保险烧断:

外壳右上处弧光放电:

电源管理芯片KA3842:

场效应管8N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烟版传授串灯维修的经验和注意事项,对于电阻替代保险,在很多5V品牌小电源上,看到过很多,这类小 ...

外观看着像电阻  其实人家那叫“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是保险和电阻的二合体,  在额定电流下, 电阻的作用能抑制一些浪涌电流, 当后续电路出现故障过流后保险作用出现,将电路迅速分断,达到保护目的。 而普通电阻虽然可以临时任命,但是如果出现故障后,普通电阻没有电流分断保护, 电流会持续的加大,导致故障扩大。 因为普通电阻的电阻膜在很多时候是不能通过烧断来分断电路的。

网友(2020-06-17):
为了·安全起见,最好用隔离变压器,我手头正好有一个别人丢弃的0~120V可调电源,原来坏的,修好了做维修电源,输出调到100V左右,最大保护电流设置在80~100mA,用它代替电源,既能保证人身安全,又能保证不烧管。还能根据负载电流大小,比较准确的判断电路工作状态:电流1mA一下,整个电路板有源器件几乎没工作;2~6mA电路已起振、驱动部分开始工作;电流达到最大设置值保护了,说明还有短路的故障。

楼主(2015-08-08):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维修帖,加分鼓励!  一般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串灯测试,  但是在某些电路下,串灯会导致电源 ...

谢谢烟版传授串灯维修的经验和注意事项,对于电阻替代保险,在很多5V品牌小电源上,看到过很多,这类小电源是正规电源,影像中大多数选择10欧 1W的水泥电阻,外面加了热缩套管,我想应该可以用,但是我选择的电阻,参数有绝对错误。
再次谢谢烟版和动版加分鼓励

网友B:
保险管还大了点。选3A的最佳。你这个故障原因是:整流二极管性能异常引起的。

楼主:
附电瓶车充电器电路,供坛友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动车充电器最关键的元器件就是那个0.22偶的电阻

是啊,一般输出级不容易坏,关键我修的雅迪的是南京西普尔吧,具体记不清了,最常坏就是输入保险,3842,场效应管8n60,及对地0.33欧电阻,还有3842的6脚输出十几欧的电阻。这几样。

网友C:
修电动车充电器最关键的元器件就是那个0.22偶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维修帖,加分鼓励!  一般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串灯测试,  但是在某些电路下,串灯会导致电源 ...

前段时间修美国pe分光光度计,串灯开机灯快速闪亮几下,然后常亮,静态测量无短路。去掉灯直接上点,正常。不懂了。。。

楼主:
翻了自己的垃圾元件箱,找出4个RL257,RL257整流电流比RL207高0.5A,其它参数一样,自然能用,把4个RL207全部换掉,然后把拆下的R8当临时保险焊上,再用指针表测量,有充放电,说明电路正常,插电试机,R8电阻(15欧、0.25W)瞬间烧毁。

楼主:
既然临时保险烧了,肯定还有坏的元件,仔细复查,元件都正常。

因为开关电路修的少,怀疑有软击穿的坏元件,拆下KA3842用直流可调电源检查,正常;拆下场效应管8N60用指针表检查,也正常,维修陷入困局。

请教了动力车版主,把原始故障和检修过程说明后,动力车版主一语道破,我焊接的临时保险功率太小,上电就会烧毁,建议我串接灯泡检修。

拆除临时保险R8,串接60W灯泡,再次试机,灯泡闪亮一下,正常了。

既然R8变值,就要找合理的电阻替换,百度搜索电瓶车充电器电路,KA3842电源管理芯片6脚输出连接的电阻是20欧,再仔细看烧毁的R8电阻,读数是棕绿黑金金(15欧、误差5%),怪自己老眼昏花,看错色谱。

继续翻找电阻,找到1个18欧、0.25W的电阻,差别3欧应该没什么问题,换上后试机,充电器输出正常。

原机15欧电阻:

串接60W灯泡代替保险:

后换的R8电阻:

60W灯泡代替保险丝,试机正常:

楼主:
原机用铜箔代替保险,既然烧了,就直接换保险,最短的保险也比电路板保险预留孔长,拿出手电钻,按保险的长度钻孔,换上保险,仔细检查无误,装壳,串接灯泡试机,正常,撤去灯泡再试机,正常,修复完毕。

楼主:
维修总结:

(1)修开关电路,必须串接灯泡,防止故障进一步扩大,串接灯泡的大小要合适,像这类小电器,25W-40W合适,我用了60W,稍微大了点。(注:动力车版主真经传授,经验很重要)

(2)0.25W的电阻不能代替用于临时保险,功率太小,在以后的修理中,应该串接灯泡来检修。

(3)对于电阻变值或看不清楚的电阻,不要随意更换,应该仔细检查。本次修理拆换的R8电阻,属于非功率电阻,一般不会存在变值。

(4)百度电路图后,我用250V、5A保险更换,实际操作应该用电流表,读取实际做功电流,再选择合适的保险更换。

其它如有失误和不当之处,请坛友指正,谢谢

网友:
学习了,留着备用。

网友:
高手,我看到一板电路就蒙了。

网友D:
功率小,阻值高,做保险难免被烧掉。

网友A:
不错的维修帖,加分鼓励!  一般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串灯测试,  但是在某些电路下,串灯会导致电源出现异常后灯常亮现象, 串灯不能做为有故障的依据,  还有一个 尽量不要想当然的用小电阻来直接替代保险,电阻和电压 电流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  因为流过保险的电流有随机变化性,因此 电阻不能简单的直接替代保险,当然了 电阻也没有稳定的分断电流的能力,这一点是希望新手要注意的。

网友:
我修东西,串灯泡是必须的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个,照着学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电动车充电器最关键的元器件就是那个0.22偶的电阻

你说的是R6(0.22欧)的电阻吗?这个应该是管充电器最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管还大了点。选3A的最佳。你这个故障原因是:整流二极管性能异常引起的。

开关电源修的很少,见到的多数是电源管理芯片、高压管烧毁,单独整流二极管坏引起爆保险的只有这一次,结果绕了这么大一圈,让你见笑了

能不能说说选择3A保险的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这种充电器不是不能用电阻做保险,但要用小阻值的,比如1欧姆以下的,用大了肯定要烧的。

见到过5V电源用10欧 1W水泥电阻作保险,本次修理是空载临时代替保险,没细想就用上了,结果绕了这么大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小,阻值高,做保险难免被烧掉。

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谢谢提醒

网友:
学习了,留着备用。正想修个坏了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看着像电阻  其实人家那叫“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是保险和电阻的二合体,  在额定电流下, 电阻的作用 ...

原来是这样,我真是无知而无畏
谢谢烟版科普保险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真是无知而无畏
谢谢烟版科普保险电阻

正品小功率开关电源用保险电阻的意义是减小插电瞬间在插头处产生的火花  避免小姑娘担惊受怕的去售后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小功率开关电源用保险电阻的意义是减小插电瞬间在插头处产生的火花  避免小姑娘担惊受怕的去售后投诉 ...

原来保险电阻还有这作用,谢谢烟版科普,如有时间,专帖科普保险知识最好,谢谢

网友:
学习修充电器。

网友F:
第一次见到整流桥坏引起烧保险,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身手不凡,善总结,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见到整流桥坏引起烧保险,谢谢楼主分享。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G:
3842是怎么测量好坏的?

网友:
这才是学习了!!充电器就是一个不好修的东东。

网友:
维修初学者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G:
3842是怎么测量好坏的?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二个都是自用烧坏的拆开看了都不敢下手!看来要祥细学习一下

网友:
高手一枚啊,看见电路就昏了

网友(2016-01-11):
学习了,留着备用

网友(2016-03-04):
引用 楼主:
附电瓶车充电器电路,供坛友参考:

知识的成长靠平时一点一点的积累,学习了

网友C:
其实,您这个虽然修好了,还却最后一样没有做,那就是,再用48v的负载,让充电器工作2小时无问题方可算,真正的维修成功,48v的电子负载我是用1000w可调电阻做的,无没有。也可以用2个150w的灯泡并联做负载,要让充电器输出电流在3-4a工作2小时,有的时候充电器是修好了,但是不能带负载,电流一大,就发热烧坏了,

网友:
220v前面接个100w灯泡去修,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您这个虽然修好了,还却最后一样没有做,那就是,再用48v的负载,让充电器工作2小时无问题方可算,真 ...

说得在理啊!老师傅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其实,您这个虽然修好了,还却最后一样没有做,那就是,再用48v的负载,让充电器工作2小时无问题方可算,真 ...

老师1kw可变电阻怎么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师1kw可变电阻怎么搞定的?

电炉丝吧?

网友:
串接灯泡看着很土,但确实是极好的维修技巧,老的电工也常会用这个方法校电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不懂!

网友:
折腾开关电源必备,串口看个灯泡很方便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收下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虽然一点都不懂。。。。。。。。。

网友:
拆过一个就是不会修

网友(2016-06-18):
版主辛苦了,写的很好,分析的很到位。我佩服你的无线电技术,学习了。

网友:
前一阵,搞爆了一堆充电器,才tmd修好几个,呵呵

网友I:
我是修理电动车的,坏的充电器基本都能修好,顾客坏了不要的充电器已经修好很多了,基本都是高压部分损坏,而且一坏一串,从保险到整流管,然后开关管,3842,15欧和3W0.5欧 的电阻,这些比较爱坏,你的那个充电器开始时只坏了两个整流管,算是比较少见的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也修修看!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真有耐心啊

楼主(2016-12-08):
引用 网友I:
我是修理电动车的,坏的充电器基本都能修好,顾客坏了不要的充电器已经修好很多了,基本都是高压部分损坏, ...

因为坏了2个整流二极管,其它元件正常,才想办法修复;如果一大串元件烧坏,像我们这类业余的,就不值得修了,购买元件加邮费贵,另外淘宝上山寨元件一大摞,甄别元件也费时间

网友:
一直想学,就是看不懂电路图,一看就晕

网友J:
这个电路是没有PFC电路的,有PFC电路的串了灯,通电灯也会一闪一闪的,但是输出正常就可以不要保护灯了,一般不会炸机的,如果长亮主不行,可能有管子击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正品小功率开关电源用保险电阻的意义是减小插电瞬间在插头处产生的火花  避免小姑娘担惊受怕的去售后投诉 ...

完成这个作用的电阻应该是220V市电输入回路或者整流桥与滤波电容之间的NTC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完成这个作用的电阻应该是220V市电输入回路或者整流桥与滤波电容之间的NTC电阻吧

  电路形式是多样的, 相对于NTC电阻来说, 保险电阻相对更便宜, 性能也不错 ,关键是有个前提,  小功率电源,  小功率电源平均电流小, 用保险电阻问题不大, 如果是功率比较大的电源 NTC是不二之选, 元件的选定 不仅仅是什么好用什么  而是在相对的体积限制和成本限制下做到最好。

网友:
这个好,我上次也修过一次,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小,阻值高,做保险难免被烧掉。

一语道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求知道  是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3842是怎么测量好坏的?

一般是3842输出脚或电源脚对地脚短路就是坏的,开关管坏大多数3842也坏。也可以用一个旧的还可以用的充电器,把3842换成插座,用来测量3842,充电器灯亮3842就是好的。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真是实践出真知啊!如果能够讲讲电动车充电器的工作原理,就太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是没有PFC电路的,有PFC电路的串了灯,通电灯也会一闪一闪的,但是输出正常就可以不要保护灯了,一 ...

请教:

电动车充电器哪个品牌型号的有PFC电路?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的一般都没有PFC的,这么便宜的东东加了人家怎么赚钱呀,卖贵了又没人买

网友:
受教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帖很好,收藏备用,上次有一帖也很好,可惜不知为什么被除了,

网友:
充电器一般坏了,都是换新的,很少有维修的,

网友(2017-09-02):
我曾经修过一个 接错正负极 那教训惨痛  啊  直接爆掉

网友(2017-10-07):
垃圾佬收电动车充电器大概五毛一个,一般我是买上个十几、二十个,不用动脑就能修好四分之一多,剩下难修的再拿去换一批。我们单位员工二十几人几乎都有我送给他们的备用充电器。

拿充电器的原则是,一得原装即原车带的,后配的不要,二得没明显炸管、烧糊痕迹。

认真修炸管充电器其实很费工夫,跟修一个CRT彩电差不多费事………………

网友:
看看师傅们的经验

网友:
这东西不好修  我也正在修一个 鼓捣两天了弄不成  3842不好鉴定好坏  原图也找不到  麻烦 [捡来的 弄不成就扔 ]  拆件也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顺便请教能否改成12V电源 ?

网友(2020-03-03):
不错的维修帖,

网友:
学习了,我见到充电器坏了一般直接扔了,因为自己没这个手艺,羡慕楼主好手艺

网友:
修这类开关电源串灯泡是必须的前提

网友:
学习了 电路图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放大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修了一个充电器就是这个问题,看似修好了,但接上电池开始充电后,过半小时就停止工作了,断电冷却一会儿再插上还是只能充一会儿。后来又换了个电阻,充电没一会儿就爆了!

原来的3脚和6脚电阻已经烧黑,看不出来阻值,所以只能自己试着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修了一个充电器就是这个问题,看似修好了,但接上电池开始充电后,过半小时就停止工作了,断电冷却一会儿再插上还是只能充一会儿。后来又换了个电阻,充电没一会儿就爆了!

原来的电阻已经烧黑,只能自己试着来!

网友:
动力车版主是我们矿坛的吗?

网友(2020-06-19):
熟悉电路,积累经验,是维修成功的基础

网友:
好贴留名,毕竟是电动车大行其道的时代

网友:
修好了。很好

网友:
楼主应该把滤波电容一起换掉才对

网友:
我们许多时候习惯用经验和药方进行修理,有些套路化。当拆下坏的元器件后,一般都更换新器件,都以为是这个损坏的元器件引起的故障。实际上应该思考一下这个元器件为何会损坏?有了这个思维后会进一步去检查于此元件相关的电路。这样的修理才能彻底。

网友:
学习了,收藏备用了。

网友(2023-10-02):
还有变压器针脚容易虚接, 或者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