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美兴泰MIFI这个3G无线路由升级增加散热片

楼主(2015-08-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用吗?我用插USB的那种,信号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信号还行,就是太热,我这样解决散热问题后稍稍好一点,还是没彻底解决,我后来再拆开前盖,模块上 ...

好像型号的MIFI-A12E,价格赶上一个低端是手机了,就是不知道手机开3G再开热点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3G手机再开热点还比这个稳定。我有个写号IP4,我都打算拿去写上网卡的号。

好的,其实我想买个三星i699,单核,512内存的。用来做热点。差不多220块。可能是翻新的。

网友:
我的是贵州三分卡,用卡托在电脑上发热很严重,速度在60-120KB左右。

网友:
卡托插路由器就更慢了,信号只有32%。

网友:
不错,以前ADSL猫的时候也用这种方法改善散热,是有效果的

网友(2015-09-26):
引用 网友A:
还是感觉太热,还会断网,哎,看来还是用手机开热点稳定吧。

我用C8813Q.下载也是不太稳定.好的时候103KB上下.差是时候10KB左右.

热倒是没太大感觉。可能是外壳隔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