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改LED灯的简易方法(投影机维修精选之六)

楼主(2015-08-05):
    应几个坛友的要求,投影机点灯板控制和反馈接口以及屏蔽点灯板电路方法 。在此;承蒙许多坛友的热情好评!
     首先说一下,有一个朋友在废品站无意中收了一台爱普生投影机,插电试机灯泡是坏的,风扇转,LAMP闪红灯,他想用汽车氙气灯改制,但不知如何屏蔽点灯板?我说汽车氙灯气改装热量是一个大问题?在光通道中无法阻隔光源中的热量从而烧毁其他器件,但改成LED光源是可以的。只要屏蔽掉了点灯板就能骗过系统的检查从而使投影机能够正常工作。
      我画有的几个图能充分代表当前的主流二派所有投影机,当然不能说非常全面?其实找个反馈端很方便,因为板上只有一个光耦的方向与其他2个相反的,那个就是反馈光耦,只要把那个光耦的3.4脚连接就OK了,你也不用去找插口的第几脚和第几脚短接了,当然,你要把点灯板拿掉,就把对应光耦的3.4脚和插头的脚找出来,短接插头那2根线就可以了。

      图中标注介绍:
LAMP ERR或者 LAMP SENS是点灯板反馈给投影机主板的信号 ,
LAMP SW  是投影机主板控制点灯板工作的信号 ,
高和低是主板发信号给点灯板控制灯泡功率高低的信号  ,

屏蔽灯电路方法:

1;A 和 B 都是短路 1和2脚

插图在评分后可以看到。

2;C是短路 3和4脚

插图在评分后可以看到。

3;D是短路2和3脚

注意;插图在评分后可以看到。

   今年首发第一次维修帖,前五次的发帖介绍了投影机维修方面的事例和案例,以及过程和解决方法!以后不发这类帖子了,请各位谅解!

               本帖只作坛友交流之用不得转载发表, 请版主加以说明。

楼主:
由于论坛设置中插图无效。现楼十楼上图。谢谢各位!

楼主(2017-08-19):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疝气灯颜色失真切亮度不好,不知你的怎么样

支持的话留下脚印给点评分,日后有难题可来解决!

楼主(2018-01-25):
引用 网友B:
怎么评分?找不到加分的地方。

顶贴的最下面那一行字!

楼主(2015-11-22):
引用 网友C:
好文,不怕没泡用了

投影机改LED灯的成本不超过150元,淘宝上普遍在这个价格左右。会节的话100元都能做到!使用时间是高压灯泡的十倍。又不用担心在使用中机器发热问题?还能省电呢。

楼主(2015-08-09):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用实用价值,我已改过二十多台效果非常好!

楼主(2016-11-26):
引用 网友E:
如果去掉高压板短接    LAMP ERR或者 LAMP SENS  就行了?

三:灯室盖那里有一个徽运开关,要把这个通往主板上的那个接口两脚用焊接相连通地,不然开机时主板检查测所有信号时是不会开机的。四:LED也是发热严重的器件,只不过比原灯发热量小一点,所以后面必须要加装散热器而且还要装上一个风扇。可以把原机对灯泡散热的风扇转移到这个灯上。我已完全从头到尾解释了改装过程,如果你还是不能理解那我也没计了?以上这些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去掉高压板短接    LAMP ERR或者 LAMP SENS  就行了?

你还是自己先弄清楚原理,上面我解释得很清理可你还是问过不停?改装有几个条件:一:是要先骗过主板让主板通过搜索信号,这样才不致于命令强行停机。二:改装这个环节上,只是把灯泡换成了LED,那么原来的灯板是多余的应该除掉,这个位置刚好能放下LED电源。只要把供电的两条输入线接在主电源板的升压变压器的供电的引脚上就可以了。LED灯泡光照前方是要组合加装聚光镜和放大镜的,不然不能聚焦成点光。就是色轮前面那个小四方口的面积,要让所有的点光进入这个通道。如果是液晶机也要聚成投影机光通道进光口那块带有棱镜的面积大小。

楼主(2018-08-31):
引用 网友F:
原点灯板已经被我摘除掉了,我是想把灯改成LED的,我在想是不是点灯板的供电有电流检测电路以判定点灯是 ...

哦!那你复原灯板接上供电和光耦信号。因为屏蔽点灯板信号要有信号回路,就是说三个光耦其中一个用供调光。其余二个都是提供点灯信号的。可能主板不能被骗过。你再改动一下另一个光耦接地把这个光耦复原看看。

楼主(2015-11-22):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LED灯够亮吗?

LED灯是投影未来发展的方向,热量小,节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亮度要看你改装的LED灯源功率而定?我改装的亮度有过之而无不极!

楼主(2015-08-29):
引用 网友H:
回头把我的投影改成led的

改吧!用电少。热量少!

网友:
没看到插图

网友I:
评分后依然没有看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评分后依然没有看到图。

你被骗了

网友J:
没有看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看到图。

3你没评分不能看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论坛设置中插图无效。现楼十楼上图。谢谢各位!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K:
想看看图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看看图 学习一下

保留了一点,图在十一楼!

网友:
回头把我的改装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论坛朋友加分!有困难请留言。

楼主:
分享个人经验、操纵维修实例!

网友L: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投影机点灯板的三个光耦一个是反馈,肯定有一个是开关控制另一个是什么?还有就是LED灯哪里有卖的?我有一台三菱的和一个明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投影机点灯板的三个光耦一个是反馈,肯定有一个是开关控制另一个是什么?还有就是LED灯哪 ...

不是在点灯板上屏蔽反馈?是在主板上的接口处!

网友:
呵呵,只对一些老投影机有用,现在多是脉冲检测的,短接光耦没用。另外,大家可参阅http://www.91xiu.com/forum.php?m ... 26orderby%3Dreplies

网友:
很经典,易懂,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论坛设置中插图无效。现楼十楼上图。谢谢各位!

太有价值了,有了这个参照我也敢搞定我那沉睡了快一年的投影机了,
摘抄下来备用自己搜索方便:
++++++++++++++++
画有的几个图能充分代表当前的主流二派所有投影机,当然不能说非常全面?其实找个反馈端很方便,因为板上只有一个光耦的方向与其他2个相反的,那个就是反馈光耦,只要把那个光耦的3.4脚连接就OK了,你也不用去找插口的第几脚和第几脚短接了,当然,你要把点灯板拿掉,就把对应光耦的3.4脚和插头的脚找出来,短接插头那2根线就可以了。

      图中标注介绍:
LAMP ERR或者 LAMP SENS是点灯板反馈给投影机主板的信号 ,
LAMP SW  是投影机主板控制点灯板工作的信号 ,
高和低是主板发信号给点灯板控制灯泡功率高低的信号  ,

屏蔽灯电路方法:

1;A 和 B 都是短路 1和2脚

插图在评分后可以看到。

2;C是短路 3和4脚

插图在评分后可以看到。

3;D是短路2和3脚

注意;插图在10楼

网友:
换多大功率的led合适呢?色温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