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示波器坏了有修过这个的吗

楼主(2015-08-05):
                 好久没有用了,放在箱子里,礼拜天拿出来想用用。通电后正常,大概1、2分钟一股怪味。关电后再通电探头输入就没有反应了。按复位键没有反应,正常的时候按复位键里面是有像是继电器跳动的声音的。估计是小强进去了造成短路烧坏了。

               有修过这个仪器的吗?当时没六角起子拆开看,具体烧哪里不知道。弄到六角起子了,晚上回去拆开看看能修好不。

                一台同时放置的电源也是出现故障,输出变为0V和22V,就是调整微调到最小是0V,调整微调到大就变为22V,无法正常调整输出电压,郁闷。

输入没反应了

输入没反应了

几个探头

几个探头

探头型号

探头型号

网友A:
探头不错,价格可能不便宜。

网友B:
探头一般很少坏的吧,用条线直接连测试下看能不能用,多数是示波器坏了。

网友C:
为避免故障扩大,还是先打开看看吧,  会不会是里面的胆电容烧了

网友D:
54503A拆过。性能很烂,结构也不算复杂

里边是一个电源盒,一块大板子,电源是两个类似筷子的东西固定的,拔掉以后可以抽出电源。

里边电容全是直插的,看图片,你已经打开了四个通道,但没有基线。可能是AD部分的问题关系大一点。你拆开先看看有没有电容挂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头一般很少坏的吧,用条线直接连测试下看能不能用,多数是示波器坏了。

是示波器坏了。不关探头的事。昨天又试过了,有几个自检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避免故障扩大,还是先打开看看吧,  会不会是里面的胆电容烧了

就是没看到有明显烧焦的地方。整块板拆开也复杂,拆开了就不好通电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4503A拆过。性能很烂,结构也不算复杂

里边是一个电源盒,一块大板子,电源是两个类似筷子的东西固定的 ...

感觉是探头输入到转换部分有问题,或者该部分电源出故障了

楼主:
                昨天拆开了没发现哪有明显烧焦的地方,通电试了一下,自检有几个地方都不过

自检图片

自检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是探头输入到转换部分有问题,或者该部分电源出故障了

乐子大了去了.问题不在输入通道,现在基线都没有了,AD,TRIG,RAM都出错,就代表这机子有一半的零件没工作,最有可能的当然是电源,建议先拆电源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子大了去了.问题不在输入通道,现在基线都没有了,AD,TRIG,RAM都出错,就代表这机子有一半的零件没工作 ...

我看着一大堆零件头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着一大堆零件头大

没有详细研究过54503,不知道他逻辑器件无论数模部分都使用的同一个5V电源,不过看故障情况来说,假如是电源故障,那很可能这台机子分至少两个5V

测试很简单,显象管附近的电路板区域上基本都属于数字电路范畴,可以测逻辑IC,ROM ,或者MC68000 CPU的供电电压,开机的时候是否在5V附近,偏差不应超过+/- 0.25V ,然后测试 板子的另半边,多数属于数模混合范畴,可以找你认识的一些逻辑IC,比如74系列的,去测试它的供电电压是否有,若无,检修主电源。

头大是修不好的,静下心分析。实在不愿意修,俺300收来研究,探头不要你的。

网友:
进来看高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详细研究过54503,不知道他逻辑器件无论数模部分都使用的同一个5V电源,不过看故障情况来说,假如是电 ...

   过段时间吧,现在还有些其它原因。需要到下个月才能决定

这个就是它的电源,输出20只脚

这个就是它的电源,输出20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详细研究过54503,不知道他逻辑器件无论数模部分都使用的同一个5V电源,不过看故障情况来说,假如是电 ...

主要是没地方弄,这个需要把外壳全部拆开才能测试电压,真全部拆开了也不好弄。电源板也只是打开了一个盖子看了一眼。

网友E:
惠普的示波器用的是电视显像管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惠普的示波器用的是电视显像管啊

朋友,是crt显像管
过渡期数字示波器基本用这个了,老电脑也这个,当然电视也是这个

网友:
这里看不太清,是不是糊了?

这里看不太清,是不是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是crt显像管
过渡期数字示波器基本用这个了,老电脑也这个,当然电视也是这个

CRT我当然是知道的  我的意思是他是用的电视显像管   而不是一般示波器常用的那种长长地示波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是crt显像管
过渡期数字示波器基本用这个了,老电脑也这个,当然电视也是这个

恭贺自己一下   给朋友你回复了一个  居然使自己升级成为正式会员了

网友G:
主要检查电源部分,电容主板有烧焦元件是可以看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没发现。懒得弄,上次拆开看了一下就放起来了。礼拜天有时间再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检查电源部分,电容主板有烧焦元件是可以看见的

好的,礼拜天有时间再看看电源

网友:
看一下里面哪里烧的冒烟的

网友I(2015-09-09):
楼主出吗出的话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出吗出的话联系我

放床底下靠墙地方,拿出来还得费点功夫。过几天不忙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床底下靠墙地方,拿出来还得费点功夫。过几天不忙再说

出的话。联系我13587225439

网友:
出的话 标准语 我电话联系你的那个

网友:
这种是数字示波器了,那个CRT屏其实就可以看做是一个电脑显示屏,所以不再是长家伙了

我有一台HP示波器也是给小强进去方便了,后来出现的情况是开机正常20秒钟,之后就怎么测都提示无信号,拆开发现有比较热的地方,拿个小风扇对着热的地方吹居然就正常了,最后排查出是一片运放坏了,更换后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首先握握手,表达一下我对勇敢者滴佩服之情哈~示波器这玩意我不懂也不敢拆,就这一点来说,你比我强,而且我看数控的东西也很头大,我估计矿坛多数人都这样,只是多数人不好意思承认罢了:)。

其次说说我的想法。示波器再怎么复杂难懂,他至少是个计算机系统,既然它能自检,说明主电源是好的,主控系统也没大问题。也就是说这可能是某个模块电路遇到了电源故障,否则它不能瞬间烧件儿,对吧。

计算机电源说到底也是树状结构嘛,每个支路上应该都有限流电阻,否则分支电路短路时,谁能切分故障区域?所以你看到的那个电阻,就很可能是限流用的。其上游是电源,下游是负载。

你先用万用表通断档找找,看看烧坏了的电阻和哪个集成电路的电源脚是连着的,然后挨个看看哪个器件颜色不对,如果不行就外加个电源电压试试,看哪个器件发热,把它换掉就应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看了图片,看不清楚。要再拆开看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握握手,表达一下我对勇敢者滴佩服之情哈~示波器这玩意我不懂也不敢拆,就这一点来说,你比我强, ...

谢谢。这个确实想修也不好修,主要是没有空间修,电源板在最上面挡住了下面的主板。现在也没兴趣弄。国庆节看看有时间没有

网友(2015-11-03):
仪器仪表维修区

网友F(2015-12-27):
这种示波器能找到电路图,但维修它们也比较复杂,特别是一些特殊型号元件损坏,HP这类示波器伤心了,不敢再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示波器能找到电路图,但维修它们也比较复杂,特别是一些特殊型号元件损坏,HP这类示波器伤心了,不敢再 ...

示波器已经出给坛友了,自己没把握。

网友:
好机器,坏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探头不错,价格可能不便宜。

好东西

网友:
以为捣鼓好了呢

网友(2016-09-17):
这个 类似的我有 54510  电源是 3.5v  5v  12v  -12v   -5v   和一路15.5v

网友:
看样子我们置办一个示波器就是为了学着修理它们的!定理:万用表、示波器都是需要他的时候挂掉的。

网友:
修过  我正在修  54510a 电源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乐子大了去了.问题不在输入通道,现在基线都没有了,AD,TRIG,RAM都出错,就代表这机子有一半的零件没工作 ...

也可能是  里面的电池没电 重新换电池后 校准下就好了

网友(2017-01-04):
这个问题很多了

网友:
有几个地方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