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胶粘剂的配制及使用

楼主(2015-08-06):
在网上找到的,修车可能用得上。

      金属胶粘剂的配制及使用。金属胶粘剂一般情况下以自配居多,即使是购买成品,也多须将A、B组分混合配匀后使用,所以配胶很重要。现将两种常用的金属胶粘剂的配制方法及其工艺特点介绍给大家。
1。无机粘接剂
配方:磷酸铝溶液10mL,氧化铜35-45g。
制作方法:磷酸铝可以自配,方法是:将100mL磷酸和5-8g氢氧化铝拌成乳浊液加热至120度C,保温2小时后,冷却备用。氧化铜选用200-300#,相对密度为6.4,表观密度3.2以上不含结晶水的黑色粉未。配制时,按1mL磷酸铝配4g氧化铜的比例,将原料在玻璃板或铜板上尽快搅拌均匀,至胶液能拉成10-20mm左右的丝时即可迅速涂于两个被粘面上:涂2-3层、0.15-0.2mm厚。合拢常温固化8-12小时后即可使用。
特点:耐高温900度C以上,强度高:抗压90MPa,抗拉14.5MPa,抗剪58.9MPa,耐水、耐油、成本低,可被应用于粘接发动机上高温条件工作的零件。如填补缸盖、缸体、机体裂纹,粘补排气管、嵌套等。
2。有机胶粘剂
     1配方:E-51环氧树脂100g,邻笨二甲酸酐40g,线型聚酯树脂20g,氧化铝粉:200#以上50-100g
2:制方:取100gE51环氧树脂,加入20g线型聚酯树脂20g,50-100g氧化铝粉,在容器中混含,并加热至120度c-140度C,将40g邻苯二甲酸酐放入另一容器,加热熔化,然后倒入上述环氧树脂混合物中,迅速搅拌均匀。使用时,高温下粘接固化2-3小时即可。
特点:强度高:抗剪强度26.5MPa,抗拉强度34MPa、耐热性、硬度和柔韧性较好。

网友A:
不错的配方, 不过自家车 极少出现这种需要粘合的地方,  出现裂痕都直接换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配方, 不过自家车 极少出现这种需要粘合的地方,  出现裂痕都直接换件了,

看指标还不错。对于那些穷修族,用于非关键部件修复可能有些帮助。谢烟版鼓励。

网友:
我感觉这个用来把超声波换能器粘不锈钢水槽上更实用啊,正好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了!

网友:
保险杠裂缝了,用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不知道用来修补机床导轨效果如何。这些材料怕是不好找啊。

想法不错,看胶粘剂的技术指标应该没问题,如果用于修补机床导轨,最好添加适量的铁粉(铸铁)作为骨料,这样可能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了一下,有无机粘接所需的两种材料。下次有需要的话买点试试看。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修复前表面的处理,处理得好,会起到事半功倍功效。

网友:
这些材料怕是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您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吗?以前好像在那看到说导轨修复或者贴塑前需要用火焰除油。因为老的导轨油脂渗透 ...

俺也听说过,除了火焰除油,还有用化学溶剂,酸洗等进行处理,其它不详。

网友:
汽车最容易出问题开裂的的地方是前后保险杠等塑料件的地方,小磕小碰开裂等,问题大了就换了,所以最好有粘接塑料的胶粘剂,塑料胶粘剂倒是很多,但粘接效果都不理想,不是强度不够结实就是施工工艺复杂,最好有能像氯仿粘接亚克力一样,稍抹上点氯仿亚克力就融化了后粘接在一起就融为一体了,强度还够,外形还没痕迹;哪位有粘接汽车保险杠等塑料零部件的胶粘剂献上来更有实际意义;

网友:
汽车保险杠常开裂常见的修补方式是电加热金属铆钉融进裂缝处,有点像手术缝合伤口模式,然后剪掉裸露的头子,打磨,上腻子,工序很多的。其实常规车保险杠配件并不贵的

网友:
不错,很有用的

网友:
无机胶中那个氧化铜---磷酸的胶,其实应用面很窄:它灰常硬、脆而微胀,只能用于金属对金属中的镶套、粘接砂轮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您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吗?以前好像在那看到说导轨修复或者贴塑前需要用火焰除油。因为老的导轨油脂渗透 ...

一般是用甲苯清洗晾干后涂胶再贴塑,贴塑后再铲刮修整

网友:
这种胶粘剂强度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教,我有一台车床正需要贴塑。等有空了试试看

注意通风,易燃有毒~!

网友:
记号帮顶,很实用